液压集成块上的斜孔---[我的见解]

楼主(2006-08-17):
液压集成块上的斜孔是为了减少集成块的体积,而又不影响其使用功能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给加工带来了难度,这样在集成块体积和加工成本上就有一个衡量,找一个权宜之计。
我是做机械加工的,所以说希望设计人员能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尽量节省加工成本。呵呵

网友:

半缘大虾,这类技术研讨帖子不要跟在下载帖子后面,还是单独发新帖子比较合适。

网友:

在设计时,我尽量不用斜孔,一是不想挨骂,二是避免麻烦——下面说干不成或干废了,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网友:

应该是很容易的,我设计的集成块大都有斜孔,主要是能大减小集成块体积,加工时也不算难,不需要特殊的装置,在小台钻上就可以完成。

网友:

如果设计时间比较宽松,就应该考虑避免斜孔,除非实在不能避免,阀块返修很烦的。

网友:

1.在斜面上铣出平台;
2.加垫块使铣出的平面和工作台平行后卡紧;
3.钻孔

网友:

各位网友好!

加工斜孔零件三维示意图画完了。查收。

syw   060828---10.28

楼主(2007-03-18):

在加工斜孔上,如果体积小,角度是5的倍数,那么在我们自制的翻转夹具上就可以了,而且方便准确,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都比较高。
如果体积比较大,例如100公斤,那就要做斜块将一头垫起,然后加工,这样装夹不方便,而且辅助工具要根据斜孔角度特制。
在集成块斜孔的设计上,如果斜孔是和一个孔相通,而且是斜孔末端交叉,那么加工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如果斜孔与若干个孔相通,而且是中部交叉,那么就相当的费劲了!

网友:

液压集成块上的斜孔设计,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直孔垂直交叉采用工艺孔引起的泄漏隐患.

网友:

斜孔当然好了,就是加工比较麻烦,有批量还好,数量少就得不偿失啦

网友:

  应该是很容易的,我设计的集成块大都有斜孔,主要是能大减小集成块体积,加工时也不算难,不需要特殊的装置,在小台钻上就可以完成。    同意!

网友(2007-04-30):

斜孔我经常使用,但一定要注意密封限制.

网友(2013-06-04):
不打斜孔就得多做些工艺孔   呵呵  那样加工更加繁琐

网友:
1.在斜面上铣出平台;
2.加垫块使铣出的平面和工作台平行后卡紧;
3.钻孔

网友:
这个可以开个专题了,然后在机械社区上的杂志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