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公差测量---[附图,请教]

楼主(2006-08-17):
我在附件中的图纸上遇到一个位置度公差,不知道应该如何测量这个公差,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以A平面为基准平面,被测孔相对B基准位置度公差0.25
以A平面为基准平面,被测孔相对A基准垂直度0.13
此公差遵守最大实体原则。
三坐标编程时需要一个平面做基准,A基准编程时要用到。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

老外的图?看着怎么这么别扭!

网友:

呵呵,,,小日本的图纸都是左视图在左面右视图在右面

网友: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是作质量的,想找机加工测量方面的东东看看,可这里好像这方面的东西不多啊,不知哪里有这方面的论坛或是网站?

网友:

上面各楼的是哪里的?我在深圳,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这个零件要求不高,只要装夹和加工没问题,几乎不需要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小日本的图纸都是左视图在左面右视图在右面

是叫做“第三角画法”是正规的画法哦

网友(2009-11-23):
咨询下二楼的大哥,如果是三个基准呢,怎么解释呢,!谢谢!

网友:
质检19年,有机会联系!

网友(2021-05-01):
我画图能不用位置度就不用位置度,何必能,为了自己方便,让别人不方便。

网友(2025-01-13):
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