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验20-φ8.4孔的P.C.D181.1±0.1?---[附图,请教]

楼主(2006-08-17):
检验中遇到有张图纸,不知道如何检验20-φ8.4孔的P.C.D181.1±0.1?该测量几个项目?

 R" A

网友:

这是ISO标准中一个独立原则的应用, 孔的中心距和孔的大小无关, 此贴和偶发的"最简单的产品,最复杂的规具"的问题是一样的!

楼主:

如果P.C.D181.1是未注尺寸公差,那么它的未注公差应当是多少?如何计算得出的?这张图是不是20-ф8.4的孔的实际中心线,应在ф181.1的理想圆上,并且孔的位置度公差ф0.1以内?

网友:

如未注, 则按未注公差给出呀,不用计算, 如你们的图纸未有对未注公差作出说明, 那可以按GB/T 1804 执行!

可以这样理解, 但线性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还有一定的区别, 如此例为位置度公差的话, 做一个量具就可以去检了, 但为线性尺寸公差时反而比较难检!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孔的位置度要求有问题哟,“等距”也得有个公差呀!

网友:

位置按"等距"分配360角度, 公差按未注角度公差!

网友:

做量具,孔用三次元测量

网友(2007-07-24):

  未注公差为IT13级以下,对于你那个(P,C,D)是何意思,从图中看似很简单的一零件,本人有一个小小方法不知可行。采取抽检的方法,如可取三对(相对的)圆,最好是相差120度的。用卡尺测取,再了平均值,看是否合格。

网友:

deltaboy 大侠,
你好,我去看一了一下你原来发的贴子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如何来做中心距的检具,有没有标准来参考呢?
谢谢!!

网友:

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孔有公差要求,以内孔做基准测量20-φ8.4孔中心,
6 h. c: m* Y4 W再测量20-φ8.4孔是否等分,未注公差可按IT11级取

网友:

用兩針規插入孔內再用投影儀測量,要先找到圓的中心方可準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