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后产品出现大量针气孔,请问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6-08-17):
我是在校学生,暑假在喷塑工厂实习期间发现产品喷塑后有大量针气孔出现,

0 Y0 A5 l T3 K

尝试过很多中方法试图解决,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此问题。请问下各位产品出现

6 C' Q C8 p' E e5 M$ s4 ?3 _

针气孔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可能是工件在喷塑过程中上有水汽凝结。

网友(2006-12-20):

可能有如下原因:
1。除锈做的不好。
2.前处理磷化不良,
3。产品材料不良本身有针孔
4。涂料问题

网友:

1、空气中有异物,残留油污和水
2、喷枪电压过高,造成涂层击穿
3、工件表面潮湿或有挥发性物质
4、涂层太薄
5、涂膜没有充分固化

网友(2010-03-12):
除了各位老师所说之外,我认为可能与干燥速度有关。

网友(2011-01-05):
明白了,我正为此事纠结。估计是电压问题,因为样板上全都打出了坑。

网友:
主要是前处理做的不好,或者材料表面有问题如不光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