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机轧辊轴向固定轴承问题,哪个方案好?---[讨论]

楼主(2006-08-18):
冷轧机轧辊轴向固定轴承问题

在冷轧工作辊或支承辊组件设计时,操作侧需要设置一可以承受轴向力的轴承固定轧辊和轴承座的相对位置,以便锁紧轧辊。

    以前我工作的冷轧机包括进口的和国产的1450冷轧机,工作辊都是采用背靠背装配的重型角接触轴承或面对面装配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支承辊采用面对装配的圆锥滚子轴承。

    近期接触国内一些厂家特别是无锡一带生产的冷轧机,喜欢用向心球推力轴承。有些是单列向心球推力轴承,有些则是成对双联的向心推力轴承。

    现将此事提出来讨论,以上所提几种方案哪种好?优缺点?

网友:

如果只是针对冷轧的话,可以说你上面说的任何一种设计都可以实现轧辊轴向定位,这话好象没说.
但我所接触的设计(均为欧美的主机厂,或国内的翻版),工作辊采用4列TRB的多,支承辊采用双列大接触角TDO系列TRB多.

楼主:

有点外行的话了,TDO系列是什么?

网友:

这取决于生产的产品,如果生产的是小规格的窄带钢,或是处理线用的低速光整机,其轴向力较轧型钢等轧机要小得多,可以采用球轴承定位,但若是用在轧制力大,速度高,板带宽的轧线上,轴向力是很大的,一般采用面对面与背靠背的带有承受一定推力轴承的方式,当然4辊轧机与6辊轧机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网友:

?怎么听不懂哪?
什么是面对面  背靠背啊??
一般都用滚珠轴承吧
4辊与6辊的为什么不同啊??
请教大家!!

网友(2006-09-28):

张老大:
TDO=背对背.
张老大是不是在搞什么工程,有关冷轧的轧辊轴承设计,我倒是非常感兴趣,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可以提供点参考意见.
我的E-mail:tly_mg@163.com

网友(2007-05-17):

我手头有一条日本做的12滚轧钢机,他的工作辊轴承很特别,本身不带辊径,不装轴承,只在轧机挡板上有一轮子,中间辊用的是日本IKO生产的NAX7040,组合轴承由一个压力轴承,和一个滚针轴承组成,是一体的.用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2007-09-09):

你那个是宽带轧机吧。几辊的?一般4辊6辊的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你说的那种了。多辊的工作辊好像就没有轴座了。

网友(2007-11-08):
(1)调心滚子轴承,早期轧机轴承在轧机上的配置型式与现在不同,当时主要采用两套调心滚子轴承并列安装于同一辊颈上。这种配置型式基本满足了当时的生产条件,轧制速度可达600rpm。但随着速度的提高,其缺点越发突出:轴承寿命短、消耗量大、成品精度低、辊颈磨损严重、轧辊轴向窜动大等。

  (2)四列圆柱滚子轴承 + 止推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内径与辊颈采用紧配合,承受径向力,具有负荷容量大、极限转速高、精度高、内外圈可分离且可以互换、加工容易、生产成本低廉、安装拆卸方便等优点;止推轴承承受轴向力,具体结构型式可根据轧机的特点去选用。重载低速时,配以推力滚子轴承,以较小的轴向游隙来承受推力负荷。当轧制速度高时,配以角接触球轴承,不仅极限转速高,而且工作时轴向游隙可严格控制。使轧辊得到紧密的轴向引导,并可承受一般的轴向负荷力。这种轴承配置型式不仅具有轴承寿命长,可靠度高,而且具有轧制成品精度高、易控制等诸多优点,所以目前应用最为广泛,多用于线材轧机、板材轧机、箔材轧机、双支撑辊轧机冷轧机和热轧机等的支撑辊。

  (3)四列圆锥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既可承受径向力,又可承受轴向力,无需配置止推轴承,因此主机显得更加紧凑。圆锥滚子轴承内径与辊颈采用松配合,安装和拆卸非常方便,但有时会因松配合而引起滑动蠕变,因此内径常加工有螺旋油槽。这种配置型式目前应用仍然是比较广的,如四辊热轧机和冷轧机的工作辊、开坯机、钢梁轧机等场合的轧辊。

网友(2008-01-19):
楼上的好专业啊!!!!

网友:
工作辊当选用四列圆柱滚子轴承时,需要承受轴向力的止推轴承,一般常选用1.背对背安装的角接触轴承(高速轧机不推荐),2.四点角接触球轴承3.圆锥滚子轴承(高速轧机不推荐04.推力轴承(当有抽动装置时轴向力较大,及高速轧机),外国人常在外圈轴向加装压缩弹簧提供轴向预紧力,.

网友(2009-01-18):

我接触的冷轧板材用辊系φ100-φ92  ,为尽量增强辊颈强度,采用多列无内圈滚针轴承,固定端采用面对面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请问自由端采用那种轴承固定轴承座呢?

网友(2009-08-30):
有没有村套与平面轴承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9-11-10):
用轴承分别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更合理一些,特别是高速轧机。

网友(2012-05-25):
不得不佩服一些专业人士,就是专业,哎,可惜只做销售

网友(2015-05-27):
六辊铝轧用的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