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容器中的高压液体的放碰时流量与压力之间的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06-08-18):
各位,有谁知道高压容器中的高压液体的放喷时流量与压力之间的计算公式吗?
举个例子就是水龙头打开时的流量与水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可能得采用计算流体软件cfd进行分析了

网友:

还真没有接触过,感兴趣ing.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真是个不错的论坛!
现在我把这个问题说全,和各位交流交流!各位看看对不对!
我们是用蓄能器作为动力源,气囊中预充7MPa压力,充油后的压力为21MPa,蓄能器总容积为125L,控制对象需油9.6L,管子是1寸的,管道长20m问需要多久能关闭?
我最后是这样算的,先用PV=恒值,算出充油后的气囊体积的变化,然后再算出排出9.6L后蓄能器内剩余的压力,就得到排放前后压力的变化量。然后用液压冲击的公式(公式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主要与管径和壁厚有关)算出冲击波的传播速度a,带入P=aρv(同前,液压冲击公式),算出v,算出流量,最后用9.6除流量,大概4S多!由于是估算,所以没考虑管道中各个阀门对流速的影响!(要考虑进去,估计……)

网友:

v=根号下2△P/ρ

v——液体流速
△P——液体的相对压力
ρ——液体密度

这个公式适用于定容流体,也就是不可压缩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