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合金与铝合金钎焊可以吗?如果行,用什么焊料?---[请教]

楼主(2006-08-18):
请大侠指导一下,铜合金与铝合金钎焊可以吗?如果行,用什么焊料?谢谢!!!

网友(2006-09-28):

可以 ,可以用502试试

网友:

2楼说的锌镉焊料502可焊铝及铝合金,如焊铜合金较多,视情况而定,用铜磷钎料或锌镉焊料503均可,也可用其他料。

网友:

当然可以,用4045的铝钎料焊接

网友:

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什么铜合金?什么铝合金?对强度有什么要求没?
这样更便于大家讨论。

网友(2007-12-05):
回复 网友A:

“铜合金与铝合金钎焊” 你们用在那个行业?

网友:
楼主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焊剂

网友(2008-02-18):
自然是用铝焊料了,其他的焊料熔点都太高,无法满足钎焊铝合金的要求。也可以用扩散焊。具体根据你你工件的形状和尺寸来定。

网友(2008-06-20):
铜和铝的焊接,有专门的焊料,熔点温度分别在179度到480度,用普通的气焊就可以解决,导电没有问题,抗拉强度大,一般用在电器厂,变压器中铜铝接头的焊接中,具体资料,大家可以参考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2811281953/edit/

网友:
我们公司的铜铝焊接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2008-08-11):
我的焊接博客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