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内壁应喷涂什么底漆?

楼主(2006-08-19):
请教内行网友:液压油箱内壁应喷涂什么底漆?有标准的技术要求吗?我们原来使用磷化底漆.还有什么底漆可代用?

网友:

我们以前试过喷铝,喷塑,进口耐油漆,钝化等,除了钝化还好一点,其他都不行。
现在在要求高的地方只用不锈钢了。

网友:

我们的油箱内表面喷清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漆,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不吝赐教)。后来老板不满意,要求镀锌,现在就镀锌了。不知道好不好?
我看过烤漆的,表面很光滑。还有乳白色的,也不清楚是什么漆。

网友:

涂漆之前,油箱内表面采用喷丸或磷化处理后用溶剂清洗并用空气吹干,再涂40um的环氧底漆,再镀锌

网友:

hehe  ,长见识了

网友:

工程机械的液压油箱怎么处理啊!
  他的油温相对要高一些.

网友:

    如果是非不锈钢钢材制造的油箱,可涂耐油防底漆,如环氧底漆,但喷涂前,应采用喷丸或磷化处理后,用溶剂清洗干净,并用空气吹干.
     如果是不锈钢钢材制造的油箱,则不用涂漆,清洗干净即可.

网友:

有这通折腾的工夫和成本,两个不锈钢的箱子都做出来了。

网友:

要求高的话,内壁做"热喷涂"处理吧,呵呵

抗磨损(Resist Wear)
阻滞腐蚀(Retard Corrosion)
控制间隙(Control Clearances)
控制流体环境(Master Fluid Environments)
恢复尺寸(Salvage Worn Components)
克服高温(Conquer High Temperatures)
提高电气性能(Enhance Electrical Properties)

楼主:

有这通折腾的工夫和成本,两个不锈钢的箱子都做出来了。
有道理!

网友:

最好是什么漆都不涂,改用其它表面处理方法,如磷化。

网友:

长见识,不错.

网友:

我公司内壁镀锌,外表喷塑或喷漆.

网友:

生命不息.奔波不止.

网友:

内壁涂红丹(防锈漆)就行了,不能喷塑,因为时间长了,喷塑层会掉下来,混在介质里,污染工作介质

网友:

直接酸洗磷化。保存时用防漆油。用的时候除出就用。

网友:

我公司只用两种,全不锈钢的和磷化的

网友:

我们管路一般都是做磷化处理的

网友:

喷丸或磷化

网友:

镀锌最好不要采用,和水乙二醇好像不相容,适用介质范围窄。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如果不是不锈钢地为什么一定要涂漆?
是否是为了防锈?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另外涂漆为什么有这么多讲究?
不好意思,因为以前一直用的不锈钢,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只磷化

网友:

长见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06-10-14):

路过,想学点!

网友:

喷丸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Y 弱弱地问一句,如果不是不锈钢地为什么一定要涂漆?
是否是为了防锈?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另外涂漆为什么有这么多讲究?
不好意思,因为以前一直用的不锈钢,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是为了防止生锈。涂漆前处理也是为了保证漆的附着力。

网友:

我公司的油箱大多进行磷化处理

网友:

油箱内壁磷化处理;硬管酸洗

网友:

大喊一声……油箱内壁一定要表面处理么?除了前面有位兄弟说的喷丸,有什么讲究?谢谢赐教!
还有普通钢管内壁一定要处理么?我们公司目前还只是清洗干净就可以了,这里又有什么说法?
谢谢赐教!

网友:

磷化+喷耐油漆

网友:

我公司的油箱一般是先酸洗,之后磷化,但是大油箱好像不适合磷化,之后喷耐油漆

网友:

我的油箱内壁从不用油漆

网友:

我们自己用的油箱内壁也没有喷漆呀。怎么可能生锈呢?在使用前已经抛光了呀

网友:

涂漆是不明智之举。应该进行磷化等钝化处理。

网友:

直接喷塑处理,我单位全部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耐高温,耐腐蚀,吸附力强,不容于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7 K- V2 I9 f- P$ K2 O- c5 z6 X 如果是非不锈钢钢材制造的油箱,可涂耐油防底漆,如环氧底漆,但喷涂前,应采用喷丸或磷化处理后,用溶剂清洗干净,并用空气吹干.
如果是不锈钢钢材制造的油箱,则不用涂漆,清洗干净即可.

不错,本厂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锈钢的也生锈怎么办?钢板是水货么?

网友:

我厂用的油箱涂防锈漆,时间长都掉了

网友(2006-12-19):

我们是刮一中金属修补济

网友:

我公司采用喷塑或使用不锈钢油箱

网友:

某单位;原来油箱和机架焊在一起,退火,油箱里有氧化皮,很难清除。
现是机架退火后,再把油箱焊上去,油箱内漆耐油漆。
不管用什么方法防锈,我感觉还是用不锈钢好。

网友:

路过学习!
补充楼主问题,使用水-乙二醇液压油的碳钢油箱,其内壁应如何处理,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

刷涂料迟早会脱,不是最好办法.

网友(2010-08-25):
油箱内壁不需喷漆,只要清洁干净就行

网友:
钝化处理应该好些,处理简单,效果还不错。喷漆和镀锌在油箱外部受到撞击的时候容易掉漆。污染液压油。

网友:
采用喷塑或使用不锈钢油箱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用镀锌板材,这样不会产生锈蚀,而且不会对液压油的品质产生影响。

网友:
直接不能涂漆。应该进行磷化等钝化处理

网友(2010-11-12):
涂漆之前,油箱内表面采用喷丸或磷化处理后用溶剂清洗并用空气吹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我们工厂也是这样干的,具体用了哪些漆我也不清楚。

网友(2012-07-08):
镀锌是不错的方法,但是最简单便宜的方法就是在涂装出来后,用湛江金磷科工贸易有限公司的液体防锈液喷一下,最少防锈6个月。

网友:
联系方法:QQ:918861708,手机:13902501548

网友:
在外表涂装出老后,在油箱内部喷涂湛江金磷科工贸易有限公司的液体防锈液,空放防锈最少6个月。QQ:918861708,手机:13902501548

网友:
我们的工艺是 油箱喷砂处理,然后清理干净,刷超环氧底漆。实践证明比例阀是没问题的。

网友:
酸洗磷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