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1.5 的螺栓的内径是多少才合理?

楼主(2006-08-19):
大家好,我是刚刚进入机械行业的初学者,诚心向大家求教.

0 X3 S* A9 z U, z' q" o

M12*1.5的螺栓内径是多少呢?

标准的是不是10.5,就是12-1.5=10.5, 但是我看了公式是不是应该是12-1.5*1.732/2=10.7 ??

$ w+ W# T$ H D

还有M12的螺栓外径一般小于12, 大概11.9,那这样的话,内径又怎么算了呢,是不是11.9-1.5*1.732/2=10.6 ??

到底用哪个呢??是10.5,10.6,还是10.7 ??

向大家请教!!

网友:

标准的公式是有一个范围的.d小=d大-(1.0~1.1)p
所以是有一个范围可以选择的.你看情况选用.如果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要攻什么样的材料来定了.如果有些材料实在硬得可怕那你可以选择大点.如果材料可以的话一般是用10.5.这些都不是死的.是灵活应用的.

网友(2007-11-17):
可以查普通螺纹标准GB/T3934,不同螺纹有不同的削平量,对于你所提的普通螺纹而言
大径为D,中径D2,小径D1
D既是公称直径,D2=D-1.0825P;D1=D2-1.082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