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支承采用哪种轴承...?---[请教]

楼主(2006-08-20):
各位师兄,我想请问一下滚珠丝杆的两端轴承采用哪种轴承或轴承组合支承会比较理想,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有什么区别吗?电机采用伺服电机,主要应用于机床方面。谢谢!

网友:

用滚珠丝杆专用的向心推力滚珠轴承,要成对使用

网友:

可以使用滚珠丝杆支撑用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3 v  _9 b. p' T+ d* M这种轴承是专门应用与机床或者电动注塑机等等。

网友:

有专用的向心推力组合轴承,网上搜索下

网友:

用一般精度的轴承可以吗?

网友:

主要考虑受力大小和需要,然后再选用轴承

网友:

要考虑你的安装方式,滚珠螺杆的安装有固定-自由,固定-支撑,固定-固定方式,因方式不同安装两侧采用的轴承也不相同。一般来说固定端多采用成对的角接触轴承,支撑端采用向心球轴承。在垂直方向,看力的大小,看是否加用推力球轴承。

网友:

多了,自己看受力情况自己分析吧

网友(2007-04-01):

滚珠丝杠和轴承的选择都是比较难的,真得好好整啊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的转速了,高了用角接触比较好,慢的,承载力大的可以用圆锥磙子啊(背靠背)

网友:

配了好轴承还要配精密锁紧螺母才能不烧轴承啊。

网友:

轴承座中部设有挡肩,两盘推力两盘向心轴承对称使用,可满足中低速度推力较大,回转精度不高的一般用途

网友:

机床上的滚珠丝杆的支承 的轴承受 两个方向的力
一为轴向力 二为径向力,故选择时用推力角接触球轴承是比较好的
至于具体大小要看具体载荷 运动情况而定

网友:

1、两端固定支撑,双向载荷,用角接触球轴承
2、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安装,单向载荷,深沟球轴承+推力球轴承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关键部件还是进口的轴承使用性更强一点!

网友:

兄弟,这就要看你丝杠使用的情况了,要考虑丝杠的速度,传动精度,最大负载,丝杠本身安装的结构了。根据我的经验,丝杠至少有一端必须得用角接触球轴承,如果传动精度要求高的话。目前国内或日韩的加工中心丝杠两端的轴承基本上都是用角接触球轴承的。而德国的一端用一种角接触球轴承的组合体,而另一端则用的是普通的深沟球轴承。

网友(2008-10-28):
现在好像一般机床都是用的角接触球轴承,如果丝杆直径比较大,传动要求高的话,可以试试其他的,比如说ZARN系列

网友: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丝杠专用轴承

网友:
一端用组合轴承(好象17楼说的ZARN系列)固定,另外一端浮动的也选用精度高轴承(看见过角接触轴承的,也有调心轴承的)

网友:
丝杠专用:精密角接触轴承,接触角有15,25,30度等,看你的需要了。成对使用,背靠背。

网友A:
如果你的滚珠丝杠需要施加预紧力,也就是预拉伸安装的话,两端都需要角接触球轴承。在其他使用情况下,各种组合方式都有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至于角接触轴承的排列方式,则是根据受力方向而安排的。比如说预拉伸情况下,两端都用角接触轴承,有一种排列方式是:背背—丝杠—面面。根据预紧力的大小不同也有其他的排列方式,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在一些大厂的轴承系列中,有专门的角接触轴承供丝杠安装使用,与主轴用角接触轴承还不大一样,需要注意!

网友(2008-12-02):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滚珠丝杠需要施加预紧力,也就是预拉伸安装的话,两端都需要角接触球轴承。在其他使用情况下,各种组合方式都有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至于角接触轴承的排列方式,则是根据受力方向而安排的。比如说预拉 ...

说的好!

网友:
可以使用滚珠丝杆支撑用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支承端用深沟球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16):
要总体考虑  就像受力情况  还有丝杆的长短。一般用向心轴承和推力轴承结合一起用。

网友:
有专用的向心推力组合轴承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可以推荐使用NSK 或者SKF的丝杠专用轴承!本人不支持深沟球轴承和推力球轴承组合使用!

网友:
固定端用以普通的加以推力轴承,支撑端用推力和向心推力用于调节间隙

网友:
我们这基本用推力和滚针的组合轴承,基本上X粥都是这样的,Z轴基本是下端推力和滚针的组合轴承,上端是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一般丝杠直径小于80的可以用各厂家的丝杠专用轴承,如:NSK、FAG、SKF等都有,直径大于80的建议选用INA的丝杠专用轴承。

网友:
有专用的组合轴承,去书上找

网友:
你可以找下轴承样本,有专门介绍丝杆轴承的,NSK样本有这一块,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