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焊接时的垂直度要求?

楼主(2006-08-20):
  我向大家请教一下,采用二氧化碳保护焊接时如何来保证工件的垂直度要求?请大家帮我探讨一下.

网友:

什么样的工件啊

楼主:

厚度为3mm的冲压件与一根φ12的轴焊接

网友:

有图吗

楼主:

    有

网友(2006-10-10):

怎么不传上来啊

网友:

我们这里是把轴一端做的小一点(小于φ12,长度等于冲压件的厚度),在冲压件上做一个小空(保证φ12的轴不能过去,而轴的小端能过去就行),焊接时把轴插入孔内在背面焊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才能保证
毕竟一个是薄壁件,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做个小夹具,把冲压件和12的轴相对位置固定,再进行焊接.

网友:

先在3mm冲压件上打12mm孔,孔与轴过渡配合,再做一个焊接胎具,在背面施焊即可。

网友:

9楼和10楼说的有道理,只有靠工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