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滑极限量规所采用的DIN标准---[请教]

楼主(2006-08-20):
现在国内制造光滑极限量规所采用的是内缩极限,即通止端均在尺寸公差带以内,目前我所服务的是一家德国企业,用的是DIN标准,通止端均超出了尺寸公差,有人称为超限极限,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两种方法哪一个更科学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DIN标准,能不能上传来看看先?

网友:

国标中公差带是内缩,这样对工件要求严了,会出现在公差带内的判为不合格,宁缺勿滥的原则。din的没接触过不知道。

网友(2006-11-12):

采用DIN2245

网友:

是否能将标准传上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0-08-21):
国标中公差带是内缩,这样对工件要求严了,会出现在公差带内的判为不合格

网友:
路过路过呵呵,可以传上来看下嘛

网友:
判为不合格的情况肯定会有的,但几率好像是符合整台分布的,几率不是很大。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种方法不是很好,我们公司好多不合格品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让步放行的,因为她不影响装配,只要功能满足要求,还是没必要那么严的。

网友(2010-11-03):
国内的止通规的机加工公差,是放置在产品公差之内,这样缩小了产品的公差,可能将合格的产品判为不合格。
但如果将止通规的机加工公差放大产品的公差之外,可能将不合格的产品判定为合格。
所以止通规的机加工公差无论放大公差之内还是之外,都各有千秋。
国内止通规的机加工公差放置法是受机床的加工能力以及材料的硬度及耐磨性要素影响,如果国内的磨床的加工能力普遍达到万分之一mm以内,材料的耐磨性非常高,我想肯定会重新制定国标的的。保证止通规的机加工公差占产品的公差很小比例,这样误判机率的大为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