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速比设计大了好还是小了好?---[请教]

楼主(2006-08-20):
在调速系统中,当系统扭矩符合要求时,减速机的速比设计大了好还是小了好.

网友:

不知道,对不起!

网友:

在调速系统中,减速问题是个说简单叫简单说复杂就复杂的问题..
简单是因为减速箱是标准化的..你直接拿来用,然后确认其他部分的参数..
复杂是因为你确认了其他参数后,最后确认减速比就得计算了,有时非常麻烦,有时无法用标准件....比如负载惯量折合到电机轴上的系数就是减速比,减速比大的话,负载折合到电机轴的惯量就小.而大减速比会导致系统的总体效率降低...此处涉及到一个优化设计问题..其实就算你草草选型也一样可以用,但要做出好产品就必须的"精打细算"..此处根据需要至少有几种优化原则----电机功耗最小,电机发热最低,系统效率最高,系统冲击最小既运行最平稳....等等,相关公式都能找到....
讲减速比大小是有条件的,单纯的满足力矩是最低的要求,看你的目的了..过犹不及,,只有最佳的,没有说越大或越小就越好.....

网友:

最主要的是看自己系统对速度和扭矩的要求,当然,能靠到标准减速器,成本会降下来的!

网友:

在总传动比一定的情况下,传动比可以由电动机的转速与减速机的传动比来决定,所以,要考虑电动机的造价与减速机的成本的综合指标,组合为成本最低的原则。电动机可选2、4、6、8、10极电机,对应转速(每分钟转速):2880,1470,980,590。减速机的传动比越大,传动的级数就多,价格就相应高一些。

网友:

以上几位大侠说的都很好,我想是不是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调速系统是用在哪个领域?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要求。如轧钢系统,对于直流调速的连轧来说,它要满足不同品种规格的要求,既要满足大规格的力矩要求,也要满足小规格的速度要求,因此在设计上常采取将大规格安排在直流电机的恒力矩区工作,将小规格安排在恒功率区工作,并以此来选择机列的减速机速比。

网友(2016-04-09):
不懂,入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