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三维立体图选哪个工具好?--syw

楼主(2006-08-21):
楼主网友好!
我一直用CAD画机械方面的装配及零件图,现在,工程上需要我画一个三维立体图,
我现正在收集这方面的各种资料,备学习用。
我知道画三维立体图的常用工具有SolidWorks---ug---proe。
我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帖,但大都是根据各使用者个人的喜好,所给与的表决,这就应了“两个时钟定律”即,当只有一块表时,时间是准确的,但,同时有两块表时,时间反而不准确了。
我正处于三岔路口的选择中,我想少走弯路,少花精力,只学一种。
我在另一个别的网友的帖中,添加了此问,但为了使主题更明晰,特独立发帖。

4 _, c3 k E2 |5 \7 ~7 z

谢谢!
syw

楼主:

对不起,应该是各位网友好:
syw   060821--0456

网友:

solidwork 的曲面功能没有ug和pro/e的强大!

网友:

从楼主的情况看,我认为学SW或者CAXA是比较好的。简单、容易上手。至于3楼朋友说到的SW曲面功能,我认为只要是破衣能做出的,SW就能做出吧!

网友:

听说对于南方的多数公司比较承认Solidwork,而北方的多数公司比较承认Pro/e.视你现在或以后在哪儿工作而定了。不过我这也是听说的,仅供参考

网友:

不画曲面用Solidwork,有曲面的话用pre较好!UG太难拉,哈哈

网友:

我正在学ug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PROE,简直从心理上拒绝autoCAD了,设计不直观,改图还超级麻烦。非常喜欢PROE的参数化思想以及单一数据库概念,修改一处,装配图,零件图,工程图都自动更新,而且工程图出图速度也是AUTOCAD无法比拟的。

//**************************************************

引用 网友B:
二维 AUTOCAD操作比较方便灵活,我用鼠标中键进行平移和缩放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标准件库比较少,画装配图时各种标准件都要自己画。CAXA有标准件库但是操作不太灵活。
三维 UG应该是老大了,但用的是比较少。用solidworks的人越来越多了,正版价格也不贵。

//***************************************************

谢谢各位网友!

我现在比较倾向solidworks,  请再帮我确认:

1?:solidworks是否能做到,修改一处,装配图,零件图,工程图都自动更新。

2?:solidworks是否有标准件库。

3?:solidworks是否有不能胜任,而proe和ug 能完成的任务。请举例说明。

谢谢!

syw   060822--01.57

网友:

先随便学一种啦。

网友:

pro/E功能强大,其实绘图软件触类旁通.我觉的在个人呢,哪个软件你花时间多,你就觉得它好学.

网友:

Solidworks具备你说的第一种情况,可一改零件图,装配随着就改!标准件是需要插件的!三维各有所长!看你的情况定拉!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UG
UG很是可以的。其中的曲面可以用网格或者各种工作面来做。
我对楼主的建议是UG
最好是1.8的    2.0也可以。
其他的我自己也用过的不习惯。

网友:

可以自动更新的

楼主:

  各位网友好!

谢谢你们的回复

我现在已经首选Solidworks,并已经会画零件图了,正在深入的学习中。

今16点时,骑车去了趟电脑城,想买最新版的Solidworks及教程,遇打击盗版,

无果而返。

我,现在急需学会画装配图。

我的学习方法是“照虎画虎”,我以后的画风都取决于这只标准“虎”。

肯请有教材的网友,给我发一个完整标准的有代表性的“装配图”实例,

在下不胜感激。

谢谢!

syw    060823--17.17

网友:

不管是什么软件,自己用着顺手就是好软件.
我常用SW.

网友:

各种软件都是相同的,只要会一种,有了三维建模思路其他就容易了

网友:

我也为这事发愁过,
我用AUTOCAD做2D,
三维用Inventor。如果搞模具设计首选PRO/E、UG,机械设计选SW、Inv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