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和孔的配合图...怎么画?--[求教]

楼主(2006-08-21):
我现在画一轴和孔的配合图  要求两个条件 一个是间隙0.02mm,一个是间隙0.03mm,怎么画,谢谢!:)

网友:
Re: 在线求教 谢谢

我觉得是标注的问题吧!

楼主:
Re: 在线求教 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标注的问题吧!

+ c c

标注问题!

" O r ], \9 Z8 K

那具体怎么表示呢

网友:
Re: 在线求教 谢谢

如果有公差配合代号如H7/h6标注就可以了,因为轴有公差符号,孔也有,在装配图上可以标注代号而不必标注实际值(你所说的一个是间隙0.02mm,一个是间隙0.03mm是不是最大间隙和最小间隙?)

楼主:
Re: 在线求教 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公差配合代号如H7/h6标注就可以了,因为轴有公差符号,孔也有,在装配图上可以标注代号而不必标注实际值(你所说的一个是间隙0.02mm,一个是间隙0.03mm是不是最大间隙和最小间隙?)

 A; J9 t, M) T

是这样的,我们是做实验用的,是轴和孔的间隙在0.02mm,0.03mm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应该是最大间隙,我现在不知怎么标注出来,或者是标注轴的尺寸。谢谢!

网友:
Re: 在线求教 谢谢

既然如此,我建议将其列入到技术要求里边,轴和空进行选配安装,一种是保证0.02mm间隙,一种是保证0.03mm间隙,两种装配尺寸分别作试验。
这种注释曾在铁路车轮与轴的装配图中使用,因为要保证足够的压装吨位,轴和孔采用选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 e |# {1 y8 m& Z 既然如此,我建议将其列入到技术要求里边,轴和空进行选配安装,一种是保证0.02mm间隙,一种是保证0.03mm间隙,两种装配尺寸分别作试验。
这种注释曾在铁路车轮与轴的装配图中使用,因为要保证足够的压装吨位,轴和孔采用选配安装!

: [ A+ _0 G8 R, s

哦  这样也可以啊  那如果改变轴的尺寸从而来体现两个间隙条件  这样可以吗?谢谢:)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

你有QQ嘛?我的470687645

网友(2009-12-28):
公差配合教材里有很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