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外图纸的标注问题,如1/4-28 UNF-1B等---[请教]

楼主(2006-08-21):
大家好,有几张图外图纸,实在看不懂了,如1/4-28  UNF-1B等等,烦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忙啦!

网友:
Re: 大家好,初来乍道,有事相问(关于国外图纸标注问题,如1/4-28 UNF-1B等等)

单位应该是英寸,1/4-28UNF-1B是美制圆柱螺纹1/4寸,28牙,-1B不知道是啥意思!

楼主:
Re: 大家好,初来乍道,有事相问(关于国外图纸标注问题,如1/4-28 UNF-1B等等)

谢谢楼上哦,小妹不胜感激!上面的附件你看了吗?因为公司要求我除翻译外还要进行标注转换,我专业又不是这个,头都大了!

网友:
Re: 大家好,初来乍道,有事相问(关于国外图纸标注问题,如1/4-28 UNF-1B等等)

1/4-28 UNF-1B 这是一个英制螺纹的标注  1/4  是螺纹公称直径  28  是指每一英寸28个牙,即牙距为1/28英寸,25.4mm/28 6 u( K3 D P- N' WUN 是螺纹的标准牙型,牙顶角为60度,可参考  UNF 细牙系列  是指螺纹等级代码,一般外螺纹的等级分1A,2A,3A,而内螺纹的等级分1B,2B,3B  N5 o, c- h1/4-28 UNF-1B螺纹的基本尺寸如下  小径 0.211--0.220 , Z9 t9 f r& X7 @1 q中径 0.02268--0.2333   b大径 最小0.250

网友:
Re: 大家好,初来乍道,有事相问(关于国外图纸标注问题,如1/4-28 UNF-1B等等)

上面尺寸的单位都是英寸

网友:
Re: 大家好,初来乍道,有事相问(关于国外图纸标注问题,如1/4-28 UNF-1B等等)

英寸和公制单位转化1英寸=25.4毫米,长度、孔径可以转变,螺纹标注不要改变,那是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寸和公制单位转化1英寸=25.4毫米,长度、孔径可以转变,螺纹标注不要改变,那是标准

 p

是这样的,因为公制螺纹和英美制螺纹的牙型不一样,不能用公制的标注,一般只要把英制的螺纹标出来,给标准就能加工出来,不能直接换算成公制的

网友:

我认为楼上说法有点问题, 通常英制统一牙用英制标出, 但还是可以用公制来标大中小径, 现在很多标准书或手册为了满足中国工程师的要求会将尺寸转化成公制, 当然1/4-28 UNF-1B名称是一个代号无法转变的, 要注意的是在转化过程中通常会有0.001MM的误差(我们公司的英制牙都被上量转成公制来生产和校验).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们,看了上面的这么多,我明白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