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网印刷技术

楼主(2006-08-21):
丝网印刷技术 fficeffice" />

1.什么叫丝网印刷?

丝网印刷属于孔版印刷,它与平印、凸印、凹印一起被称为四大印刷方法。孔版印刷包括誊写版、镂孔花版、喷花和丝网印刷等。孔版印刷的原理是:印版(纸膜版或其它版的版基上制作出可通过油墨的孔眼)在印刷时,通过一定的压力使油墨通过孔版的孔眼转移到承印物(纸张、陶瓷等)上,形成图象或文字。誊写版印刷为最简便的孔版印刷,始于19世纪末期。这种印刷是在特制的蜡纸上,通过打字机或铁笔制成蜡纸图文版,在蜡纸版上用油墨辊进行印刷,承印物上就可得到理想的印刷效果。在孔版印刷中,应用最广泛的是丝网印刷。
丝网印刷是将丝织物、合成纤维织物或金属丝网绷在网框上,采用手工刻漆膜或光化学制版的方法制作丝网印版。现代丝网印刷技术,则是利用感光材料通过照相制版的方法制作丝网印版(使丝网印版上图文部分的丝网孔为通孔,而非图文部分的丝网孔被堵住)。印刷时通过刮板的挤压,使油墨通过图文部分的网孔转移到承印物上,形成与原稿一样的图文。丝网印刷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印刷、制版简易且成本低廉,适应性强。丝网印刷应用范围广常见的印刷品有:彩色油画、招贴画、名片、装帧封面、商品标牌以及印染纺织品等。

2.丝网印刷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丝网印刷最早起源于中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我国古代的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夹颉印花方法。到东汉时期夹颉蜡染方法已经普遍流行,而且印制产品的水平也有提高。至隋代大业年间,人们开始用绷有绢网的框子进行印花,使夹颉印花工艺发展为丝网印花。据史书记载,唐朝时宫廷里穿着的精美服饰就有用这种方法印制的。到了宋代丝网印刷又有了发展,并改进了原来使用的油性涂料,开始在染料里加入淀粉类的胶粉,使其成为浆料进行丝网印刷,使丝网印刷产品的色彩更加绚丽。
丝网印刷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美国《丝网印刷》杂志对中国丝网印刷技术有过这样的评述:"有证据证明中国人在两千年以前就使用马鬃和模板。明朝初期的服装证明了他们的竞争精神和加工技术?quot;丝网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世界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丝网印刷技术不断发展完善,现已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丝网印刷的原理是什么?

  丝网印刷由五大要素构成,即丝网印版、刮印刮板、油墨、印刷台以及承印物。丝网印刷基本原理是:利用丝网印版图文部分网孔透油墨,非图文部分网孔不透墨的基本原理进行印刷。印刷时在丝网印版一端上倒入油墨,用刮印刮板在丝网印版上的油墨部位施加一定压力,同时朝丝网印版另一端移动。油墨在移动中被刮板从图文部分的网孔中挤压到承印物上。由于油墨的粘性作用而使印迹固着在一定范围之内,印刷过程中刮板始终与丝网印版和承印物呈线接触,接触线随刮板移动而移动,由于丝网印版与承印物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使得印刷时的丝网印版通过自身的张力而产生对刮板的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称为回弹力。由于回弹力的作用,使丝网印版与承印物只呈移动式线接触,而丝网印版其它部分与承印物为脱离状态。使油墨与丝网发生断裂运动,保证了印刷尺寸精度和避免蹭脏承印物。当刮板刮过整个版面后抬起,同时丝网印版也抬起,并将油墨轻刮回初始位置。至此为一个印刷行程。

4.丝网印刷与其它印刷方式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丝网印刷与其它印刷方式相比主要区别有以下几个:
  ①印刷适应性强平印、凸印、凹印三大印刷方法一般只能在平面的承印物上进行印刷。而丝网印刷不但可以在平面上印刷,也可以在曲面、球面及凹凸面的承印物上进行印刷。另一方面,丝网印刷不但可在硬物上印刷,还可以在软物上印刷,不受承印物的质地限制。除此之外,丝网印刷除了直接印刷外,还可以根据需要采用间接印刷方法印刷,即先用丝网印刷在明胶或硅胶版上,再转印到承印物上。因此可以说丝网印刷适应性很强,应用范围广泛。
  ②墨层厚实,立体感强,质感丰富 胶印和凸印的墨层厚度一般为5微米,凹印为12微米左右,柔性版(苯胺)印刷的墨层厚度为10微米,而丝网印刷的墨层厚度远远超过了上述墨层的厚度,一般可达30微米左右。专门印制电路板用的厚丝网印刷,墨层厚度可至1000微米。用发泡油墨印制盲文点宇,发泡后墨层厚度可达300微米。丝网印刷墨层厚,印刷品质感丰富,立体感强,这是其它印刷方法不能相比的。丝网印刷不仅可以单色印刷,还可以进行套色和加网彩色印刷。
  ③耐光性强,色泽鲜艳由于丝网印刷具有漏印的特点,所以它可以使用各种油墨及涂料,不仅可以使用浆料、粘接剂及各种颜料,也可以使用颗粒较粗的颜料。除此之外,丝网印刷油墨调配方法简便,例如,可把耐光颜料直接放入油墨中调配,这是丝网印刷的又一大特点。丝网印刷产品有着耐光性强的极大优势。经实践表明,按使用黑墨在铜版纸上一次压印后测得的最大密度值范围进行比较,胶印为1.4、凸印为1.6、凹印为1.8,而丝网印刷的最大密度值范围可达2.0,因此丝网印刷产品的耐光性比其它种类的印刷产品的耐光性强,更适合于在室外作广告、标牌之用。
  ④印刷面积大目前一般胶印、凸印等印刷方法所印刷的面积尺寸最大为全张尺寸,超过全张尺寸,就受到机械设备的限制。而丝网印刷可以进行大面积印刷,当今丝网印刷产品最大幅度可达3米×4米,甚至更大。
以上四点均是丝网印刷与其它印刷的区别,同时也是丝网印刷的特点及优势。了解了丝网印刷的特点,在选取印刷方法上,就可以扬长避短,突出丝网印刷的优势,以此达到更为理想的印刷效果。

5.丝网印刷适于表现哪类原稿?

丝网印刷同其他印刷一样需要准确地再现原稿的图文及色调。丝网印刷所采用的原稿原则上和其它印刷方法所用原稿没有很大差异,但在具体的制版、印刷实践中,其要求就有不同之处,这主要是由于丝网印刷特性所决定的。特别是由于丝网印刷墨层厚实、色泽鲜艳,所以在选择原稿及制版时要充分考虑丝网印刷的特殊效果。
另外,丝网印刷所用原稿图文线条、网点精度要求也和普通印刷方法所用原稿要求有所不同。如果原稿的线条、网点十分精细,采用丝网印刷制版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用丝网印刷技术不适于再现精细线条、网点的原稿。在选挥印刷方法时要充分地考虑各种印刷的特点。甚至在丝网印刷制版时也同样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网线,以求达到充分再现原稿的目的。
丝网印刷比较适于表现文字及线条明快的单色成套色原稿,同样适于表现反差较大,层次清晰的彩色原稿。通过丝网印刷的特殊效果,使得复制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通过丰富厚实的墨层和色调的明暗对比,充分表达原稿内容的质感以及立体效果。
丝网印刷照相制版原稿有反射原稿和透射原稿两种,通常主要使用反射原稿。彩色照相大多使用透射原稿。
丝网印刷主要用阳图片制作网版。不同的制版方法对原稿要求也不尽相同。

6.丝网印刷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丝网印刷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丝网印刷可以使用多种类型的油墨。即:油性、水性、合成树脂乳剂型、粉体等各类型的油墨。
  ②版面柔软。丝网印刷版面柔软且具有一定的弹性不仅适合于在纸张和布料等软质物品上印刷,而且也适合于在硬质物品上印刷,例如:玻璃、陶瓷等。
  ③丝网印刷压印力小。由于在印刷时所用的压力小,所以也适于在易破碎购物体上印刷。
  ④墨层厚实,覆盖力强。
  ⑤不受承印物表面形状的限制及面积大小的限制。由前述可知,丝网印刷不仅可在平面上印刷,而且可在曲面或球面上印刷;它不仅适合在小物体上印刷,而且也适合在较大物体上印刷。这种印刷方式有着很大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7.丝网印刷方法有几种?

  丝网印刷通常有两种,即手工印刷和机械印刷。
手工印刷是指从续纸到收纸,印版的上、下移动,刮扳刮印均为手工操作。
机械印刷是指印刷过程由机械动作完成。其中又分为半自动和全自动印刷,半自动指承印物放入和取出由人工操作,印刷由机械完成;全自动是指整个印刷过程均由机械完成。

8.丝网印刷是如何分类的?

  丝网印刷不仅适应一般的纸张印刷,而且适应性非常广泛。例如:陶瓷、玻璃、印刷线路板等。根据承印物的质地不同,印刷时就不尽相同,虽然各个系列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但因承印物质地不同(即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不同),各自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所以通常人们按承印物不同划分为:纸张类印刷、塑料类印刷、陶瓷类印刷、玻璃类印刷、线路板印刷、金属类印刷、纺织类印刷等几大类。这样就形成了各自的相对独立的印刷系统。

9.丝网印刷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

  丝网印刷应用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除水和空气以外(包括其它液体和气体),任何一种物体都可以作为承印物。有人评价丝网印刷时曾这样说过:如果你想在地球上找到理想的印刷方式,达到印刷目的,那很可能就是丝网印刷法。
具体地说丝网印刷主要应用在下述几方面:
  ①纸类印刷
美术印刷--广告、画刊、日历、灯笼纸等。
商标印刷
转印印刷
包装印刷
建材印刷--糊墙纸等.
  ②塑料印刷
塑料软片--乙烯玩具、书包、塑料袋等。
塑料标盘--假金属复合材料及各种标盘.
生产零件--仪器件。
  ③木制品印刷
工艺品--漆器、木制工艺品、玩具。
加工半制成品--体育用品、木板、天花板、路标、招牌、假金属扳、广告牌等。
  ④金属制品印刷
金属筒、金属器皿、金属制品。
  ⑤玻璃、陶瓷制品印刷
玻璃--镜子、玻璃板、杯子、瓶子等。
陶瓷--器皿、工艺品。
  ⑥标牌
文字说明板、刻度盘、成形物品。
  ⑦线路板印刷
印刷线路板、民用或工业用基板、厚膜集成线路板。
  ⑧印染
印染--旗帜、布匹、毛巾、手帕、衬衫、背心、针织品等。 '
其它印刷--口袋、鞋、号码布以及各种箱包、背包、提包、书包等。
  ⑨皮革制品印刷

10.丝网印刷的主要过程是什么?其工艺流程是针么?

丝网印刷的主要过程是:制作原稿、制作丝网印版、印刷、油墨干燥等。

11.什么是张力仪?

  张力仪是测量丝网受到拉力作用时其内部与固定丝网接触体之间的相互牵引力大小的仪器。张力仪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测量张力的单位用牛顿/厘米表示。张力也可以用相对数值来表示。厘米张力仪就是用相对数值表示张力的一种,是通过张力仪自身重量使丝网下沉的深度的数值(毫米)来计算,张力数值可从指示盘上直接得到,或者从控制盘上间接得到。张力仪有手工操作和机械操作两种。张力仪是检验丝网印版质量的重要的检测仪器。为保证得到制版要求的张力,在绷网过程中或绷网后都要使用张力仪测量。

12.什么是网目尺?其用途是什么?

  网目尺又称经纬密度仪。主要用于测量各种丝网的目数。网目尺有玻璃板式和塑料片式两种。其测量方法是:测量时,首先使丝网处在透亮的状态下或放在看版台上,将网目尺放在丝网上,然后将网目尺在丝网上慢慢移动,使网目尺上的竖线与丝网的经线或纬线平行,这时由于丝网经纬线和网目尺上竖线产生重叠效果,在网目尺上形成棱形花纹,花纹的横向对角所指的网目尺上对应的刻度数字,即是所测丝网的目数(英寸或厘米)。
网目尺是测量丝网目数的常用工具,通常要保持测量仪器的精度,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就要保持网目尺的清洁,防止网目尺上有划痕和碰伤,使用后要将仪器擦拭干净,妥善保管。

13.什么是密度计?密度计的用途是什么?

  密度计是印刷厂常用的原稿测量仪器。是测量黑白原稿的灰度值和测量连续调或网点值的光电测量仪器。密度计分为透射式密度计和反射式密度计两种。透射式密度计适于测量透明原稿,反射式密度计适于测量实地原稿。密度计的测量范围是0-2.5,数字越大,黑度越高。测量的基本原理是,衡量感光材料曝光和显影后的变黑程度即黑度。在制版时,感光材料上的溴化银,受到光照作用,显影后还原成金属银,形成一定的阻光度。黑度大的,密度高;黑度小的,密度低。带有滤光片的测量计,还可以测量彩色原稿的彩色密度。其测量原理与上述基本原理相近。

14.什么是色度计?其用途是什么?

  色度计又称比色计。它是一种测量材料彩色特征的仪器。色度计主要用途是对所测材料的颜色、色调、色值进行测定及分析。如果将色度计与计算机连机,便可以提高对色彩的分析及处理能力,而且用户可根据需要从微机的彩色存贮库中查找调出各种数据进行配色。

15.什么是硬度计?其用途是什么?

硬度计是测量物体硬度的仪器,根据繁简程度可分为简单硬度测量计和复杂硬度测量计两种。硬度测量计用途很广,普遍用于橡胶工业,在丝网印刷过程中,硬度计主要用于检测刮板材料的硬度。

16.刮板压力规的用途是什么?

  刮板压力规是一种根据刮板压力来测量刮板与丝网之间摩擦力的显示仪器。测量单位为公斤/厘米。其测试方法是: 将测试条放在刮扳和丝网之间,用压力规采用拉动测试的方法进行操作。在测量时,根据刻度盘上所指示的数字,得到摩擦力数值。

17.刮斗的用途是什么?具体的涂布方法是怎样的?

  刮斗是用来在丝网上涂布感光剂的工具,也称上网浆器。常用刮斗多使用不锈钢材料制作,这种刮斗具有重量轻,使用轻便,耐腐蚀性强,不易生锈,制作方便等特点。
刮斗有两种用途,一是涂布感光胶,二是用于封网。涂布感光胶时,先将感光乳剂倒人刮斗内,一般倒入量不超过刮斗容量的1/2。在使用时将绷好网的网框倾斜70度左右,靠在固定的支架上,把放入感光乳剂的刮斗的刃口边呈水平状靠在网框的下端,再使刮斗稍向上倾斜使感光剂与上网接触。而后作从下向上平稳的移动。为使感光膜与丝网牢固结合。涂布是在网框内外两面刮涂。网框外面涂布次数多于内面涂布次数。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刮涂一次,干涂一次。为了保证涂膜厚度的均匀,每刮涂一次后,网框位置上下掉换一次,依照这样的操作方法循环往复,直至达到所需要的膜的厚度。

18.刮斗的主要技术规格及要求是什么?

  由前述可知,刮斗是涂布感光胶的重要工具,刮斗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丝网印版的质量。应该注意的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刮斗与丝网接触的刃口边,必须保证较高的平整度,不能有碰伤的痕迹。如果平整度低或有碰伤,涂布后的膜层则会出现条痕或膜层厚度不均匀的现象,从而使印刷后的图文线条出现毛刺和墨层厚度不均匀。其次是要求刃口边缘光滑,如果忽视这一点,在涂布时则会造成剐伤丝网的后果。第三是由于绷好的丝网有一定购弹性,刮涂时容易出现膜的厚度不均匀的现象,即:中间部位膜厚而四边膜薄。为避免出现这类问题,通常制作刮板时使接触丝网的一边略呈一定购弧状,这样可以避免因丝网弹性造成的膜厚不均匀的现象。第四是,在制作刮斗时尽量选用不生锈、耐腐蚀、重量轻的不锈钢材料。

19.网框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这些材料具有哪些特点?

  制作网框使用的材料主要有木料、中空铝型材、铸铝成型框、钢材等几种材料。最常用的则是铝型材制作的网框。但各种网框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在选取时,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取不同材料的网框,下面依次介绍。
木质网框具有制作简单、重量轻、操作方便、价格低,绷网方法简便等特点。这种网框适用于手工印刷。但这种木制材料的网框耐溶剂、耐水性较差,水浸后容易变形,会影响印刷精度。这种网框在以前普遍使用,现在已很少采用。
中空铝型材网框和铸铝成型网框,具有操作轻便,网框强度高、牢固不易变形,耐溶剂和耐水性强、美观等特点。
适于机械印刷及手工印刷。
钢材网框则具有牢固、强度高及耐溶剂和耐水性好等特点,但有笨重、操作不方便的缺点,因此使用范围很小。

20.选用网框的条件是什么?

  网框是制作丝网印版的重要材料之一,网框选择的合适与否对制版质量,以及对印刷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了保证制版、印刷质量及其它方面的要求可根据以下条件选择网框。
  ①网框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度。因为绷网时,丝网对网框产生一定的拉力和压力。这就要求网框耐压,不能产生变形,要保持网框尺寸精度。
  ②在保证强度的条件下,网框尽量选择重量轻的,便于操作和使用。
  ③网框与丝网粘接面要有一定的粗糙性,以加强丝网和网框的粘接力。
  ④网框的坚固性。网框在使用中要经常与水、溶剂接触,以及受温度变化的影响,这就要求网框不发生歪斜等现象,以保证网框的重复使用。这样可减少浪费,降低成本。
  ⑤生产中要配置不同规格的网框,使用时根据印刷尺寸的大小确定合适的网框,可以少浪费,而且便于操作。

21.铝制网框的主要规格有哪些?

  由前述可知,用中空铝型材制作的丝网网框具有重量轻、尺寸稳定、美观、便于操作等特点。

22.常见网框材料的物理性能指标是什么?

  丝网印刷中使用最普遍的网框有铝质网框,其次还有木质网框、钢质网框。这几种网框的主要物理性能指标有以下几方面:
  ①弹性系数,单位为牛顿/厘米。木质材料弹性系数为0.12×10的7次方牛顿/厘米,铝质材料为0.75×10的7次方牛顿/厘米,钢质材料弹性系数为2.1×10的7次方牛顿/厘米。
  ②惯性矩,单位用厘米的4次方表示。当网框材料断面形状为中空长方形时(外框尺寸为5×4厘米,壁厚为2.5毫米),铝质材料惯性矩和钢质材料惯性矩为15.088厘米的4次方,木质网框断面形状为实心长方形时(5×4厘米),惯性矩为41.667厘米的4次方。
  ③密度,单位用克/立方厘米表示。木质材密度为0.9克/立方厘米,钢质材密度为7.8克/立方厘米,铝质材密度为2.7克/立方厘米。
  ④热膨胀系数(10的五次方/℃)。铝质材热膨胀系数为2.410的五冷次方/℃,钢质材热膨胀系数为1.2 10的五次方/℃,木质材热膨胀系数为3.0 10的五次方/℃。

23.丝网印刷用丝网材质的主要特性指标有哪些?

  丝网印刷中常用的丝网有绢网、尼龙丝网、涤纶丝网、不锈钢丝网。各种丝网的主要特性指标有以下几方面。
  ①拉伸强度[g(克)/D(直径)]绢网为3.7-4.1g(克)/D直径),尼龙丝网为4.5-5.8g(克)/D(直径),涤纶丝网为4.3-5.5g(克)/D(直径),不锈钢丝网为1.5g(克)/D(直径)。
  ②干湿强度比(%) 绢网为92~100%,尼龙丝网为89~r90%,涤纶丝网为100%,不锈钢丝网为100%。
  ③结节强度[g(克)/D(直径)〕绢网为2.9g(克)/D(直径),尼龙丝网为4.5-5.4g(克)/D(直径),涤纶丝网为3.4-4.4g(克)/D(直径)。
  ④拉力伸度(%) 绢网为8-22%,尼龙丝网为26-32%,涤纶丝网为16"30%,不锈钢丝网38%。
  ⑤干湿伸度比(%) 绢网120一134%,尼龙丝网为115"122%,涤纶丝网为100%,不锈钢丝网为100%。
  ⑥伸张回复率(%,以3%伸张时计算) 绢网为80- 铝质材料惯性矩和钢质材料惯性矩为15.088厘米的4次方,木质网框断面形状为实心长方形时(5×4厘米),惯性矩为41.667厘米的4次方。
  ⑦密度,单位用克/立方厘米表示。木质材密度为0.9克/立方厘米,钢质材密度为7.8克/立方厘米,铝质材密度为2.7克/立方厘米。
  ⑧热膨胀系数(10'/℃)。铝质材热膨胀系数为2.410'/℃,钢质材热膨胀系数为1.2 10'/℃,木质材热膨胀系数为3.0 10'/℃。

24.丝网印刷用尼龙丝网具有哪些特点?

  尼龙丝网是由化学合成纤维制作而成,属于聚酰胺系。尼龙丝网具有很高的强度,耐磨性、耐化学药品性、耐水性、弹性都比较好,由于丝径均匀,表面光滑,故油墨的通过性也极好。其不足是尼龙丝网的拉伸性较大。这种丝网在绷网后的一段时间内,张力有所降低,使丝网印版松驰,精度下降。因此,不适宜印制尺寸精度要求很高的线路板等。

25.丝网印刷用涤纶丝网具有哪些特点?

  涤纶丝网也是由化学合成纤维制作而成的,属于聚酯系。涤纶丝网具有耐溶剂性、耐高温、耐水性、耐化学药品性的优点,涤纶丝网在受外界压力较大时,其物理性能稳定,拉伸性小。其不足之处是与尼龙丝网相比较耐磨性较差。涤纶丝网除有尼龙丝网印刷的优势以外,还适于印刷尺寸精度要求高的印刷线路板等。

26.丝网印刷用不锈钢丝网的特点是什么?

  不锈钢丝网是由不锈钢材料制作而成。不锈钢丝网的特点是耐磨性好、强度高,技伸性小;由于丝径精细,油墨的通过性能好;丝网的机械性能、化学性能稳定,尺寸精度稳定。其不足是弹性差,价格较贵。丝网伸张后,不能恢复原状。不锈钢丝网适于线路板和集成电路等高精度的印刷。

27. 如何选用丝网?

  丝网是丝网印刷的基础。选择适当的丝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由于丝网印刷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与之有关的因素也就是多方面的。在选用丝网时,就要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印刷要求,来选用不同的丝网通常在选用丝网时可从以下不同的角度去考虑。
  ①根据承印物的种类选用丝网。选用时分别按纤维织物、纸制品、玻璃、陶瓷器、金属、塑料、木制品、电子产品等几类进行选择使用。
  ②根据油墨性质选用丝网不同油墨有不同的适应特性。所以在选用丝网时要考虑油墨的干燥时间及色彩鲜明度,承印物的吸墨能力等因素。
  ③根据丝网材质和性能选用丝网选用时要考虑丝网本身的材质和物理性能,根据不同的适性选择相应的丝网。
  ④根据印刷要标选用丝网,选用时要考理印刷速度,印刷压力,印版的耐印力,承印物吸收能力。

28. 选用丝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前面已经介绍了选择丝网几个方式。但因选择丝网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除考虑丝网以外,还要考虑油墨、承印物的成本等与其有关的各种制约因素。掌握选用的方法并注意有关的问题,选择适当丝网才能得心应手。选择丝网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①首先考虑油墨通过丝网的难易程度,一般选用时考虑这方面比较多。中间色调用油墨用透明度高的油墨,颜料颗粒比较微细,相对颜料载色体的比率要多,油墨的通过性要好,这种油墨使用高目数丝网时也能很好地通过;一般塑料油墨通过性较好;特殊用途的油墨,颜料浓度高的油墨,尽管是细粒子其通过性相对来说比较差。
  ②如果承印物表面粗糙,一般使用较低目数的丝网。
如皮革、帆布、发泡体的薄片、木材等材料印刷。由于承印物表面粗糙,吸墨性较强所以要用目数较低的丝网,以确保足够的墨量通过。
  ③根据原稿图文线条精细程度选择丝网。与上述情况相反,在一般情况下精细线条要选择高网目丝网。
  ④选用丝网还要考虑成本,在满足印刷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用价格较低的丝网。

29.如何根据承印物选择使用丝网?

  在丝网印刷中,承印物种类繁多,承印物材料也是各具特性。通常在选用丝网时可根据承印物材料来选择。
  ①纤维织物印刷 当承印物材料是纤维织物时,如:衣服、围巾、领带、书包等,可选用薄绢网、尼龙丝网或涤纶丝网。
  ②纸张类印刷 当承印物材料是纸张类,如印:广告画、名信片、壁纸、日历等时,可选用薄绢网、厚绢网、尼龙丝网、薄涤纶丝网、多丝涤纶丝网、单丝涤纶丝网。
  ③塑料、玻璃、陶瓷、金属制品、木制品印刷 当承印物材料是玻璃器皿、金属容器、木材、陶瓷、塑料制品、玩具等时,可选用厚绢网、单丝尼龙丝网、薄涤纶丝网、薄
绢网、不锈钢金属丝网。
  ④电子器件印刷 当承印物材料是线路板时,如:集成电路、半导体元件、绝缘布、电视元件等。可选用厚绢网、单丝尼龙丝网或多丝涤纶丝网。

30.国内丝网新旧型号及国外丝网型号是如何表示的?

  根据国家标准 GB2014-80颁布的锦纶和蚕丝筛网规格表规定,丝网型号的表示方法如下:
JF:表示锦纶(JIN)(或称尼龙)方(F ANG)平组
JP:表示锦纶平(PING)绞组织。
JQ:表示锦纶丝全绞纱组织。
JCQ19:表示锦纶蚕丝混织全(QUAN)绞纱组织。
CQ:表示蚕丝全绞纱组织。
CB:表示蚕丝半绞纱组织。
CP:表示蚕丝平纹组织。
JF型丝网旧型号用SP表示。
JP型丝网旧型号用NX表示。
JCQ型丝网110型号用GG表示。
J:表示锦(JIN)纶(一般称尼龙).
C:表示蚕(CAN)丝。
Q:表示全(QUAN)绞纱组织。
B:表示半(BAN)绞纱组织。
P:表示平(PING)绞组织。
F:表示方(FANG)平组织。
瑞士丝网规格型号的表示方法如下:
S:表示" S"型丝网。丝径细而丝网薄,网孔较大。适用于复制艺术品和照相加网制版。
T:表示" T"型丝网。丝径比S型粗,网孔小于S型。适用于制作色块或线条组成的图象或文字丝网印版。
HD:表示" HD"型丝网。丝径最粗,网孔最小,丝网最厚,适用于制作粗线条组成的花纹图案丝网印版。
例:77 T,表示77网目 T型丝网。
90 HD,表示90网目 HD型丝网。
日本丝网规格型号的表示方法如下:
NP、 SSP、 SP、(GG.)分别表示绢制品,平织、多丝。
No NO66-No66-S表示尼龙制品平织、绫织单丝。
No、 NoS、 TPM、 TNP、 TP表示涤纶制品,平织,No、 NoS、 TPM为单丝, TNP、 TP为多丝, TP则表示经为单丝,纬为多丝。
#No表示不锈钢丝网,有平织,绫织(单线)。

楼主:

31.丝网印刷常用溶剂有哪些?fficeffice" />

  溶剂在丝网印刷中主要用于调节油墨的粘度,调节油墨的干燥速度,以及印刷后用于清洗丝网印版和印刷刮板。常用的溶剂主要有脂肪族碳氢化合物、芳烃、乙烯酮、酯、乙
醇、甘醇乙醚等六大类。而每一大类中的溶剂又可分为若干类。

32.感光液的涂布方法有几种?

  感光液的涂布方法按操作方法划分,可分为手工涂布和机械涂布两大类。每类中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现详细介绍如下:
手工涂布由于所使用工具不同可分以下几种方法。
  ①用不掉毛的毛刷进行刷涂。
  ②用薄塑料板进行刮涂。
  ③用不锈钢刮斗刮涂。
  ④流延涂布法,也属于手工涂布制版中的一种。其特殊的地方在于不是直接使用工具涂布,而是把感光胶装在容器内,将感光胶直接连续地浇洒在垂直竖立的网框版上,使感光胶自动向下流动,在丝网上形成版膜。这种制版方法,适合用制作特殊效果的丝网印版。
以上①、②、③种手工涂布比较适于尺寸小的丝网印版,操作简便。
机械涂布主要是指通过机械动作完成感光液的涂布。机械涂布又可分为半自动和全自动涂布两种(半自动涂布除机械涂布外,还需人工协助操作。全自动涂布则由机械自动完成)。机械涂布适用于大面积网版涂布。

33.二次曝光有什么意义?如何掌握二次曝光时间?

  为了进一步提高经过晒版后制成的丝网印版的耐水性;耐摩擦性、耐溶剂性以及增加丝网印版的强度、牢度,提高耐印力,通常采用二次曝光法对丝网印版进行硬化处理(除二次曝光法外也有采用药物对丝网印版进行硬化处理的)。二次曝光时间通常根据丝网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包括所选用的丝网、涂膜厚度等诸多因素。一般二次曝光时间为一次曝光时间的 l一3倍左右。 '
丝网印版进行硬化处理适合于大批量印刷及一次性使用的丝网印版。哪些情况下丝网印版可不进行网版硬化处理呢?首先是在小批量印刷时可不进行丝网印版硬化处理。其次是在丝网印版印刷后准备进行脱膜处理)并重新使用丝网印版的情况下,就不能进行二次曝光硬化处理,否则就会造成脱膜困难。

34.在制丝网印版时,选用光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在制丝网印版时,选用光源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光源强度 所采用的光源必须有一定的强度,对任何一类原稿,都应该能够满足在短时间内进行曝光的需要。
  ②稳定性要求所用光源强度在曝光过程中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忽强忽弱。 '
  ③光源照明均匀性 所用光源在原稿上的照射强度必须一致。即原稿中心和四周位置必须处于同一光强照射之下。
  ④效率高所用光源应在短时间内曝光,并能达到曝光效果。
  ⑤操作、维修简单 选用的光源设备要操作方便,又易于维修。

35.如何计算丝网再现精细线条的最细宽度?

  在丝网印刷中,复制品的印刷精度与丝网有着密切联系,丝网目数对再现原稿精细线条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在选用丝网时,要精心选择,必须使丝网目数和印刷精细线条相对应。使所选用的丝网规格具有再现原稿精细线条的性能等,从而保证印刷效果。
丝网印刷精细线条一般指0.1-0.2毫米之间线条宽度。
丝网再现精细线条的最细宽度是指在丝网印刷中,选用的丝网能够再现最细线条的宽度值是多少?这个通常与网丝、网孔宽度有直接关系。在选网时可将下式作为选择丝网计算的一个依据。最细线条宽度值计算公式:
K=2S十 R式中: K表示最细线条的宽度,S表示丝网丝径宽度值, R表示网孔的宽度。
计算举例:如果选用200目/英寸尼龙丝网,试求其再现线条的最细宽度是多少?
查NM200英寸丝网,丝径( S)为0.05毫米,网孔宽度(R)为0.077毫米,代入上述公式,得K=2×50十77=177 =0.177毫米则 NM200目/英寸丝网再现线条的最细宽度是0.177毫米。

36.丝网的颜色对制版有何影响?

  丝网有白色、黄色、琥珀色、红色等。丝网的颜色对制版的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有色丝网,例如:黄色、红色、琥珀色的丝网,晒版时可以起到防止光的漫射现象,而使用白色丝网晒版则会出现明显的漫射现象。这是因为,感光材料在紫外线区域有较大吸收峰,由于白色丝网在光源照射时反射的是白色光,因而对感光材料有影响。照射光通过阳图软片透明部分到达乳剂敷层,照射光接触白色丝网时发生反射,屈折--反射,漫反射现象,使印版出现浮射现象即晕影。如果使用有色丝网则会防止这种现象因为有色丝网能够吸收一部分照射光,从而减少照射光的反射强度,而且有色丝网反射的是色光,这种色光是不活性光,所以对感选材料不会产生影响,特别是精细印刷品在印刷时,丝网的颜色尤为重要。

37.丝网目数与网点有什么关系?

  丝网目数与网点只有在复制连续调原稿时才构成一定关系。用丝网印刷技术复制连续调彩色原稿,如果是直接用连续调照相底片来晒制丝网印版并印刷得不到与原稿相同连续调的复制品。因为丝网印版只呈现两种状态,即图文部分网孔是通的,非图文部分网孔结模而呈封闭状态。并且由于一种规格的丝网网孔大小及排列规则是统一的,所以印刷时通过丝网网孔的油墨量是基本相等的,以致不能表现原稿图文的层次变化。为了使原稿图案的深浅层次变化能够完整地反映到丝网印版上,就要将连续调原稿制成网点底片。即将原稿的深浅层次变化,用大小不同、密度均匀的点子来表示。丝网印版上密度高的部分点子面积大,密度低的部分网点面积小,密度相同的部分点子面积也相同,点子与点子之间的中心距离相等,并且按一定角度有规律地排列。用这种网点底片晒制丝网印版并进行印刷?就可得到连续调复制品。网点排列的疏密通常用加网线数表示。单位表示法为:线/英寸或线/厘米,含意是指在单位长度内,排列的网点个数

38.绷网的工艺过程是什么?

  绷网是制作丝网印版的第一道工序。绷网质量对制版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必须认真、细致地做好绷网前的准备工作和绷网工作。
绷网首先按照印刷尺寸选好相应的网框,将网框与丝网粘合的一面清洗干净,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网框,需要用细砂纸轻轻磨擦,使网框表面粗糙,这样易于提高网框与丝网的粘接力,如果是使用过的网框也要用砂纸磨擦干净,去掉残留的胶及其它物质。清洗后的网框在绷网前,先在与丝网接触的面预涂一遍粘合胶并晾干。绷网时,用手工或机械绷网,丝网拉紧后使丝网与网框贴紧,并在丝网与网框接触。部分再涂布粘合胶,然后吹干,注意粘合胶不宜涂布得过厚或过薄,在吹干时,可用橡胶板或软布,边擦拭粘接部分,边施加一定的压力,使丝网与网框粘接得更牢固。待粘合胶干燥后,松开外部张紧力,剪断网框外边四周的丝网,然后用单面不干胶纸带贴在丝网与网框粘接的部位,这样可起到保护丝网与网框的作用,还可以在防止印刷时溶剂或水对粘合胶的溶解,以保证丝网印版的有效使用。最后用清水或清洗剂冲洗丝网,待丝网晾干后,就可用于感光胶涂布(制版)。

39.绷网方法有几种?各有什么特点?

  绷网是制作丝网印版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序。 绷网,是将丝网在一定拉力下牢固地固定在网框上。并使绷好的丝网具有一定的张力,以满足感光剂涂布及其它制版要求。丝网张力的大小以及绷网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丝网印版质量的高低,而且对印刷质量也有直接的影响。彩色印刷时,要求套色的丝网印版每色版的绷网张力必须保持基本一致,这样才能保证套印准确。只有绷好网,才能保证制版和印刷质量。绷网主要有手工绷网和机械绷网两种方法。手工绷网是一种简便的传统方法。通常适用于木质网框。这种方法是通过人工用钉子、木条、胶粘剂等材料将丝网固定在木框上。手工绷网的张力一般能够达到要求,但张力不均匀,操作比较麻烦、费时,绷网质量不易保证。这种方法多用于少量印刷和印刷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机械绷网是利用机械力量,使丝网绷紧,用粘合剂将其与网框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待粘合剂干燥后,取下网框,用聚酯膜单面压敏胶纸带封边。以防粘合剂溶解,并使丝网印版外观整洁。各种材质的网框均可用机械绷网。机械绷网具有张力均匀,绷网时间短等特点。容易掌握所需张力。适于高精度要求的制版。

40.如何选择绷网角度?

  绷网角度是指丝网的经、纬线(丝)与网框边的夹角。
绷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绷网,另一种是斜交绷网。下面分别叙述这两种绷网的方法。
正绷网,是丝网的经、纬线分别平行和垂直于网框的四个边。即经、纬线与网框边呈90度。
斜交绷网,是指丝网的经、纬线分别与网框四边呈一定的角度。采用正绷网形式绷网,操作比较方便,由于能够充分利用丝网,可节省丝网的边角料,减少丝网浪费。但是,在套
色印刷时采用这种形式绷网制版容易出现龟纹,所以套色印刷一般不采用正绷网。采用斜交绷网利于提高印刷质量,对增加漏墨量也有一定效果。其不足是丝网浪费较大。在印刷精度要求比较高和彩色印刷中,绷网角度的选择对印刷质量有直接的影响,绷网角度选择不适合,就会出现龟纹。所以,一般复制品的印刷,常适用的绷网角度是20度一35度,在印制高分辨率的线路板时,由于使用的丝网目数较高,所以绷网角度选择45度比较合适。在实际绷网时,为了减少丝网浪费,一般复制印刷品多采用正绷网。

41.如何确定丝网绷网张力?

  丝网印刷精度与丝网印版的精度有关,而丝网张力是影响丝网印版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丝网张力与网框的材质及强度、丝网的树质、温度、湿度、绷网方法等有关。通常在手工绷网和没有张力仪的情况下,张力确定主要凭经验而定,绷网时一边将丝网拉伸、一边用手指弹压丝网,一般用手指压丝网,感觉到丝网有一定弹性就可以了。
在使用绷网机以及大网框绷网时,一般都使用张力仪测试丝网张力。
在使用绷网机绷网时,由于绷网夹头的移动(松紧调 试)是通过气压表来控制实现的,所以不同质地的丝网,其绷网的气压值不同。通常绢网的绷网气压值是7-9 kg/cm2;尼龙丝网的绷网气压值是8--10 kg/cm2;涤纶丝网的绷网气压值是8--10 kg/cm2;不锈钢丝网的绷网气压值是10--13 kg/cm2。
以上是几种丝网在绷网时的气压参考值,绷网可以参考这些数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绷网,以获得比较理想的绷网张力。

42.绷网常用拈接剂有哪几类?

  绷网用粘接剂的作用是使丝网与网框牢固地粘合在一起。粘网用的粘接剂的种类比较多,在选用时,要根据网框的材质、丝网种类,选用不同的粘接剂。绷网主要使用的粘合剂有聚乙烯醇缩醛胶(培爱夫胶)、过氯乙烯胶、橡胶型粘合剂、酚醛-氯丁胶、丁腈橡胶等。

43.晕影是如何产生的?

  晕影是丝网印刷制版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主要表现形式是,晒版后的丝网印版上的图文部分,经显影后其边缘部分的丝网孔没有全部成为通孔,一部分网孔仍被感光胶绪死,图文边缘参差不齐,部分网孔为似透非透形状,图文边缘就象月亮周围的风圈环,用这种丝网印版印刷的图文,印迹边缘不整齐,部分图文细线丢失,图文尺寸也发生变化。从而降低了印刷质量。产生晕影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当采用直接制版时,所使用的是白色丝网,白色丝网在晒版时对晒版光源有反射、散射作用,使得图文边缘部分感光材料受光敏化程度不均匀,从而产生晕影;晒版时制版底片与丝网印版贴合不紧,使得图文边缘部分感光材料受光不均匀,而造成晕影的出现。

44.如何防止出现晕影?

  为了防止晕影现象的出现,提高制版、印刷质量,可通过以下措施进行控制。
  ①使用有色丝网在制版时尽可能不用白色丝网,而使用红色、黄色、橙色等有色丝网进行制版,利用丝网本身的颜色吸收晒版光源光线,减少晒版时丝网对光线的反射、散射现象,达到防止出现晕影的目的。
  ②采用预涂晕影防止液的办法预涂晕影防止液是一种由乙醇和甲酚以及乙醇可溶的红色染料,且按一定配比调合而成的溶液。在涂布此溶液之前,必须将丝网清洗干净并干
燥,然后涂布晕影防止液并随即干燥,干燥后即可涂布感光胶并晒版,这样就可起到防止晕影出现的作用。
  ③在晒版时,注意将制版底片和丝网印版贴实、贴紧,以保证感光材料受光均匀,达到防止出现晕影的制版效果。

45.为什么对丝网进行前处理?处理方法主要有哪几种?

  丝网在制造、运输、存放、使用过程中其表面会粘附灰尘、油污等物,丝网表面粘附灰尘、油污后会严重影响丝网与感光胶的结合,造成丝网印版的质量下降,为了保证丝网与感光胶紧密结合,要在涂布感光胶之前对丝网进行前处理。丝网前处理是制作丝网印版的重要工序。对丝网的前处理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即物理处理法和化
学处理法。
物理处理法: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使丝网表面极化,以利
于丝网与感光胶的结合。
这种方法是用浮石和硅酮碳化物经研磨成粉状,通过机械对丝网表面处理。或使用硅酮碳化物粉末对丝网进行处理,粉末颗粒为20微米以下。处理后用水将丝网清洗干净并干
燥,然后即可用于制版。
化学处理法:通常在制版前使用苯酚、甲酚和磷酸类腐蚀剂,对合成纤维丝网表面进行处理,以使丝网表面粗糙,达到与感光胶紧密结合的目的,但是,使用苯酚、甲酚和磷酸类腐蚀剂容易损伤丝网,所以在进行化学处理时要充分注意。
除了对丝网表面进行极化处理外,还可用苛性碱、清洗剂等对丝网进行脱脂清洗,采用脱酯清洗方法可有效地去除丝网表面油污、灰尘等物质,使丝网与感光胶粘接牢固。用上述溶剂清洗后还要用清水冲洗,干燥后,即可用于制版。

46.丝网印版的成像原理是什么?

  由前述可知,丝网是由一定的材料编织而成,其经纬线相交而形成网孔。制版时在丝网上涂布一定厚度的感光胶并干燥,在丝网上形成感光膜,然后将图文阳图制版底片与涂布好的丝网贴合放人晒版机曝光。这样丝网上图文部分因末受光而不固化,非图文部分受光固化,经显影冲洗,图文部分未固化感光材料被冲洗掉,使丝网孔为通孔。非图文部分感光材料固化堵住网孔。印刷时,图文部分丝网孔漏印墨,而非图文部分不漏墨,从而获得印刷墨迹。这便是丝网印版的成像原理。

47.丝网印版是如何显影、定影的?

  丝网印版制作过程是比较简单的,随着新型感光材料的不断出现这一特点更为突出。使用现代感光材料制作丝网印版,用照相制版底片与涂有感光材料的网框贴合晒版,网框在晒版后放人清水、温水或药物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图文就显示出来(不同的感光材料显影时间也有所不同)。随后用海绵在水中轻轻擦洗丝网印版,使图文部分网孔基本上都成为通孔。然后加压喷水清除图文部分所残留的未感光的材料,使图文部分丝网孔全部变通,最后擦净水迹并进行烘干就制出丝网印版。

48.如何确定丝网印版的厚度?

  丝网印版的厚度是指在丝网上涂布感光胶后的厚度。即:丝网印版厚度等于丝网厚度与感光膜厚度之和。
丝网印版的厚度是根据印刷要求确定的,通常印刷后油墨层高度与丝网印
版厚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采用的丝网印版较厚时,印刷后的墨层就高一些,如果所用丝网印版较薄时,则印刷后墨层就低一些。在特殊情况下要求使用厚膜感光材料的丝网印版,厚度可达1毫米。例如:制作盲文丝网印刷版的厚度一般在0.1-0.250毫米之间。
采用直接制版法时,丝网印版的厚度是通过数次涂布感光胶而获得的。涂布一次,干燥一次,依次循环操作就可获得所需要的丝网印版的厚度。
采用间接制版法或直间制版法时,根据印刷要求丝网印版厚度是通过选用不同厚度的感光膜片获得的。

49.制版精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在制作丝网印版时,制版精度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⑴丝网,包括使用丝网的种类、丝网目数的高低、丝径的粗细、丝网开口面积的大小、丝网的伸缩率的大小和丝网的编织方法以及丝网的颜色等。
 ⑵网框,包括网框的材质、网框尺寸的大小和网框的强度等。
 ⑶张力的大小。
 ⑷绷网角度的选择。
 ⑸网框与丝网的粘接方法。
 ⑹丝网的前处理。
 ⑺感光材料,包括感光度的高低、分辨力的高低、感光材料的粘接性、感光膜的伸缩率、感光膜厚度和感光膜硬度、耐水性、耐溶剂性和耐磨擦性以及耐印率的高低。
 ⑻感光剂的调合时间,调合后放置的时间。
 ⑼感光剂的涂布方法。
⑽干燥方法及条件,包括干燥温度、湿度以及干燥的时间。
 ⑾晒版方面,包括所用光源种类、曝光时间的长短、承印物在曝光时与光源的距离等。
 ⑿照相制版底版的密度。
 ⒀显影方面,其中包括,显影方法:水显影、温水显影、药物显影;显影条件:温度、浸泡时间、喷水器的种类和使用等。
 ⒁显影后的干燥温度及时间。
 ⒂二次曝光时间的选择。
 ⒃修版。

50.丝网印版制作完毕应如何处理?

  丝网印版制作完毕,要进行全面检查及后处理。处理方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①检查丝网印版质量,包括图文是否全部显影、图文网点、线条是否有毛刺、残缺、断笔及网孔封死等现象,如果发现上述状况后应及时采取各种方法进行补救。如果不能补救,可考虑重新制版,以确保以后的印刷质量。
  ②检查网膜是否存在气泡、砂眼以及靠近网框的四边末被封网情况;对气泡、砂眼应及时补救。对四边丝网进行封网,以避免印刷时造成漏墨。
  ③检查晒版定位标记,是否符合印制单的要求。
  ④用胶纸带将丝网与网框粘合部分粘贴,以提高丝网与网框的粘接牢固度。
  ⑤粘贴版标,在统一的边框位置上贴上版标,注明如下事项:印件名称、色别、色数、丝网目数、图版线数、感光材料型号、制版日期、制版人。
  ⑥将全套制成版转交印刷工序。

51.如何保管丝网印版?

  绷好网的丝网框、晒制好的丝网印版以及印刷后需要保存的丝网印版,都应妥善保管。如果保存不好,碰伤丝网,就不能继续使用,造成报废。
丝网框或丝网印版通常采用版架存放,存放形式有水平式和竖立式两种。水平式是将同一规格的丝网印版,放置在版架的一层内,可重叠放置。竖立式是将丝网印版竖立在版架上的版槽内,较大网版最好采用竖立式存放方式,以防丝网印版下垂。最后应提到的是,不管采用那种形式存放印版,都不能忽视网版的防尘。

52.丝网印刷对制版的主要技术要求是什么?

  丝网印刷对制版的主要技术要求有以下几方面。
 ①感光材料应具有良好的感光性,感光速度快。
 ②感光材料应具有良好的保存性。
 ③丝网印版应具有良好的作业性,应操作简便。
 ④丝网印版耐印力要高,耐磨擦性要好。
 ⑤丝网印版必须保持一定的精度。
 ⑥丝网印版应具有较高的耐水性和耐溶剂性。
 ⑦感光材料应成膜力强,分辨力高,不需特殊温度和影液显影。

53.刮板的主要技术要求是什么?

  在丝网印刷中,油墨是通过移动的刮板在一定的压力下透过丝网印版,转移到承印物上而形成图文的。因此,刮板的各种指标都影响到印刷效果。由于承印物材料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形状也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平面和曲面(包括球面)两种,所以,要根据不同承印物以及承印物表面形状选择刮板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①刮板硬度 油墨转移量和图文再现性好坏是与刮板硬度有关的,一般在硬质承印物上印刷时,可使用软质刮板,这样可通过刮印时施加的压力能使版面和承印物接触充分,以提高印刷效果。相反在印刷软质承印物时,要用硬质刮板使版面与承印物接触良好,这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由于承印物品种繁多,承印物质地也各不相同,对较平滑的承印物一般选用较硬性的刮板,反之,用较软刮板印刷效果也会更为理想一些。刮板在刮印时因对其施加一定的压力,刮板会发生一定的弯曲,因此,在使用刮板时,要考虑刮板的弯曲疲劳和机械强度,要求刮板具有一定弹性。刮板在刮印的同时会因摩擦而产生热,使其温度升高后硬度发生变化,在选择刮板材料时该注意选择不易受热变形的材料,通常刮板材料硬度应选择在肖氏硬度60至90度为好。
 ②刮板的耐磨性,刮板与丝网印版由于是直接接触,每次刮印时都有摩擦(在丝网印刷中印数多时可达上万)。因此要求刮扳耐磨性好,并具有润滑性和一定机械强度,这样刮印时可以尽量减少摩擦,以保证刮板的使用寿命。
 ③刮板的耐溶剂性 别板在使用中要接触各类油墨及溶剂,例如:乙醇,汽油等。各类橡胶材料对溶剂的亲和力也不相同,刮板在接触油墨或溶剂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常见是刮板硬度改变,接触溶剂后体积膨胀出现变形。如果刮板出现膨胀,就会降低刮板的边缘精度,印刷时就会漏墨不均匀而影响印刷质量。一般认为硬度高的橡胶交联密度大,油墨及溶剂的分子难于浸入橡胶的分子中,因此膨胀系数较小。在选刮扳时可考虑在尽量满足印刷要求的前提下,为了使变形降低到最低限度,可选择硬度较高的橡胶刮板。

54.刮板所用材料主要有哪几种?

  由于刮板在印刷中接触各种油墨及溶剂,并要求耐磨性高,有一定的硬度。为了满足丝网印刷要求,用于制作刮扳的材料一般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印染行业中所使用的刮
板多用天然橡胶制成,丝网印刷机上的刮板多用硅橡胶制成,手工印刷中多使用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以及聚胺酯橡胶等材料所制成的刮板。

55.刮板的常见规格有哪些?

  丝网印刷刮印的刮板规格一般指市场出售的产品规格。使用中要根据使用要求确定刮印刮板长度。市场出售的刮板有两种,一种是已安装手柄或夹具的刮板,这种刮板按使用选
择适当的长度就可直接用于印刷。另一种是刮板橡胶条,购置橡胶条后还要安装手柄或夹具方能使用。

56.油墨刮扳的作用是什么?

  丝网印刷机,例如:NOVAMEC S型丝网印刷机,有两个刮板,一个刮板为刮印刮板,另一个刮板为送墨刮板。刮印刮板和送墨刮板在印刷机工作时分别交替作往返运动,当印刷时刮印刮板挤压油墨进行印刷,回程后刮印刮板抬起与丝网印版脱离时,而送墨刮板开始工作,刮板与丝网印版进行接触,将油墨送回,刮印刮板及送墨刮板的工作程序是:刮印刮板印刷时将油墨从丝网印版的一端(始端)刮印到另一端(末端),为了使刮印刮板再次刮印时有足够的油墨,送墨刮板必须将油墨刮回到油墨的初始位置。因此,丝网印刷机除刮印刮板外还必须配置一个将油墨送返的刮墨刮板,把刮印到丝网印版末端的油墨再刮送回来。送墨刮板除了送墨以外,同时也起到用油墨堵住图文部分网孔的目的,以避免网孔内油墨干燥,而影响下一次(张)的印刷。送墨刮板多为铝制品或金属制品。
手工刮印时,只使用一个刮印刮板,印刷及油墨返回都是使用这只刮板。

57.印刷前要作哪些准备工作?

  做好印刷前的准备工作,是保证印刷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工作。在印刷生产前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准备工作。
 ①清理印刷场地,保证印刷台或印刷机四周有一定操作活动空间,避免其它物体妨碍工作。保持场地清洁,避免灰尘等影响印刷质量。
 ②注意调整印刷车间湿度和温度,以适应印刷要求。
 ③准备好合适的刮板,并检查刮板是否有碰伤,如果有碰伤要进行研磨,以防刮伤印版影响印刷质量。
 ④检查丝网印版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修正,保证丝网印版图文四周封网,避免非图文部分有漏墨现象。用湿润的布轻擦版面,去除版面上的灰尘。
 ⑤根据承印物特点,调整丝网印版与承印物之间合适的间隙。
 ⑥检查所用油墨的颜色及粘度是否符合要求。
 ⑦根据承印物尺寸大小,确定其在印刷台上的位置。固定好印刷辅助设备的规矩。
 ⑧做好晾纸架等烘干设备的使用准备工作。如果使用烘干机,要预先调整好烘干温度。做好以上检查的准备工作,即可开始印刷。
除此之外,还要根据实际需要,注意其它有关联的各项准备工作。

58.印刷前应注意哪些问题?

  丝网印刷前除了做好准备工作以外,还应注意其它有关的问题。印刷前应从以下几方面注意。
 ①印刷场所的清洁 丝网印刷随着印刷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印刷线路板、电气元件等高精度印刷,对环境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般要求印刷车间、制版车间必须清洁,空气中没有灰尘,否则会影响印刷质量。对印刷精度要求较高的车间,必要时还要安装空气净化设备,以保持印刷、制版车间的清洁。
 ②温度及湿度 春、夏、秋、冬四季气温及湿度变化较大,对印刷精度影响也相对较大,特别是多色套印,影响更为明显,所以,要求室内湿度、温度要相对稳定,并根据季节变化适当调整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以保证印刷尺寸精度。
 ③充分了解承印物的性质 由于丝网印刷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承印材料种类繁多,而承印物的形状也有所不同,在印刷前要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适当的油墨和溶剂以及刮板等。

59.丝网印刷油墨通常要做哪方面的试验?

  由于丝网印刷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对丝网印刷油墨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因此,为满足印刷产品对油墨的不同要求,对丝网印刷油墨要做以下几方面试验。
 ①粘接性 经过试验确定油墨在不同材料上的粘接程度。
 ②耐挠性 通过耐侥性试验检验油墨与承印物材料的附着牢固度。
 ③耐揉性 耐揉性主要是对布、纸、胶片类等材料的印刷面进行强操试验,以检验油墨对承印材料的粘接程度和牢固度。
 ④耐磨擦性 棉布印刷面经过日光曝晒后,对棉布进行一定次数磨擦,检验棉布的污染程度。
 ⑤耐候性 耐候性也含耐光性。耐候性通常是将印刷物放置室外,进行风吹日晒、雨淋等试验,以检验印刷物颜料的变色、退色程度和印刷油墨皮膜分解、变色程度等。
 ⑥耐热性、耐寒性 由于有些印刷品要在不同温度下使用。所以有些印刷物印刷后要通过高温加工,有些印刷物在印刷后则要经过低温加工。通过耐热性和耐寒性试验以检验
油墨在不同温度下的变化程度。
 ⑦耐热水性 耐热水性试验通常是对单位面积的印刷面,加入一定量的温水进行一定时间的搅拌,以检验对水的污染程度。特别是观察油墨中的色素溶于水的程度,以确定
油墨对食用器皿和玩具等印刷的合适与否。
 ⑧耐油性 耐油性是指对油脂类、机械油等适应性,这与耐溶剂性有区别。

60.彩色丝网印刷有哪些特点?

  彩色丝网印刷与凹印、胶印相比,除了丝网印刷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①具有非常强的表现力,色彩鲜艳,立体感强。
 ②具有很强的耐光性、耐药性、耐久性,使用持久,而不退色,特别是在塑料板类承印物上进行丝网印刷这一特点 尤为突出。
 ③成本相对低廉。
除上述优点之外,彩色丝网印刷也有不理想之处,这就是在彩色丝网印刷制版时,由于要考虑照相加网网线和丝网目数匹配,加网角度等因素,所以,制版有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