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ROE的装配图中增加装配零件的特征

楼主(2006-08-21):
本人是个新手,想在装配图中增加零件的孔特征,

我在装配图上增加了一个孔特征,可是打开装配的零件图怎么也看不到增加的孔特征,请问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做!!!

网友:

你在装配图中增加的特征属于整个装配体的,打开零件图当然看不到了,要在装配图中给某个零件增加特征,要激活这个零件,即选中,点右键,选activate 激活,再增加特征就属于该零件了,这种方法在绘制两个有配合的零件很有用。

网友:

右键  插入特征
好象也显示
你自己试试

网友(2010-04-21):
我在装配图上增加了一个孔特征,可是打开装配的零件图怎么也看不到增加的孔特征,

网友(2012-06-04):
选中该零件,激活它,草绘特征,完成后接着选中该零件,右键单击再生,打开该零件就可以,最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