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楼主(2006-08-21):
我厂一直采用喷砂机为零件作表面磨沙效果的处理。由于处理效果的要求提高,导至大半个月就要更换喷枪喷嘴——硬质合金材料。

更换喷嘴的原因是嘴口磨耗快,变大,导致喷砂加工后,零件的车刀纹覆盖不了。

不知喷砂机如何使用才能减缓喷嘴的磨耗,或者喷嘴应该选择怎样的材料呢?

网友:

喷砂机的喷枪嘴是很容易磨损的 只有经常更换 可以试试用高锰钢(水韧处理)翻砂然后切削加工成喷嘴 当然高锰钢切削需要技巧 本人不会 设计的只动嘴 不动手 但肯定能加工 至于寿命 只有试了才知道 这是我异想天开的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我打算用橡胶试试。明天上班就可以安装了……
要么就用工业陶瓷,或者氮化硼……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橡胶倒没想过 但耐磨橡胶板可以做喷砂间护板 或者做喷砂机控制喷砂流量的膜片 或者陶瓷做喷嘴 但不用那么麻烦 用40cr淬火多做几个 常换就是了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你是用什么介质啊?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喷砂机用了快5年了,也没有更换过啊。
我们用的是ABB公司生产的喷砂机,不知道用什么材质的。
看上去好像是硬铝材质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那枪本来就一直在用硬质合金材料制成的枪芯,连硬质合金都这么快磨耗,淬火40Cr管用吗?
我们用的是棕刚玉砂。你们用了5年,喷枪嘴一次也没换,不会吧?我厂的枪的其它部分也是硬……铝……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我们设计的喷砂机一般是喷钢丸的 直径在0。8到1。2mm之间 几乎是24小时工作 一般是业主自备喷枪 我们设计的是采用45#或者是40Cr淬火 业主按他们的习惯配置喷枪 适合的性价比 并不是时间用的越长越省钱 也有个别的就用黑铁管 每个小时更换 他们认为这样经济 耐磨材料的质量好坏也是以小时计算 如果磨料为铸钢丸 一般不会超过1000小时 我不知道你那种材料对设备的磨损 那喷砂管用啥材料呢 进口的质量好些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大侠,你们设计的应该是属于抛丸机吧。我厂用的是砂是棕钢玉,是沙粉状的。
用于手表日历环等零件的表面磨沙处理……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枪口做长些磨损会慢些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何以见得呢?
枪口的芯是现成的,尺寸固定了.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我们做的也是喷砂机一种 利用压缩空气把钢丸吹出 但磨料是不一样的 可以试试高锰钢铸造喷嘴 高锰钢经过水韧处理后特别耐磨 可以用硬质合金刀具车削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我想如果能在控制电路中加入计时器的话 就好了 因为计时器在喷嘴到达了理论寿命时可以自动中停 待更换喷嘴后 再进行工作 整个状态由PLC记录 这样就会因过时更换喷嘴出现漏打 提高了生产效率 喷嘴直径变大后 空气耗量急剧上升 而由于压力下降 喷砂效果变差 改变初始喷嘴直径也能提高喷嘴寿命 一般不锈钢材质也比较耐磨 但越耐磨越不易加工 不锈钢焊条也比较耐磨 或者在气路中加装压力传感器也能在喷嘴磨损后报警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你加装电子感应器的提议很有见地,这样的确能解决“何时该更换”的问题,但由于质量控制上的要求,更换变得很频繁。寻找耐用的材料仍旧是一个方向!

今天终于完成了前几天的想发:两支枪,一支继续用原来的硬质合金枪芯,另一支改用自制的橡胶枪芯,看看到底谁更耐磨……

今天还完成了枪头的改装工作,日后更换枪芯就方便多了……

对了,大侠,能发些关于喷枪,喷砂机等的相关资料和图片吗?感谢!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或许增加空压机的容量 使压缩空气压力保证在0.7~0.84MPa  大容量的空压机可以显著地降低清理费用 当然更要看设备的额定使用压力 超过了整个系统就有危险 最好让喷丸机的设计师认可 那么即使喷嘴直径大点 清理效果也是可以的 相对来说也延长了喷嘴寿命 当然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

另外我查资料找到了<铸造机械1976年第2期65页> 北京钢铁学院粉末冶金教研室试制成热压碳化硼喷砂嘴 使用寿命1000小时 陶瓷喷嘴10小时 铸铁或钢材1~2小时 硬质合金最多200小时 呵呵 当然这资料是老了点 或许你可以找个电话去问问 现在我一般是上万方数据 最近机器不太好 系统重装了 帐号要找找了

我以前设计过的喷砂机是装四把枪的口径是12mm 可以打到16mm 压力式的 所以喷丸效率高 砂缸能放1.5立方米的钢丸 你使用的磨料有点象我以前参加设计过的铝合金行材抛丸机使用的磨料---极细极细的"金刚砂" 我上两个月在某液压阀件厂参观 见过一台除毛刺的喷砂机 它喷出的是水砂混合物 清理阀件 你那机器可能类似的吧 我设计的喷嘴是大号的 材质是40Cr淬火 可能用不了多久 基本上都是用户自备的 我没条件做实验 所以也不太关心了  别的我再找找看

你也可以拿个进口原装的喷嘴到大学理化实验室分析成分 材质知道了 也未必能推理出制造工艺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嗯,你说的喷“金刚砂”的应该与我厂的非常接近!但我们只是喷干砂,且只是利用其作零件的表面磨沙效果的处理及覆盖车刀纹,主要不是去毛刺……

我看了你的图片,感觉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外形的,但此图应该是你们设计的40Cr吧……
看了你的CAD图,尺寸应该不适合我厂的情况。当枪芯中孔超过6mm我们就要考虑更换了……

我厂的总供压缩空气压力是0.6MPa左右,喷砂机一直采用0.3MPa。由于枪芯中孔的限制——4mm——0.3MPa已经是上限了,再加大气压就会出现出砂困难甚至倒灌的现象……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我厂的喷枪简图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真是惭愧,前天换上的“橡胶”枪芯,今天就要退下火线了……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橡胶的肯定是不行的 不管是那种耐磨合金材料困难在与加工 所以要投相当多的资金和人力 最好办法找专业小厂合作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楼主网友好!

给你画了个图,照这个思路走试试。

关键是要解决好防堵问题。有很多种方式防堵。

根本不要什么合金材料。

syw    060826---20.04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哈哈,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好好想想!谢了!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两个月亮 网友好!

不是逆向思维,是因果性思维。

即,

什么原因造成的损耗过大,-----磨擦。

解决方法--------避免磨擦。

syw   060827---00.26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但你这样的设计似乎还是没有解决你所讲的“磨擦”问题啊……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两个月亮 网友好!

你打过枪没有?

我曾完成过一个“计算机实弹射击自动报靶系统”。

三毫米的钢板,在50米处,其平面与弹道夹角呈90度,

五四式手枪弹速370--400米/每秒,其结果是洞穿。

当其平面与弹道夹角呈30度时,其结果是凹坑。

当其平面与弹道夹角呈10度时,其结果是擦痕。

//***************************************

你的设计是90度,我的设计是10度。

syw   060827---09.26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要很好地解决摩擦 一般只有在输丸和存丸系统中做到 即在摩擦严重的地方采用"砂打砂""砂磨砂" 设计中有意识的在某些地方积砂 而在喷枪出口处是无计可施的 只有改变枪的形状和材料 因为是专业厂设计的 枪的形状是有保证的 那么只有改材料了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嗯,有意思……
让我再想想……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中国机器人 网友好!

有很多设备原始设计就存有缺限。不改的话,受损的只能是用户。

我有这样一个事例。

我们的一位会员,是一化工厂生产碳黑车间的班组长,他们的产品质量非常低,

只有60--70%。他在实践中发明了一种新型喷咀,成品率一下提到了97%以上。

但只能偷偷的试,厂领导不让随便动设备,因为,全民企业对设备管理有一严格的制度。

后来,我在省政协写了提案,提案经----省政协--省科委----市科委----化工厂----厂长

----总工----

最后才应用到设备上。

syw   060827---09.55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尽管现在做喷砂和抛丸设备厂很多 但此类设备中的某些零件对于设计制造来说依然是难度很高的 特别是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不太容易解决 又绝对喷砂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和提高手段之一 我刚工作时 一直在做各种喷砂\抛丸设备 有些经验 但近两年不太做了 现在回想起来 有些细节还是没考虑到 我一直推荐你的高锰钢+水韧处理或许也是个方法 它也比较耐磨 但加工是有点难度 不过还是能切削的 呵呵 当初我们用40Cr 调质就是容易加工出发 因为设计周期一般2到3个月 现在基本是30天到45天 不可能给你很多时间考虑 试制 调研也就2,3天时间 比起美国人来 我们是很自信的 基本保证一次开车成功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不能小看喷嘴 新加坡就有个专门设计喷嘴的公司 小小喷嘴能养活一个公司的人 可不简单 设计的人不一定能把设备上所有的零件都设计到最佳状态 只能说达到设计要求或者技术规格书 验收也是看这个 但如果使用部门能改进 能使设备发挥出近100%的能力就更好了 设计人员肯定不是万能的 特别是对非标设备而言 所以有时过两年我想去原厂看看过去本人设计的设备 一般厂家是不太欢迎的 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使用中做了修改 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为防止技术流失 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也不给看 还有我特别喜欢和操作工打交道 能从他们那里知道点设备的缺点 以利于改进

网友:

中国机器人 网友好!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又知道业内的情况,得天独厚。不知是否在“独闯天下”。

我在26楼处,介绍的那位班组长,后来为这项喷嘴申请了专利,获了利。

全国很多个企业,都在用他发明的这个喷嘴。

再后来,他“篡党夺权了”,当上了这个厂的厂长。

成“胡传魁”讲话了:男子汉、大丈,就应该有这个志气!

syw   060829---03.57

网友:

呵呵 每个行当说大很大 说小很小 大到隔行如隔山 小到只有几个人 我不是专门设计喷嘴的 遇到此类问题也是翻书自己动脑筋解决 除了向合伙厂家求助 一般不会向别人求助 而且也没时间 何况只碰到两类喷嘴要设计 一是喷水 简单 二就是喷砂 也简单 我只要设计个试车用的 生产用的由用户自己解决 他们都是使用专家 我没发言权 哈哈 我轻松了 使用的厂家对于易损件有严格地管理和进货渠道 我不用操心 呵呵 你所说的碳黑设备设计我还不会 我也不会跨行去干的

3 x% X W9 b s( C* m

做厂长的未必是都会和要发明点啥 是呀 我所以也没凭借自己懂得那点知识当厂长或经理 自己干都不敢 呵呵 就怕自己在经济的大海里淹没

话说回来  我理解喷砂枪里的砂与枪壁夹角不可能很小 要么增加枪的长度 但这样能量损失大 何况压缩空气只有0.3MPa 且磨损都在喷嘴出口处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材料:Hardox 400~600
瑞士的一个公司做的,好像叫高耐磨高强度材料。
楼主可以向他们咨询咨询。

楼主:

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喷嘴”竟得到了“syw开门造车”网友和“中国机器人”网友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

“syw开门造车”网友,你画的那幅简图应该就是你提到的“篡党夺权”的厂长的设计思路吧?今天和师傅讨论了一翻(起初师傅的想法正好和你的简图的想法相反,即气路和砂路与你的相反,所以才有我所说的“逆向思维”一说。)。两个方案似乎各有优缺点……
你能分析一下你所谓的“10度”的设计吗?

我的“橡胶枪芯”试验也非一无所获,正如“中国机器人”网友的说法:“磨损都在喷嘴出口处”。橡胶枪芯经过一天的磨耗,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是:由枪口往里看,枪芯磨损的部分呈现外大内小的很规则的圆锥体……

楼主:

afei ,你好。谢谢你的提议。
我现在只是一名机修学徒,与他们联系似乎有些困难喔……

我在这个网站能查到有关的氮化硼喷砂嘴资料:http://www.sintec-keramik.com.hk/sintec-en/boron-carbide.html

网友:

中国机器人 网友好!

回30楼处的探讨。

我在23楼处用打枪做比喻,好象有点不大贴切。

两个设计比较框图是:

你和两个月亮:沙------沙气混合振荡腔------出口

我 的 设 计: 沙-----------------------------出口

syw    060830---02.40

//**************************************

网友:

两个月亮网友好!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喷嘴”:

宇宙飞船、飞机尾部用于提供反作用力的是“喷嘴”----喷火

向各种发动机中供油的是“喷嘴”-----喷油

你家中的淋浴头是“喷嘴”-----喷淋

你家中的水笼头是“喷嘴”-----喷水。

//***************************

我说的那位厂长朋友,发明的“喷嘴”是用于生产炭黑的----喷油,

比较复杂,也相当的科学。

//*****************************

syw   060830---03.18

网友:

正因为喷砂和抛丸设备设计和制造得好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毕业时才有饭吃 而且其中的耐磨件的提高又是个大难题

船厂钢结构厂必须有钢材预处理设备和2次除锈设备 产品的表面质量才能保证 一般都列入一级维护 也属于故障多停车最为频繁的地段 这类设备起码2班制 在集装箱厂焊缝打砂房几乎是一天24小时 一年起码340天以上的连续工作 停车检修以小时计算 正常生产速度3分/半 一个超长箱

我看资料介绍:喷嘴的另种材料是碳化钨,估计也是粉末冶金的 另种可能是加长直段长度试试 书上介绍是直径的20到50倍 出口的砂打击集中  而高锰钢枪嘴没人做过 我是异想天开 越耐磨的越难加工 但我想用铸造法肯定是最省钱的

各种喷嘴的形状基本一致 喇叭口(入段) 出口是一直段(喷嘴)  砂子在喷嘴出口处 体积突然膨胀 又一次被加速 所以磨损加剧 这里坏得快

关于砂气混合阀的设计各有各的长处 在这里砂气有效混合

另一个容易磨损的地方在调节砂流量的橡胶薄膜阀 阀体磨损的难题已经攻克 可是那块橡胶寿命太短 德国货可用2个月 国产的只有半个月 最短的上去就坏 当然有些是人为制造质量差 生胶放得少 再生胶放得多

网友:

最近机器问题很多 其实我这台机器里没啥东东 我有三台电脑 一台上网 一台(2手)购物  另台不上网 呵呵 安全了

楼主:

syw开门造车,你好!
哦……原来是喷油的……
我想“砂气混合振荡腔”的作用是要将砂粒加速度,若脱离了这一步,砂粒能有效加速吗?就像没有了枪膛的枪……莫非你那方法也可以令砂粒有效加速而有我不知道的原理?(要否加大气压或其它改动与之配合?)请指教!

中国机器人,你好!
你所提及的“调节砂流量的橡胶薄膜阀”,我倒没留意,明天再去看看机器。

网友:

其实我想可不可以用45#或40Cr先做几个不同长度枪长的喷嘴试验一下 看看枪长度(直段)对寿命的影响 再来改材料 这样的喷嘴是最佳的 还有把压缩空气压力往下调到正好 使沙砾速度降到适合 也减少喷嘴磨损

楼主:

我厂的喷砂机型号是C1C-100,是台湾凯圣国际97年生产的……

网友(2006-09-26):

我们单位用的是YG6的应质合金,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们厂使用的喷砂机喷嘴是用陶瓷做的,感觉还可以啊,成本也不算高,采购也方便

网友:

贝勒和碧海能告诉我你们的喷砂机磨料分别是啥呢,好让我将来有机会改进我的设计。今年我以设计油压机等冷加工设备以及埋弧焊接架等设备为主,明年可能再设计表面预处理设备,呵呵,我已经看到了一些老用户设备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以改造为主。

网友:

中国机器人你在什么单位呢 ?能告诉我吗

网友:

有砂阀的资料吗?伞形阀?

网友:

瑞士公司的具体名字知道吗?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知道新加坡公司的具体名字吗

网友:

两个月亮、中国机器人及网友好!

我在此帖上一次发言是35楼,时间是:060830---03.18 ----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
保罗 网友在47楼将此帖顶出,重又看到此帖,既感到亲切,但又不甘心,……。

看了16楼以前的帖,特别是看了16楼附件中的图,我认为喷嘴的磨损,主要是砂子在
振荡腔激烈撞击造成的,就尤如子弹以60--90度的角度,打在50米远处的钢板上,所以我
在19楼和34楼给出了个图,意在消除这个振荡腔,从根本上解决磨损问题。并在23楼处用
我以前做过的射击项目来说明此原理。

//******************************************************
两个月亮 网友在38楼提出:“我想“砂气混合振荡腔”的作用是要将砂粒加速度,
若脱离了这一步,砂粒能有效加速吗?就像没有了枪膛的枪……莫非你那方法也可以
令砂粒有效加速而有我不知道的原理?”

我认为,两个月亮 网友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想了一下,我的设计也不是没有加速度的,只是加速度是在出口以外的地方,可能要弱一些。

//***********************************************
中国机器人 网友在36楼处提到:砂子在喷嘴出口处 体积突然膨胀 又一次被加速
所以磨损加剧 这里坏得快 。

中国机器人 网友讲的在现有的设备上是有道理的。

我也想了一下,我的设计中,是从静止开始加速,所以磨损不应该很厉害。

//***************************************************
我的设计、设想,在没得到实践检验,就这样过去,所以,我是不甘心的,哪位网友
如有条件和时间,找个铁皮易拉罐做个简易模型,帮验证一下。

谢谢!

syw   061023---21.52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难得“syw开门造车”朋友有这份热情,作为楼主,再次感谢!
经过我将喷枪枪芯安装部位的改造,现在合金枪芯的安装方便多了, 而且芯孔与风孔对得更准了,磨耗也减少了一些……
至于验证你的方案,我想可能要重做一把枪才行……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两个月亮 网友好!

此帖是补充48楼处的发言:

//*************************************************

中国机器人 网友在36楼处提到:砂子在喷嘴出口处 体积突然膨胀 又一次被加速
所以磨损加剧 这里坏得快 。

中国机器人 网友讲的在现有的设备上是有道理的。

我也想了一下,我的设计中,是从静止开始加速,所以磨损不应该很厉害。

//*************************************************

我的设计中的气流,是由“圆周”向“圆心”方向喷射,所以沙子“更”不会造成
对喷嘴的磨损。

//************************************************

我坚信,我的方案是会成功的。

syw   061024---22.39

楼主: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syw开门造车”你好!
你的方案我暂时考虑了两方面:1,砂粒能否得到有效加速;2,砂粒离开枪口后的运行轨迹如何。
在这里都还是纸上谈兵……
要不大家有时间就分头行事:你将你的方案理论化,从理论上去证明它的可行性;我就利用工作之便,从实际出发检验之……
哈哈,这还是初步的想法,要付诸实施还要大家多努力!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两个月亮 网友好!

1,砂粒能否得到有效加速?------答:有效!现在的方案与你的不相上下!

2,砂粒离开枪口后的运行轨迹如何?-----答:现在的方案:垂直。

3,风叶探针,是为了保证砂粒畅通。

syw   061025---19.44

网友(2006-10-31):

氮化硼,我们公司用的就是喷砂,砂是石英砂.

楼主(2007-02-12):

最近厂改用"玻璃珠"作为喷砂材料……

网友(2007-08-24):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有见过这种喷嘴的吗, 碳化硼的寿命到是忙长了,空气嘴侧壁反而容易通造成整个喷嘴的外壳坏掉. 大家有什么高招? 喷嘴见附件.

网友:
Re: Re: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楼上的网友您好!

喷砂的胶管也是很快就磨损爆裂,跟喷嘴一样,都需要更换的,没有什么高招,如胶管吧,我们用到意大利的管,定多耐磨一点罢了。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用棕刚玉作为磨料,就看楼主对喷砂的力量有没有要求,如要求大一点可选用加长的喷咀,喷咀的耐磨与否不但取决于喷咀的材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安装方法,最好让汽流垂直水平流出,减少磨擦,喷咀使用钨钢的就可以了.

网友:

选用碳化硼喷嘴,至少能用400小时

网友(2008-01-21):
去dgshirui.cn看看

用碳化硼喷嘴就好了,我公司有,寿命最少保800h

网友(2009-09-27):
喷砂机喷嘴,参见www.industrycare.com.cn

网友:
没做过喷沙机,是不是只是喷嘴容易磨损?

能不能给张清晰完整的喷嘴图?指出下磨损点,谢谢?

感觉都没有写出设计中的理论依据,光凭感觉弄的。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晓得吧?

网友(2009-11-17):
没办法,磨损就是快

网友(2010-10-09):
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橡胶材料是绝对不行的,橡胶有很好的弹性,但是它的耐磨性和抗冲蚀性不佳,这就相当于拿刀子削橡胶材料,你说它是否容易损坏,绝对支撑不到一天就要坏。喷嘴之所以消耗快,主要是和材料的硬度有关系,现在的喷嘴材料主要有三种:铸铁(成本低,但使用寿命短);硬质合金(好的硬质合金能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小时);耐磨陶瓷材料(这个使用寿命最高)。不同需求采用不同材质的喷嘴,比较好进行选择最好。

网友:
两个月亮 网友好!

你打过枪没有?

我曾完成过一个“计算机实弹射击自动报靶系统”。

三毫米的钢板 ...
引用 网友A:

    磨损与碰撞原理不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我们用的喷嘴是非金属的,好象是陶瓷材质的

网友(2011-03-19):
我是东莞吉川机械有限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喷咀一般碳化硼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