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热扎,卷取助卷辊速度慢是怎么回事 ?

楼主(2006-08-21):
卷取助卷辊速度慢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描述清楚一点,仅凭几个字不足以了解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楼主:

助卷辊回收速度慢,伺服控制,moog,661

网友:

1、助卷辊回收时,同一系统的其他液压缸有没有同时动作?
2、伺服控制带位置反馈吗?如果带,那么位置信号是否闭环控制?
3、采用MOOG的最大流量是否能满足助卷辊回收的速度要求?即液压缸的流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