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注水泵的拆卸难题---[请教]

楼主(2006-08-22):
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增压注水泵的,天津荣亨生产的

% A* g8 ] E3 s6 F6 `: p; l0 a

现遇到拆卸难题,里面的导壳及叶轮拆不出来,泵筒长约2。7米,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2008-06-28):
我知道有一种丝扣松动剂(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记不清)不仿一试,我们维修工用过的,先喷上过半小时再用拉力器拉,据说还不错。

网友(2008-08-06):
有那么强的东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