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孔的加工工艺---讨论

楼主(2006-08-22):
今天开始,为了活跃版块的气氛,我们不定时的推出些讨论的话题......
关于讨论的帖子,欢迎大家踊跃发言..但发言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最好有自己的经验,拒绝"复制";"粘贴"操作....
今天的开篇论题是------斜孔的加工工艺
其他条件不限,大家把自己加工斜孔的经验,工艺方法,工装设备,工艺瓶颈,不同材料的加工特点等等交流一下..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经验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现在三维空间的斜孔或管道孔加工很多,在汽车工业方面也越来越多,包括加工后也需要有合适的检具来进行检验.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有客户在液压胶管锁管机的阀块上打斜孔,绩效提高了很多
但是小批量生产,最大的问题是谋杀了好多钻头,是不是因为工装不合理?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那肯定不能用钻头直接钻了,先用个键铣平,然后钻,这样就可以节约成本了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楼主网友好!
我在实际工作中用两种工艺:
一、先沿垂直面钻出小坑,这样就能在所要加工的角度上有一个近似的小垂直面,
然后再按角度钻孔。
二、………
暂时留点让别人发挥的空间。

syw  060822--11.33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们一般用导向孔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做斜孔一般都是要先做个工装把工件装夹好,使需加工的孔的轴线与设备主轴轴线重合,端面垂直,然后一般用5楼朋友的方法做就可以了,不过浅孔能用键槽刀干就一次成品吧.
斜孔加工一般都不在钻床上干的,因为钻床的主轴一般都缩不死,会有晃动,加工时会跑偏的.通常在铣床或镗床加工比较合适.
大批量产品就要设计专用工装和专用设备了.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们生产齿轮泵的泵盖上有一斜孔,一直是用钻套式钻模加工.效果还好.不过孔径较小.

游客

网友(2012-04-10):
我们也生产齿轮泵 你们做哪些种?

网友A(2006-08-23):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各位网友好!

到目前来看,还没有我用过的第二种方法。(见第6楼)

再等两天,看是否有人能猜出来。

//*******************************

一个好的方法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的。

我曾发明了一种教别人一天之内学游泳的方法,试了四次,四次成功。

要知道,我市游泳馆包教包会的期限是一个月,学费是一百五十元。

syw    060823---17.44

游客

网友(2012-04-11):
哈哈~~~游泳~是有技巧的~~吐气只吐一半~吸气要吸满~

网友(2006-08-23):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们通常加工φ12以上的斜孔用加工中心上常用的钻铣刀直接加工,效果很好,哪位高人有更好的方法请直接说明.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如果孔要求比较深,用铣刀直接加工的话,进给慢,效率比较底吧。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们在加工液压集成块时有斜孔加工,一般与所在平面夹角小于45度,先在平面上用等径钻头正钻至钻尖全部,然后用小台钻把平台调整好角度直接打就行,一般16以下的孔都行。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各位网友好!

加工斜孔零件三维示意图画完了。具体见下面的链接。

syw   060828---10.30

//************************************

液压集成块上的斜孔---[我的见解]

http://bbs.cmiw.cn/forums/42261/ShowPost.aspx

网友A: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怎么就传不上去呢?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对不起,好容易传上去,还是个错误的,图太多了。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如果是小深孔可以考虑电火花加工!

网友A: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17楼网友好!

电火花不是每个厂都有的。

我的这种设计能带有普遍性。

需要强调的是,最上面的牺牲铁的性质,尽可能的和被加工件的性质接近。

syw   060829---02.22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批量生产可用钻套,单件样品可先打一小孔在加工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斜孔也就是一般位置孔,要有两个面的旋转,才能与主轴同行,目前,主要还是用靠模,精度不好,在打孔前最好用键槽铣刀把斜面铣平.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斜孔不容易找正,先用中心钻找正中心,

网友:
Re: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要视结构而定!!!

楼主: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恭请"syw开门造车"大虾详细介绍一下第二种加工方法..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中国制造网友好:

第二种方法具体见16楼处给的图。

其原理是:工件(黄色)与牺牲铁(粉色)平面组成的夹角的平分线,

与钻头运行轨迹重合。由于有牺牲档着,钻头就不会跑偏。

每加工一个工件,牺牲铁就要前移一个钻头直径的位置,使工件钻孔的位置,

使终保持一个新的夹角。当牺牲铁四个边都耗尽时,再换一块牺牲铁就是了。

syw   060907---19.22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一般用导向套,也可以先铣出一个与斜孔垂直的平面(立式铣刀)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现在有个件,是压铸锌合金的,需在上面加工一个与平面夹角为36度,直径为13MM,深度为34MM的斜孔,由于是批量生产,故我们也做了工装,用的是普通钻床,普通的钻头,可加工出来的孔不理想,钻头磨埙也挺大.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指教指教.谢谢啦.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llzdw 网友好!

我在16楼给的图,在24楼处写的详细说明,你试一下,是很好用的。

syw    060909---23.27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方法没好坏,要看数量多少,少的可以楼上说的办法,多了就该用专用夹具来做。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大家都很厉害呢,学习学习。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先做一个工艺孔,再加工斜孔,效果很好!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公司在圆柱面上加工的斜孔,是先钻一个锥窝,再用钻套做导向,在普通钻床上加工即可。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用钻套,钻套靠工件一方端面作成与工件平行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第31楼   昨天 10:28 下午

  我公司在圆柱面上加工的斜孔,是先钻一个锥窝,再用钻套做导向,在普通钻床上加工即可.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以前干过,6mm的孔,先用10mm中心钻,钻一个中心孔。然后用钻头,效果不错。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虽然铣床上精度要好过钻床,但总体觉得大批量的话不适合在铣床上钻,太慢,应该用工装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所谓集成块上的斜孔用AUTOCAD mechani 在三维立体上画多方便啊,选择拉深路径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用铣床根据零件本身的孔,比较好用!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斜孔在3mm以内,可以采用电火花加工,精度较高,但3mm以上可以采用专用工装,用不同的设备加工都可以,这要看公司设备能力.要求高可以采用小型铣\镗床,要求低可以用小型的立式台钻即可.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学习学习在学习
跟他 冰是睡着的水  学的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3mm以下的孔穿孔机(也叫小孔机,电火花原理,价格不高,用黄铜管加工)就可以,速度很快。
大孔用电火花加工相对就比较慢了,如果大量生产可以自制工装板,一次加工好几个。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呵呵,最好先打中心孔,钻套最好也做成斜面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位置精度高的孔可以采用数控设备加工,要求不高的可以用万向角度虎钳装夹中心钻找正加工。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要看加工的量 多少了,
做工装最好了,上镗 床 也挺 好的

网友(2006-09-22):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引用 网友B:
6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第31楼 昨天 10:28 下午

我公司在圆柱面上加工的斜孔,是先钻一个锥窝,再用钻套做导向,在普通钻床上加工即可.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

) c% b/ o r/ b9 y6 v8 |

零件如图所示。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还请问一下各位:
如果不预钻中心孔,直接用做成斜面的钻套打斜孔,对刀具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认为你们在这里说的斜孔不够具体,在圆柱面上?斜平面上?....,加工工艺应该与具体结构挂钩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小仙姑 网友好!

你说的有道理!

我初略想了一下,我的原理是角平分线原理,万变不离其中,如遇你说的情况,

根据零件的具体形状,对牺牲铁稍做改进,应用此原理也是可以的。

syw   061012---08.13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1)铣床先铣出小平面,再转钳工钻孔
(2)先用大钻头垂直钻出中心眼,再转斜孔角度,用标准钻头钻出,适用于尺寸要求不高的零件。
(3)用钻模工装钻孔,问题是钻头单边受力容易磨钝,钻套单边受力成椭圆形。
(4)用专用设备(略)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短斜孔一般直接用铣刀加工;长斜孔单件用先铣出平面再钻孔,批量用钻模.另外,还可以采用电火花、激光、电子束等特种加工。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斜孔不多,只有一种挺麻烦的,在一个内径200的圆盘里斜钻一个直径1.2 深12的孔,一开始用手钻,不好用,后来在台钻上斜夹,找正,才钻了出来,一个小孔用了40多分种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们一般用中心钻,伸出长长度很短,保证不会偏,然后钻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是数控工 如果是150mm以下的孔 可以直接用浅孔钻 完全可以保证

网友:
Re: 讨论1::斜孔的加工工艺.......

楼上的 数控加工的与一般加工的主要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2007-11-22):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要求位置精度较高的斜面孔:
1.先将钻模装夹正确;
2.将同直径平底钻或键槽铣刀铣平成台面;
3.中心钻引钻中心孔;
4.钻孔后铰孔至尺寸.

网友(2007-12-22):
单斜还是双斜?差别很大。传统的方法是先打工艺孔,在找正工艺孔在镗床上加工。

网友C:
大批量生产还得靠工装(钻套)来保证,我们加工Φ4斜孔,深100多,只要钻套尽可能的接近工件,加工出来没问题.
不过我们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进给速度提不上去,速度快了钻头容易断在工件里,很难取出。
请大家给点建议怎么能避免此问题。我们加工铸铁件,谢谢了!

网友:
才用带导条的非标绞刀能很好的保证精度的要求,而且很多汽车行业采用

网友:
可以试试用平钻头加工

网友(2009-06-24):
实心轴上钻还好受,空心轴?
空心轴,钻过钻头半径或铣刀半径刀具摆动问题解决,有何方法?

网友:
立式铣床打斜孔我只知道一种方法,通过公式计算。打出来的还不错,一般的都小。6  8  10 的

网友:
八错八错,很强大

网友:
线切割,或CNC

网友(2009-08-30):
斜孔我做的多了,一般 先用中心钻先钻一下,再用钻头钻.钻头外刃处要磨一下前角.主要是增加此处的强度,不至于钻通时崩钻头.

游客

网友(2012-04-11):
向群钻高手致敬!

网友:
配个侧动力吧,不配做不了,一次加工下来是可行的,如果不配侧动力,就考虑2次加工吧

网友:
一:铣刀铣出引导孔,然后再钻
二:根据斜孔的方向留工艺面,要求工艺面与斜孔垂直,钻完后加工掉工艺面
三:镗,直接镗刀镗,适合大斜孔。
四:以上建议纯属个人看法,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五:我也来学习的!

网友:
看斜孔的要求精度吧
1、要是角度精度不高孔径不大的话,用手电钻夹中心钻,钻出定心孔后,手动钻出。
2、零件不大有一定精度要求的孔,可以用组合夹具拼出工装,用钻套导向钻孔,
3、精度要求很高的零件,通过计算空间角度,通过坐标换算用坐标精度较高的机床精镗或者精磨,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楼网友好!

电火花不是每个厂都有的。

您这个是通孔还是盲孔?如果是通孔出口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生产还得靠工装(钻套)来保证,我们加工Φ4斜孔,深100多,只要钻套尽可能的接近工件,加工出来没问题.
不 ...

你们用的钻头是什么钻头?断钻头是前端退火焊死还是引偏剪切力大断?

网友:
这个斜孔怎么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网友好!

到目前来看,还没有我用过的第二种方法。(见第6楼)

我是奔着你教别人游泳的技巧来的...还望楼主能够坦言相告,那就感激不尽了!

网友:
钻斜孔的关键是工装设计,靠工装来保证所钻孔的中心线与钻床(或镗床)主轴的同轴度,然后可以利用铣刀(也可以利用中心钻)进行孔的预定位,从而实现斜孔的顺利加工。

网友(2012-08-20):
我司加工斜孔的方法:1.较小的工件放在设计的斜度架上,摆好角度直接用尖嘴丝锥找准原先平面点的中心,然后直接用中心钻点孔,钻头对孔钻,这样的误差0.05mm左右。这种方法码工件很方便。
                               2.较大的工件,得利用万向铣头加工了

网友:
我这是叶片泵的

网友:
学习学习,顺便积分

网友(2013-01-06):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传不上去呢?

这个方法不错。一会儿我给你图例看看

网友:
斜孔也就是一般位置孔,要有两个面的旋转,才能与主轴同行,目前,主要还是用靠模,精度不好,在打孔前最好用键槽铣刀把斜面铣平.

网友:
静待佳音!想不出来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都是一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