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中的深孔如何清洗?---[请教]

楼主(2006-08-22):
请问各位大虾,集成块中的深孔如何清洗?

网友:

有专用设备,利用磨料流冲刷,而且设备也不贵,很适合深孔冲洗,其缺点是不能处理盲孔

网友:

用超声波

网友:

可以用空气吹,或者如果孔少又不太深的话可以用一根粗铁丝,一端放一块吸铁石,另一端伸进孔中,孔里的铁屑就会吸在铁丝上了。(方法比较笨拙,呵呵~)

网友:

先用细铁丝把深孔里的屑处理松动,然后用气枪吹,最后用高压清洗机清洗,我们这里的集成块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这里也是,铁丝+气枪,哈哈

网友:

4楼的吸铁石法蛮有意思,你自己试过?* ~1 \& i5 R* s0 p; {
磨料冲刷的设备,贝贝能否提供厂家,感兴趣。

网友:

我们也用磁铁这种方法,效果还是可以的,尤其对盲孔有用,通也清洗就相对简单些了,楼上几位的方法都能用的。

网友:

我们用超声波

网友:

我们都是先用空气吹,然后用洗油清洗

网友:

那台设备我在山西平阳机械厂见过,我可译帮忙打听,好像是美国的

网友:

我们最头痛的就是径长比在20以上的交孔,里面的毛刺实在是难处理。实际上交孔的锐边也是污染和液阻产生的原因之一,如果有贝贝所说的东东,就可以彻底解决了。

网友:

那台设备从原理上说就是模拟油液流动,从一个孔流向另一个孔,跟咱们试验集成块时的吹烟差不多。使用时规划好磨料液流经得孔道,将其他孔堵死,进行几次循环就可。我觉得可以自己制作一些简易设备使用,原理上不难

网友:

谢谢贝贝。

网友:

大家能注意这一问题是好的,中国就有希望,设计专转用工具.其他都不保险,我吃锅亏.

网友(2006-11-17):

我们清洗过汽车曲轴上的油孔,应该比这个复杂。盲孔采用脉冲洗,通孔采用堵洗的办法。效果很好。

网友:

我以前听说有一家做阀快的清理孔与孔之间的毛刺很好,就象倒过角似的,不过是人家的机密,别人不让看,可能一看就会了,有的时候一点就通

网友:

我们都用气枪吹,汽油洗.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我们也是利用流体原理,设计专用工具处理。

网友:

我是用手电钻夹一个方杆上面裹上沙纸然后磨孔的要有耐心效果很好的.

网友: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180号汽油清洗,然后在用高压的空气吹洗,希望大家多介绍自己的经验,以备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