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奥氏体不锈钢零件表面硬度?

楼主(2006-08-22):
奥氏体不锈钢零件,通过什么热处理来提高表面硬度,而且不会失去奥氏体不锈钢不带磁的特性?

网友A:
Re: 如何提高奥氏体不锈钢零件表面硬度?--[请教]

软氮化可以满足的你要求,我司是专业做软氮化的企业,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

网友(2007-01-10):
Re: 如何提高奥氏体不锈钢零件表面硬度?--[请教]

奥氏体不锈钢氮化提高表面硬度,不会转变成马氏体钢,所以也不会失去不带磁的特性。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的软氮化处理,会在不锈钢的表面形成CrN,而使得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能降低。而QPQ处理方法虽然可以提高不锈钢表面的耐腐蚀性和硬度,但改变了不锈钢表面的光亮原色,有时不为用户接受。奥氏体不锈钢在保持原有的颜色的情况下,既想提高表面硬度又想不降低耐腐蚀性的方法还是有的。关键是既氮化,又不生成CRN,这不是普通的软氮化处理可以解决的。

网友:
Re: 如何提高奥氏体不锈钢零件表面硬度?--[请教]

3楼说出了我想说的问题了。
镀硬铬,镀氮化钛。

网友(2011-11-23):
引用 网友A:
软氮化可以满足的你要求,我司是专业做软氮化的企业,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

我公司正需要这种技术,请提供您公司的联系方式?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候确实相当麻烦

网友:
除氮化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使其表面加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