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时滚出长度的计算,谁平时加工齿轮比较多?

楼主(2006-08-22):
滚齿时滚刀的中心需要超出齿轮下端面多少才能滚出全部齿形?

0 [* M D, v" ?; `

这两天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虽然已经求得了精确解。但是没有验证十分不放心。

不知道谁平时加工齿轮比较多,能不能给我几组数据,我算出结果之后大家看看对不对。

网友:

对此很感兴趣,怎么算?
总之,这一直困扰着我

楼主:

昨天在一个群里问了一下。
有人是用cad作图来计算切出长度的,似乎用了比我预想更多的参数,很是迷惑。
这个问题应是滚齿加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呢?

另外大家是如何设定轴向进给速度的?

楼主:

贴一张表示我思路的图
点击放大

网友:

曾经在solidworks里做了一个,但发现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所以一直怀疑还有什么自己没有考虑全面...

网友:

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个公式,很简单,但自己没仔细研究过。
回公司后找一下,贴上来,看看是不是太简单了。
我也试着想一想。

网友:

怎么计算~~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找到以下公式。应该是近似公式。

楼主:

能看出来这个式子算得是哪里。确实是近似。不用关心分度圆了,直接取了个最安全的范围。

网友A:

我从来没有算过具体的尺寸!但是我平时干活的时候是这么做的!直齿很简单你看刀杆的中心低于活以下就可以拉!斜齿时距离要+大必须整个刀的中心都下来才可以!

网友(2006-12-21):

呵呵,楼主给个齿轮参数,我算一个,看准不准。

网友(2010-07-04):
看来我实在不行,这个帖子没看懂

网友(2012-07-02):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没有算过具体的尺寸!但是我平时干活的时候是这么做的!直齿很简单你看刀杆的中心低于活以下就可以拉 ...

不敢苟同,

网友(2012-10-15):
直齿很简单你看刀杆的中心低于活以下就可以拉!斜齿时距离要+大必须整个刀的中心都下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