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图纸在画的过程中无法缩小?

楼主(2006-08-23):
各位我在画附件中的图纸时,图纸不能用"实时缩放" 缩小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设的比例因子是8,与这好象没有什么影响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图纸的设置是否有问题,在我这里能够缩放。或者重新画一张,试试看。
再有在另外打开一张,按比例复制到新打开的里面。

网友:

保存,重新打开文件,

网友:

到视图菜单的下拉条中找俯视图,点击后,电脑会根据屏幕上的图形大小自动调整好视图的界面大小.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缩小呀,直接用缩放命令不就可以了?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缩小就不行的
HX5928[1].13.1.9A.dwg 是原来的图
HX5928[1].13.1.9B.dwg是改过的。
你看看对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保存后重新打开后就可以的了! 不过还是不理解先前出现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打开的时候也感觉真是就这么的简单,看来掌握的还是少啊!

网友:

可以缩小呀

网友:

多练练

网友:

因为CAD对图形空间的栅格有限制,不能无限制的放大或缩小,当你保存之后,再打开是栅格就进行了重新定义,也就可以缩放了...(呵呵,是听别人说的)

网友:

     如果你用A0的纸 你的比例用5 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我这里也是这样 如果用  “缩放窗口“   命令还不行的话
 我就重新启动 CAD 就可以了 。

网友:

视图——重生成 或命令rea就行了

网友:

先点击缩放按钮,然后按右键选择范围缩放,再次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

没那么复杂,双击鼠标中键一切问题都搞定.呵呵
也可以命令行键入 re  在回车

网友:

没那么复杂,双击鼠标中键一切问题都搞定.呵呵
也可以命令行键入 re  在回车.

网友:

我一般是输入A回车,在输入Z 回车,就能缩放了.

网友(2006-09-22):

输入命令 vpoint -> 0,0,0 回车,就可以了,至于是为什么,现在还不大清楚。

网友:

可以啊 可能是你的比例太大了 你可以用ZOOM指令选A(全部) ,就应该可以解决了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过

网友:

输入zoom,回车输入A,一般就可以缩放了,我用的也经常遇到,你试一试

网友:

你保存后退出,再次进入就能缩小了

网友:

左键点击'视图'下拉菜单,在点击'重生成'项.

网友:

有的时候是软件的问题。我也曾经遇到过此类问题。重启后就行了

网友(2011-02-04):
回复 网友A:

  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
通过楼主的帖子我也学习了!

网友:
在新建文件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设定图纸的纸张型号

网友:
不会吧,一般保存再打开后就好。。

网友(2012-03-10):
我是初学者,想画10000mm的尺寸,无法画.别的单位现成的建筑图就能画,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啦

网友:
用RE命令重新生成模型

网友:
先缩到最小,再用RE命令.反复来几次,你要多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