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滚珠丝杆,直径80,长500?---[价格好商量]

楼主(2006-08-23):
我们有一台小松折弯机,采用4根滚珠丝杆驱动,压力80T。现在有两根丝杆严重磨损,需要更换。厂家说要到NSK定做。

请教一下,有谁做过滚珠丝杆,直径80,长500左右。价格好商量

网友:

我有朋友在南京做滚珠丝杆,请与我联系或留下你的联系方法,我让他和你联系.

楼主:

谢谢雷雨
我的滚珠丝杆名义直径Do=80,总长500,滚道R=4,螺距t=12,载荷20吨,
E-mail :lgk-110@126.com

网友:

你可找南京工艺装备厂,他们是中国最早搞滚珠丝杠的企业。

楼主:


网友:

你可以用滚轮齿条代替,比滚珠丝杠精度更高!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QQ:280915839

楼主:

谢谢小海,
我们的滚珠丝杆是用动力部分,驱动最大负载为80吨,即每根承受的最大负载为20T,同时要保证位置精度,以控制折弯角度。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工作时是4根丝杠共同受力,这两根丝杠已经损坏,另外的两根也就差不多要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换其中的两根,工作时,由于旧丝杠有磨损,实际上是这两根新的丝杠在承担4根丝杠的受力,结果是新换上的丝杠反倒先损坏。建议:1、仔细检查旧丝杠的磨损量,看看是否可用。2、最好是同时加工4根新的,全部换新,旧的留着作配件,同是旧丝杠配套使用。

网友:

       我是济宁市华珠机械有限公司的,专业生产丝杠的
如果需要,下午四点请于为我联系,这是我的QQ:286093276

楼主:

黄包车说的对,我们的折弯机有四个光栅尺检测,进行位置补偿,但是不同位的现象也很严重,
我们上次换的丝杆使用不到两年就不行了,厂家也认为这种设计不合理,此机型早已不生产了,因而买不到配件,只有重生定做。

楼主:

小风筝先生,请问你们有深圳有业务吗。

网友(2013-10-09):
广州雷研精密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专注滚珠丝杆】代理日本\台湾、德国等进口丝杆 :020-28993195【因为专注所以专业】真诚期待与你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客服QQ331337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