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类技术文选

楼主(2006-08-23):
泵类技术文选

目     录

泵不出水原因分析        - 2 -
常用简易的设备故障诊断方法        - 3 -
水泵跳闸故障排除        - 4 -
机械密封故障处理与探讨        - 5 -
水泵故障诊断及消除措施        - 6 -
修泵时容易忽略的一个小问题        - 9 -
泵的汽蚀余量、吸程及各自计量单位表示字母        - 9 -
讨论Δh公式        - 10 -
泵的选型要点        - 10 -
高温重质油泵用机械密封的选用        - 11 -
混凝土泵车的安全操作规程以及使用方法        - 13 -
不锈钢深井潜水泵故障与排除        - 14 -
泵的管道设计图示        - 17 -
离心泵调节方式与能耗分析        - 19 -
为何离心泵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        - 20 -
水泵相关知识        - 20 -
水泵的维护与保养        - 25 -
小型水泵的选择与使用方法        - 25 -
水泵跳闸故障排除        - 27 -
离心泵的使用及维护        - 28 -
泵的汽蚀        - 29 -
混凝土泵车的安全操作规程以及使用方法        - 30 -
消除水泵振动危害的技术措施        - 31 -
水泵机组解体检修报告应包含的内容        - 32 -

泵不出水原因分析
进水管和泵体内有空气
(1)  水泵启动前未灌满足够的水,有时看上去灌的水已从放气孔溢出,但未转动泵轴交空气完全排出,致使少许空气残留在进水管或泵体中。
(2)  与水泵接触的进水管的水平段逆水流方向应用0.5%以上的下降坡度,连接水泵进口的一端为最高,不要完全水平。如果向上翘起,进水管内会存留空气,降低了水管和水泵中的真空度,影响吸水。
(3)  水泵的填料因长期使用已经磨损或填料压得过松,造成大量的水从填料与泵轴轴套的间隙中喷出,其结果是外部的空气就从这些间隙进入水泵的内部,影响了提水。
(4)  进水管因长期潜在水下,管壁腐蚀出现孔洞,水泵工作后水面不断下降,当这些孔洞露出水面后,空气就从孔洞进入民进水管。
(5)  进水管弯管处出现裂痕,进水管与水泵连接处出现微小的间隙,都有可能使空气进入进水管。

水泵转速过低
(1)  人为的因素。有部分用户因原配电机损坏,就随意配上另一台电动机带动,结果造成了流量小、扬程低甚至不上水的后果。
(2)  水泵本身的机械故障。叶轮与泵轴紧固螺母松脱或泵轴变形弯曲,造成叶轮多移,直接与泵体磨擦,或轴承损坏,都有可能降低水泵的转速。
(3)  动力机维修不灵。电动机因绕组烧毁,而失磁,维修中绕组匝数、线径、接线方法的改变,或维修中故障未彻底排除因素也会使水泵转速改变。

吸程太大
有些水源较深,有些水源的外围地势较平坦处,而忽略了水泵的容许吸程,因而产生了吸水少或根本吸不上水的结果。要知道水泵吸水口处能建立的真空度是有限度的,绝对真空的吸程约为10米水柱高,而水泵不可能建立绝对的真空。而且真空度过大,易使泵内的水气化,对水泵工作不利。所以各离心泵都有其最大容许吸程,一般在3-8.5米之间。安装水泵时切不可只图方便简单。

水流的进出水管中的阻力损失过大
有些用户经过测量,虽然蓄水池或水塔到水源水面的垂直距离还略小于水泵扬程,但还是提水量小或提不上水。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一般情况下90度弯管比120度弯管阻力大,每一90度弯管扬程损失约0.5-1米,每20米管道的阻力可使扬程损失约1 米。此外,有部分用户还随意水泵进、出管的管径,这些对扬程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它因素的影响
(1)  底阀打不开。通常是由于水泵搁置时间太长,底阀垫圈被粘死,无垫圈的底阀可能会锈死。
(2)  底阀滤器网被堵塞;或底阀潜在水中污泥层中造成滤网堵塞。
(3)  叶轮磨损严重。叶轮叶片经长期使用而磨损,影响了水泵性能。
(4)  闸阀可止回阀有故障或堵塞会造成流量减小甚至抽不上水。
(5)  出口管道的泄漏也会影响提水量。
常用简易的设备故障诊断方法
常用的简易状态监测方法主要有听诊法、触测法和观察法等。

1、听诊法
设备正常运转时,伴随发生的声响总是具有一定的音律和节奏。只要熟悉和掌握这些正常的音律和节奏,通过人的听觉功能就能对比出设备是否出现了重、杂、怪、乱的异常噪声,判断设备内部出现的松动、撞击、不平衡等隐患。用手锤敲打零件,听其是否发生破裂杂声,可判断有无裂纹产生。

电子听诊器是一种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它将设备振动状况转换成电信号并进行放大,工人用耳机监听运行设备的振动声响,以实现对声音的定性测量。通过测量同一测点、不同时期、相同转速、相同工况下的信号,并进行对比,来判断设备是否存在故障。当耳机出现清脆尖细的噪声时,说明振动频率较高,一般是尺寸相对较小的、强度相对较高的零件发生局部缺陷或微小裂纹。当耳机传出混浊低沉的噪声时,说明振动频率较低,一般是尺寸相对较大的、强度相对较低的零件发生较大的裂纹或缺陷。当耳机传
出的噪声比平时增强时,说明故障正在发展,声音越大,故障越严重。当耳机传出的噪声是杂乱无规律地间歇出现时,说明有零件或部件发生了松动。

2、触测法
用人手的触觉可以监测设备的温度、振动及间隙的变化情况。
人手上的神经纤维对温度比较敏感,可以比较准确地分辨出80℃以内的温度。当机件温度在0℃左右时,手感冰凉,若触摸时间较长会产生刺骨痛感。10℃左右时,手感较凉,但一般能忍受。20℃左右时,手感稍凉,随着接触时间延长,手感渐温。30℃左右时,手感微温,有舒适感。40℃左右时,手感较热,有微烫感觉。50℃左右时,手感较烫,若用掌心按的时间较长,会有汗感。60℃左右时,手感很烫,但一般可忍受10s 长的时间。70℃左右时,手感烫得灼痛,一般只能忍受3s长的时间,并且手的触摸处会很快
变红。触摸时,应试触后再细触,以估计机件的温升情况。

用手晃动机件可以感觉出0.1mm-0.3mm的间隙大小。用手触摸机件可以感觉振动的强弱变化和是否产生冲击,以及溜板的爬行情况。

用配有表面热电偶探头的温度计测量滚动轴承、滑动轴承、主轴箱、电动机等机件的表面温度,则具有判断热异常位置迅速、数据准确、触测过程方便的特点。

3、观察法
人的视觉可以观察设备上的机件有无松动、裂纹及其他损伤等;可以检查润滑是否正常,有无干摩擦和跑、冒、滴、漏现象;可以查看油箱沉积物中金属磨粒的多少、大小及特点,以判断相关零件的磨损情况;可以监测设备运动是否正常,有无异常现象发生;可以观看设备上安装的各种反映设备工作状态的仪表,了解数据的变化情况,可以通过测量工具和直接观察表面状况,检测产品质量,判断设备工作状况。把观察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就能对设备是否存在故障、故障部位、故障的程度及故障的原因作出判断。

通过仪器,观察从设备润滑油中收集到的磨损颗粒,实现磨损状态监测的简易方法是磁塞法。它的原理是将带有磁性的塞头插入润滑油中,收集磨损产生出来的铁质磨粒,借助读数显微镜或者直接用人眼观察磨粒的大小、数量和形状特点,判断机械零件表面的磨损程度。用磁塞法可以观察出机械零件磨损后期出现的磨粒尺寸较大的情况。观察时,若发现小颗磨粒且数量较少,说明设备运转正常;若发现大颗磨粒,就要引起重视,严密注意设备运转状态;若多次连续发现大颗粒,便是即将出现故障的前兆,应立即停机检查,查找故障,进行排除。
讲的很详细了,这些诊断方法需要较长时期的经验累积才能判断准确。
补充一下
听诊可以用改锥尖(或金属棒)对准所要诊断的部位,用手握改锥把,放耳细听。这样作可以滤掉一些杂音。
温度手感判定训练:用一结点式温度计,测出金属表面的50度,60度,70度,80度几种状态,对于低温时可以用描,考察手能接触的时间,根据不同时间来断定温度。对较高温度不能手摸时,可以淋少量的水滴观察水蒸发状态,然后记住这些状态。在诊断设备时使用,能得到较为准确的判断。
温度手感判定我在《现代机电设备安装调试、运行检测与故障诊断、维修管理实务全书》书中看到过,不过我想每个人的耐受能力可能各不相同,还是用总版主说的方法自己实际判断比较准确。
水泵跳闸故障排除
1:故障现象

梅县发电厂125 mw机组自投产以来,给水泵偶尔会发生一合闸即跳闸的问题,并无任何信号继电器掉牌。在 排除了开关机构故障后,按常规方法检查电缆、二次回路接线和各继电器及其定值都正常,再次启动又往往成功 。后怀疑是dcs系统软故障造成的,但改在控制盘上操作,仍会出现此现象。

2:试验查找原因

为查清楚此现象的原因,观察开关合闸过程中各表计的变化情况,以确认是何原因使其跳闸。

试验其中电压表监视微机跳闸回路,毫安表监视差动继电器1cj、2cj动作情况,电流表监视热工保护回路。接好表计后,启动给水泵,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终于有一次给水泵一启动即跳闸,同时观察到毫安表的指针偏转了一下,其它监视表计没有反应,新换上的xjl-0025/31型集成块式信号继电器1xj亦动作掉牌,表明是由差动保护动作导致跳闸。

3:根源分析

差动保护动作,首先怀疑被保护设备内部有故障。通过常规检查,给水泵电机及其电缆正常,差动继电器校验正常,电流互感器极性连接正确。在排除设备故障和接线错误的原因后,差动保护在电机启动过程中动作,表明在这过程中差动回路的差电流超过差动继电器整定值。

正常情况下引起差动回路差电流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电机首尾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变比误差不同,存在一个很小的差电流,这个差电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id的5%。二是首尾两侧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荷的差别也会引起其变比的差别,从而存在一个差电流。在给水泵电机差动保护回路中的电流互感器负荷差别只是二次电缆长度的不同,大约相差50 m,并且在额定电流下,差动继电器的功率消耗不大于3 va,二次负载并不重。检查发现给水泵电机差动保护用的首尾侧电流互感器型号均为lmzbj-10,b级15倍额定电流,变比600/5,容量40 va,完全能满足二次负载的要求。

以上分析是基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在电机启动时,情况又有所不同。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首尾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可能饱和,此时由于各电流互感器磁化特性不一致,二次差电流可能很大。根据阿城继电器厂的lcd-12型差动继电器整定说明,继电器的动作电流整定值izd=△i1×kk×in/n=0.06×3×356/120=0.534a(式中:△i1—首、尾端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时的最大误差,0.04~0.06;kk—可靠系数,2~3;in—电机额定电流;n—电流互感器变比)。应整定在1.0a的位置。在使用b级互感器的情况下,差动继电器动作电流整定在1.5a,制动系数为0.4时,差动保护在电机启动时仍偶尔会动作,是由于b级电流互感器磁化特性饱和点较低,抗饱和能力较低,不能满足差动继电器的要求。通常要求差动保护回路的电流互感器采用d级,d级互感器的饱和点高一些,没那么容易饱和,可以减小电机启动时流过差动回路的差电流。在更换为d级的电流互感器,同时把差动继电器动作电流整定在1.0a,制动系数为0.4后,再没出现过开关一合闸即跳闸的故障。
机械密封故障处理与探讨
机械密封也叫端面密封,它是靠弹簧和密封介质的压力在旋转的动环和静环的接触表面上产生适当的压紧力,使这两个端面紧密贴合。端面间保持一层极薄的油膜,介质通过时阻力很大,阻止液体泄漏,从而达到密封的目的,同时对动环和静环有润滑作用。调整得好可以完全无泄漏。
1 机械密封的特点
机械密封的主要优点是密封可靠,在一个很长使用周期中,泄漏很少;作用寿命长,一般能使用5年左右;维修周期长。但机械密封结构复杂,制造与安装精度高,成本高,对维修人员的技术要
求高,由于输油管道上用的机械密封都是内装式,修理机械密封时往往要把输油泵进行解体,工作量大。因此,保证机械密封工作可靠,延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非常重要。
2 机械密封易发生的问题
在使用过程中,机械密封易发生的主要问题是泄漏量超差和温度过高。用手触摸机械密封压盖,如果无法在上面停留,说明温度过高。泄漏量每侧不应超过60滴/min,如果成线状流淌,则说明泄漏量过大,可确定是否观察运行;如果向外喷油,则应立即停机检查。
3 采取的控制措施
3.1 保证零部件质量
机械密封在出厂前须做密封性能试验,并有合格证。机械密封经过长期运行,使动环与静环磨损,弹簧与轴锈蚀磨损、密封胶圈磨损、老化、变形等,都能造成密封的泄漏,必须修理或更换新件。动环和静环的密封面不得有裂纹、掉角、划痕、麻点、飞边及偏磨,划痕、麻点不能贯穿整个密封端面。若使用修复的动静环时,动静环的凸台高度之和不少于3mm,且单个凸台高度不少于lmm,以免影响散热。动环安装后应保证能在轴上灵活移动,将动环压向弹簧后应能自由弹回,保持动静环的垂直和平行。动静环密封胶圈的规格符合图纸规定,表面不得有残损、厚薄不均及软硬不均现象,在大修时要更换密封胶圈。弹簧的外表面清洁无锈蚀,在使用前应进行
长度外形检测和压力试验,每组弹簧在规定压缩长度的压力差应符合要求,每组弹簧在规定压缩长度的压力误差符合要求。自由长度允差不超过0.5mm,压缩量不能过大过小,要求误差±2mm。密封套与泵轴不能采用同一种材质,两侧端面的平行度允差及与轴线的不垂直度允差不超过±0.20mm。
3.2 保证有充分的冷却润滑
调整冷却管路调节阀开度,要确保机械密封冷却管路通畅,罐泵时打开排空阀要排净密封腔内气体。
3.3 保证安装精度
拆装机械密封时,动静环要清洗干净,并在摩擦副面上涂抹少量清洁的润滑油,要兼顾高压端和低压端,严禁磕碰。静环压盖安装时用力要均匀,防止压偏,用塞尺检查,上下左右位置的偏差不大于0.05mm;检查压盖与轴外径的配合间隙,四周要均匀,各点允许偏差不大于0.1ram。安装机械密封部位的泵轴的径向跳动不超过
0.05mm。把和泵盖和密封端盖之前,要认真复核机械密封的安装定位尺寸,如果定位尺寸不符合要求,可在轴套间用钢垫调整,但钢垫精度要高,厚度差不超过0.01mm。测量机械密封套的径向跳动和密封面的端面跳动符合要求。
对运行过的机械密封,凡有压盖松动使密封面发生移动的情况,则动静环零件必须更换,绝对不应重新上紧继续使用。因为在这样松动后,摩擦副原来的运动轨迹就会发生变动,接触面的密封性能就很容易遭到破坏。
4.4 调整端面比压
端面比压是关系到密封性能及使用寿命的重要参数,它与密封的结构型式、弹簧大小和介质压力有关。端面比压过大将加坏摩擦副;比压过小则易泄漏,往往由厂家给定一个适合的范围,端面
比压一般取3~6kg/cm2。调整比压就是调整弹簧的压缩尺寸。弹簧的自由长度用A 表示,弹簧刚度(产生单位压缩量时承受的载荷)为k,规定要求的比压用P表示,这些都是厂家给定的参数。压缩后尺寸用B表示,则P/(A-13)=k,得出13=A-e/k,这就是弹簧安装压缩后的尺寸。如果弹簧安装后的尺寸过大,可在弹簧座与弹簧之间增加调整垫的厚度,尺寸过小则减少调整的厚度,调整垫的厚度用千分尺量取。
水泵故障诊断及消除措施
在检修过程中,水泵故障的诊断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以下给出几种常见故障及消除措施,供大家有的放矢地进行水泵故障的诊断。

1、无液体提供,供给液体不足或压力不足
1)泵没有注水或没有适当排气
消除措施:检查泵壳和入口管线是否全部注满了液体。
2)速度太低
消除措施:检查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电压是否正常或者透平的蒸汽压力是否正常。
3)系统水头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系统的水头(特别是磨擦损失)。
4)吸程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现有的净压头(入口管线太小或太长会造成很大的磨擦损失)。
5)叶轮或管线受堵
消除措施:检查有无障碍物。
6)转动方向不对
消除措施:检查转动方向。
7)产生空气或入口管线有泄漏
消除措施:检查入口管线有无气穴和/或空气泄漏。
8)填料函中的填料或密封磨损,使空气漏入泵壳中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或密封并按需要更换,检查润滑是否正常。
9)抽送热的或挥发性液体时吸入水头不足
消除措施:增大吸入水头,向厂家咨询。
10)底阀太小
消除措施:安装正确尺寸的底阀。
11)底阀或入口管浸没深度不够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正确的浸没深度。用挡板消除涡流。
12)叶轮间隙太大
消除措施:检查间隙是否正确。
13)叶轮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叶轮,按要求进行更换。
14)叶轮直径太小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正确的叶轮直径。
15)压力表位置不正确
消除措施:检查位置是否正确,检查出口管嘴或管道。

2、泵运行一会儿便停机
1)吸程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现有的净压头(入口管线太小或太长会造成很大的磨擦损失)。
2)叶轮或管线受堵
消除措施:检查有无障碍物。
3)产生空气或入口管线有泄漏
消除措施:检查入口管线有无气穴和/或空气泄漏。
4)填料函中的填料或密封磨损,使空气漏入泵壳中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或密封并按需要更换。检查润滑是否正常。
5)抽送热的或挥发性液体时吸入水头不足
消除措施:增大吸入水头,向厂家咨询。
6)底阀或入口管浸没深度不够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正确的浸没深度,用挡板消除涡流。
7)泵壳密封垫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密封垫的情况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3、泵功率消耗太大
1)转动方向不对
消除措施:检查转动方向。
2)叶轮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叶轮,按要求进行更换。
3)转动部件咬死
消除措施:检查内部磨损部件的间隙是否正常。
4)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5)速度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电机的绕组电压或输送到透平的蒸汽压力。
6)水头低于额定值。抽送液体太多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安装节流阀,切割叶轮。
7)液体重于预计值
消除措施:检查比重和粘度。
8)填料函没有正确填料(填料不足,没有正确塞入或跑合,填料太紧)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重新装填填料函。
9)轴承润滑不正确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
10)耐磨环之间的运行间隙不正确
消除措施:检查间隙是否正确。按要求更换泵壳和/或叶轮的耐磨环。
11)泵壳上管道的应力太大
消除措施: 消除应力并厂家代表咨询。在消除应力后,检查对中情况。
4、泵的填料函泄漏太大
1)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2)联轴节或泵和驱动装置不对中
消除措施:检查对中情况,如需要,重新对中。
3)轴承润滑不正确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5、轴承温度太高
1)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2)联轴节或泵和驱动装置不对中
消除措施:检查对中情况,如需要,重新对中。
3)轴承润滑不正确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4)泵壳上管道的应力太大
消除措施:消除应力并向厂家代表咨询。在消除应力后,检查对中情况。
5)润滑剂太多
消除措施:拆下堵头,使过多的油脂自动排出。如果是油润滑的泵,则将油排放至正确的油位。

6、填料函过热
1)填料函中的填料或密封磨损,使空气漏入泵壳中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或密封并按需要更换。检查润滑是否正常。
2)填料函没有正确填料(填料不足,没有正确塞入或跑合,填料太紧)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重新装填填料函。
3)填料或机械密封有设计问题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
4)机械密封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向厂家咨询。
5)轴套刮伤
消除措施:修复、重新机加工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6)填料太紧或机械密封没有正确调节
消除措施:检查并调节填料,按要求进行更换。调节机械密封(参考制造商的与泵一起提供的说明或向厂家咨询)。

7、转动部件转动困难或有磨擦
1)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2)耐磨环之间的运行间隙不正确
消除措施:检查间隙是否正确。按要求更换泵壳或叶轮的耐磨环。
3)泵壳上管道的应力太大
消除措施:消除应力并厂家代表咨询。在消除应力后,检查对中情况。
4)轴或叶轮环摆动太大
消除措施:检查转动部件和轴承,按要求更换磨损或损坏的部件。
5)叶轮和泵壳耐磨环之间有脏物,泵壳耐磨环中有脏物
消除措施:清洁和检查耐磨环,按要求进行更换。隔断并消除脏物的来源。
修泵时容易忽略的一个小问题
我要讲的是在修理后组装时容易忽略的一件小事。
涡壳泵中叶轮出口中线即叶轮出口宽的中线应与涡壳进口中线对齐。如果对不齐时,应在叶轮轮彀与轴肩通过加设垫片调整。应将两中线控制在0.5毫米的范围内。对于比转数大的泵稍差些对泵的性能影响不大,对于中低比速的泵由于叶轮出口很窄,例如叶轮出口宽仅10毫米,如果与涡壳中线偏1毫米,对泵的性能就有明显的影响。建议调整后可将两中线(叶轮及涡壳)误差控制在叶轮出口宽的5%以内为好。
导叶多级泵也是如此,是控制叶轮出口中线与导叶进口中线的误差。
空间导叶泵,最好用总装图给出的数据来确定叶轮在空间导叶中的位置。如果没有图纸,或凭经验,或通过试验结果调整叶轮的位置。
泵的汽蚀余量、吸程及各自计量单位表示字母
泵在工作时液体在叶轮的进口处因一定真空压力下会产生汽体,汽化的气泡在液体质点的撞击运动下,对叶轮等金属表面产生剥蚀,从而破坏叶轮等金属,此时真空压力叫汽化压力,汽蚀余量是指在泵吸入口处单位重量液体所具有的超过汽化压力的富余能量。单位用米标注,用(NPSH)r。吸程即为必需汽蚀余量Δh:即泵允许吸液体的真空度,亦即泵允许的安装高度,单位用米。
吸程=标准大气压(10.33米)-汽蚀余量-安全量(0.5米)
标准大气压能压管路真空高度10.33米。
例如:某泵必需汽蚀余量为4.0米,求吸程Δh?
则:Δh的计算还要考虑汽化压力和管损
  Δh=(Pc-Pv)/ρg-NPSHa-hc   (米)
讨论Δh公式
Δh的计算还要考虑汽化压力和管损
Δh=(Pc-Pv)/ρg-NPSHa-hc   (m)
泵的选型要点
第一节 选用原则

   泵是一种面大量广的通用型机械设备,它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矿山、选船、轻工、农业、民用和国防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79 年统计,我国泵产量达125.6万台。泵的电能消耗占全国电能消耗的21%以上。因此大力降低泵有能源消耗,对节约能源具用十分重大的意义。

   近年来,我们泵行业设计研制了许多高效节能产品,如 IHF、CQB、FSB、UHB等型号的泵类产品,对降低泵的能源消耗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由于选型 不合理,许多的泵处于不合理运行状况,运行效率低,浪费了大量能源。还有的泵由于选型不合理,根本不能使用,或者使用维修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低。由此可见,合理选泵对节约能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合理选泵,就是要综合考虑泵机组和泵站的投资和运行费用等综合性的技术经济指标,使之符合经济、安全、适用的原则。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必须满足使用流量和扬程的要求,即要求泵的运行工次点(装置特性曲线 与泵的性能曲线的交点)经常保持在高效区间运行,这样既省动力又不易损坏机件。

   所选择的水泵既要体积小、重量轻、造价便宜,又要具有良好的特性和较高的效率。

   具有良好的抗汽蚀性能,这样既能减小泵房的开挖深度,又不使水泵发生汽蚀,运行平稳、寿命长。

   按所选水泵建泵站,工程投资少,运行费用低。

   第二节 选型步骤

   一、列出基本数据:

   1、介质的特性:介质名称、比重、粘度、腐蚀性、毒性等。

   2、介质中所含因体的颗粒直径、含量多少。

   3、介质温度:(℃)

   4、所需要的流量

   一般工业用泵在工艺流程中可以忽略管道系统中的泄漏量,但必须考虑工艺变化时对流量的影响。农业用泵如果是采用明渠输水,还必须考虑渗漏及蒸发量。

   5、压力:吸水池压力,排水池压力,管道系统中的压力降(扬程损失)。

   6、管道系统数据(管径、长度、管道附件种类及数目,吸水池至压水池的几何标高等)。

   如果需要的话还应作出装置特性曲线。

   在设计布置管道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A、合理选择管道直径,管道直径大,在相同流量下、液流速度小,阻力损失小,但价格高,管道直径小,会导致阻力损失急剧增大,使所选泵的扬程增加,配带功率增加,成本和运行费用都增加。因此应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综合考虑。

   B、排出管及其管接头应考虑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C、管道布置应尽可能布置成直管,尽量减小管道中的附件和尽量缩小管道长度,必须转弯的时候,弯头的弯曲半径应该是管道直径的3~5倍,角度尽可能大于90℃。

   D、泵的排出侧必须装设阀门(球阀或截止阀等)和逆止阀。阀门用来调节泵的工况点,逆止阀在液体倒流时可防止泵反转,并使泵避免水锤的打击。(当液体倒流时,会产生巨大的反向压力,使泵损坏)

     二、确定流量扬程

   流量的确定
   a、如果生产工艺中已给出最小、正常、最大流量,应按最大流量考虑。

   b、如果生产工艺中只给出正常流量,应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

   对于ns>;100的大流量低其不意扬程泵,流量余量取5%,对ns<;50的小流量高扬和泵,流量余量取10%,50≤ns≤100的泵,流量余量也取5%,对质量低劣和运行条件恶劣的泵,流量余量应取10%。

   c、如果基本数据只给重量流量,应换算成体积流量。
高温重质油泵用机械密封的选用
对石化行业来说,高温重质油泵用机械密封的选用一直是一大难题,例如催化裂化油浆泵、回炼油泵、常压塔底泵、初馏塔底泵、减压塔底泵、延迟焦化的辐射进料泵等。
高温重质油泵的介质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温度高:一般在340~400℃;
介质粘度大:在温度下一般运动粘度为(12~180)×10-6m/s;
介质有颗粒:如催化剂、焦炭、含有砂粒等其他杂质。
对于高温重油介质泵用机械密封。现在各个企业都采用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现在使用情况较好的有DBM型、XL-604/606/609型、YH-604/606/609型等。波纹管材料采用AM350、INCONEL718、哈氏B、C等不锈钢;耐腐蚀高温合金等,有的波片采用双层结构,使其承压力从2MPa上升到5MPa,这些都有效解决了波纹管的失弹问题。
针对波纹管内侧结焦和结炭以及含固体颗粒等情况,解决的办法有关资料已做了相关说明,比如采用蒸汽吹扫、摩擦副采用“硬对硬”、采用外冲洗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这里不再过多阐述。但是以前提出的各种方法再实际应用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效果不够理想。为了更好的提高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节资降耗,针对各种情况,建议应把以下措施综合起来采用:
a)将金属波纹管设计成旋转型结构,旋转的波纹管机械密封有自清洗的离心作用,这可以减少波纹管外围沉积和内侧结焦。
b)对摩擦副组对材料,建议使用“硬对硬”结构,一般采用碳化钨对碳化钨(其中选YG6-YG6)和碳化钨对碳化硅。选用“硬对硬”结构,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冷却系统要保障,禁止冷却水中断,以防端面升高,润滑膜闪蒸而降低密封端面的润滑,加剧磨损;
2)机械密封在安装过程中,要给密封端面浇一些润滑油(机油或黄油均可)。以防止起泵时。密封端面由于缺乏润滑而造成的干摩擦;
3)采用清洁的外冲洗是解决溶剂颗粒堆积的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浪费较大,而且各种泵的介质、温度、压力(一般要求冲洗液压力比介质侧压力高0.07~0.12MPa)又各不相同,外冲洗系统结构就更繁杂,加之外冲洗设施的投入以及维护费用的消耗,有时会造成弊大于利,尤其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因此许多企业的封油系统弃之不用,或者就没有设这套系统,针对这些情况,建议使用配用隔离介质的多密封结构,如油浆泵、回炼油泵等,使用双端面机械密封,在两组密封端面之间充满隔离介质(干净的机油等),如图3所示。
这种结构可有效地延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一般可达6000~8000h以上。另外,采用这种考虑以下两点:
①靠近叶轮的一组密封端面材料选用“硬对硬”结构(如YG6-YG6);而靠近机械密封压盖的一组密封端面既可选用浸铜或锑的碳——石墨对碳化钨或碳化硅;
②对高温油泵选用的隔离介质,要具有热分解温度、自燃点、闪点高(一般在260℃以上)、热氧化稳定性好、高温蒸发损失小的特点。
液态烃泵用机械密封的选用
液态烃介质是一种低温液化气体,具有低沸点、低粘度、高蒸汽压等特性。在这种工况下应用的机械密封,会使密封材料出现冷脆性,大气中的水汽会在密封装置的大气侧面上冻结,摩擦副端面液膜容易汽化等。尤其是当介质稍有泄漏,漏出的液态烃在大气侧立即汽化,带走大量热,机械密封环境温度急剧下降,使用一般的密封材料,如橡胶或聚四氟乙烯普遍变脆,导致密封失效,泄漏增大而不可收拾。有些企业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在介质和大气端设一隔离室,其间通以封油以缓和低温的影响。但这种结构复杂且需配封液系统。据经验,使用波纹管机械密封比较好,主要表现在用金属波纹管和柔性石墨代替辅助密封圈,解决了密封圈材料发生冷脆而失弹及缓冲作用的问题,如DBM型、YH-604/606/609型等。
a)金属波纹管材料选用耐低温、塑性及韧性好的哈-C,AM350,Carpenter20等;
b)摩擦副材料在两种特殊情况下选用:
1)对连续运转的设备,介质内若含较多的固体颗粒,此时选用“硬对硬”结构(在实际中选了YG6—YG6)较好,一般连续运转寿命8000h以上;
2)对间歇性的运转设备,摩擦副选用碳化钨或碳化硅对特种石墨。
c)由于在低温条件下,摩擦副端面的汽化对机械密封性能影响很大,除选取较合适的材料外,合理选用端面比压(主要是波纹管的压缩量,一般比通常使用中所给的压缩量大15%~30%为宜),在机械密封元件靠近大气侧通入25℃左右的冷却水,以改善摩擦副润滑环境。
混凝土泵车的安全操作规程以及使用方法
混凝土泵车已推广使用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该设备技术的先进性和维修保养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使用、维护和管理人员需提出较高的要求。为了确保混凝土泵车在工作时能达到规定的技术状态、降低维修成本、提高使用的可靠性和寿命、必须认真执行其使用的维修规程。

  1)安全操作规程

  为了确保混凝土泵车作业的安全性,避免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安全操作规程。

  (1)场地选择。

  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线等障碍物。

  (2)作业前的检查。

  操作台的电源开关应位于“关”的位置;混凝土排量手柄及搅拌装置换向手柄应位于中位。

  (3)支腿操作。

  混凝土泵车应水平放置,支撑地面应平坦、坚实,保证工作过程中不下陷。支腿能稳定可靠地支撑整机,并能可靠地锁住。

  (4)臂架操作。

  臂架由折叠状态伸展或收回时,必须按照规定顺序进行。臂架的回转操作必须在臂架完全离开臂架托架后进行。在处于暴风雨状态或风力达到8级或8级以上时(风速16~17m/s),不得使用臂架。臂架绝对不能用于起重作业。

  (5)泵送作业。

  当开始或停止泵送时,应与在末端软管处的操作人员取得联系;末端软管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1m,而且不准弯折;在拆开堵塞管道之前,应反泵2~3次,待确认管道内没有剩余压力后再进行拆卸。

  (6)作业后的检查。

  臂架应完全收回在臂架支架上;支腿也应完全收回,并插入锁销。操作台的电源开关应处于“关”的位置。

  (7)蓄能器内只能冲入氮气,不能冲入氧气、氢气等易燃及爆炸危险的气体。

  (8)紧急关闭按钮。

  混凝土泵车上有一系列紧急关闭按钮,分别设置在支腿控制阀、有线和无线遥控系统及控制箱上,如遇有紧急情况,只需按下其中的某一个紧急关闭接或就可关闭机器。如果紧急关闭按钮发生故障,在突发危险情况时就不能迅速关闭机器。因此,在每次开始工作之前,必须检查紧急关闭按钮的功能。当紧急关闭按钮被按下时,机器的电动系统即被切断,导致电磁阀等关闭。如果液压系统产生泄漏,会造成如布料杆下沉等故障现象,此情况不能用按紧急关闭按钮的方法来解决。

  2)使用要点

  (1)混凝土泵车的操作人员需经专业培训后方可上岗操作。

  (2)所泵送的混凝土应满足混凝土泵车的可泵性要求。

  (3)混凝土泵车泵送工作要点可参照混凝土泵的使用。

  (4)整机水平放置时所允许的最大倾斜角为3o,更大的水平倾斜角会使布料的转向齿轮超载,并危及机器的稳定性。如果布料杆在移动时其中的某一个支腿或几个支腿曾经离过地,就必须重新设定支腿,直至所有的支腿都能始终可靠的支撑在地面上。

  (5)为保证布料杆泵送工作处于最佳状态,应做到:①将1节臂提起45 o。②将布料杆回转180o。③将2节臂伸展90o。④伸展3、4、5节臂并呈水平位置。若最后一节布料杆能处于水平位置,对泵送来说是最理想的。如果这节布料杆的位置呈水平状态,那么混凝土的流动速度就会放慢,从而可减少输送管道和末端软管的磨损,当泵送停止时,只有末端软管内的混凝土才会流出来。如果最后一节布料杆呈向下倾斜状态,那么在这部分输送管道内的混凝土就会在自重作用下加速流动,以至在泵送停止时输送管道内的混凝土还会继续流出。

  (6)泵送停止5min以上时,必须将末端软管内的混凝土排出。否则由于末端软管内的混凝土脱水,再次泵送作业时混凝土就会猛烈的喷出,向四处喷溅,那样末端软管很容易受损。

  (7)为了改变臂架或混凝土泵车的位置而需要折叠、伸展或收回布料杆时,要先反泵1~2次后再动作,这样可放置在动作时输送管道内的混凝土落下或喷溅。
不锈钢深井潜水泵故障与排除
故障现象 可能产生的原因 检查及排除方法

不能启动
打开开关无反应
电压表无指示
电流表无指示
接触器不动作

1:电源无电或开关未合上;
2:电源未接通;
3:控制箱因运输震动引起线路松脱接触不良;
4:交流接触器线圈已烧坏。 1:等待来电或合上电源开关;
2:用电表或电笔检查控制箱,若无电,接通电源;
3:检查控制箱各接线点,用螺丝刀紧固;
4:用电表“Ω”档检查接触器线圈,修复或更换。
电压表有指示电流表“A”电流很大
缺相灯亮 1:电源其中一相开路;
2:CJ主触点一相烧毁;
3:控制箱主电源线一相松动或断线;
4:电机回路其中一相松动或断线。
1:接好电源线或保险丝;
2:更换CJ或CJ触头;
3:接好控制箱主电源线;
4:接好电机回路线。

开机有反应
电压表有指示
电流表“A”电流
很大
超载灯亮 1:电源电压太低,引起电流偏大(低于350V);
2:电源线或电缆太长(或过细),电线电缆阻力大;
3:水泵进入沙粒或污物阻卡;
4:泵磨损过度(井含沙多,或泵使用已久,机械严重磨损);
5:电机有故障(线圈烧坏或匝间局部短路);
6:故障试验后复位时间不够;
7:刚停机马上开机;
8:电机功率过大,与控制箱功率不匹配。
9:电流略大于热继电器的保护值。 1:用电压表检查电源电压,电源不符则配稳压器工作;
2:按标准规格、长度配接电缆,加大或缩短电源引线;
3:井内水质不符合使用条件。提泵检查,维修清理(或用砂网套住入水口);
4:维修水泵,洗井改善水质;
5:更换电机或送专业部门修理;
6:关机待15秒后再开机;
7:停机间隔15秒后再开机;
8:更换电机或控制箱,使基功率匹配;
9:可微调热继电器,适当降低灵敏度。
开机电子保护开关及热继电器即跳闸无法启动超载灯亮

1:电缆接头不符合防水标准,电缆破损、开裂、电源线漏电。
2:电机已被高压或雷电击穿,通地。

1:重点检查水下电缆,重新包扎接头,
更换陈旧的电缆或电源引线;
2:更换电机或大修处理。
泵抽水量小或抽不上水(确定电机转动) 1:泵反转;
2:井水中颗粒多,堵塞泵入水网孔;
3:水质含泥沙多,造成短期内叶轮过度磨损;
4:输水管有严重泄漏,管太细太长。
1:将三相电源线任意二相调换试验。
2:将泵清理干净,提至清水中试验确定;新井试抽时建议加尼龙网套,或洗井再抽水。
3:维修水泵,更换叶轮,洗井改善水质;
4:检查输水管,更换或加粗。

泵抽水一阵大,随即变小
1:下泵不够深;
2:井涌水量与泵抽水量相差太大,水位降至泵吸入口附近,带入空气。
1:放深水泵;
2:用闸阀控制抽水量或更换合适水泵(建议用自动控制水位降深试验确定)。
“手动”正常
“自动”不正常
1:自动水位电极安装不正确或线路接触不良、线路不通;
2:“上、下”电级距离太近或反装,造成频繁启动;
3:电子线路板损坏。

1:严格对照接线图,正确安放“上、下、回路”三只电极,检查线路(或换线试验),确保导通;
2:此时易烧坏电机,注意拉开“上、下、回路”电极距离;
3:用水桶装水模拟试验,若电路板损坏,更换。
井有水
但不能自动开机抽水
1:塔电极回路断线或接头松;
2:电子线路板损坏。 1:接好塔电极回路导线;
2:更换新线路板。

塔无水
但不能自动开机抽水
1:塔电极回路短路;
2:塔电极碰池壁;
3:电子线路板损坏。
1:更换新电极线;
2:移开,悬空吊好;
3:更换新线路板。
塔满不停机 1:井电级回路断线或接头松;
2:不装井电极,主板拨动开关未拨至右边;
3:上电极过高,水位恢复不到;
4:电子线路板损坏。
1:接好井极回路导线;
2:安装井电极,或将主板拨动开关拨至右边;
3:将上电极降至最高水位之下;
4:更换新线路板。

井无水
但不能自动关机 1:井电极回路短路;
2:井电极金属部分碰泵管或井壁;
3:电子线路板损坏。 1:更换新电极线;
2:将电极金属暴露短路部分用绝缘物包好;
3:更换新线路板。

电机有节奏频繁开停 1:上下水位电极倒置;
2:下水位电极开路。 1:更换上下电极位置;
2:接好下水位电极。

电机不能停转 1:灵敏继电器触点烧死;
2:CJ触点烧死。 1:更换同样型号规格灵敏继电器;
2:更换CJ触头或CJ。
泵的管道设计图示

离心泵调节方式与能耗分析
通过离心泵与管路系统的特性曲线图分析了离心泵流量调节的几种主要方式:出口阀门调节、泵变速调节和泵的串、并联调节。用特性曲线图分析了出口阀门调节和泵变速调节两种方式的能耗损失,并进行了对比,指出离心泵用变速调节流量比用出口阀门调节流量可以更好的节约能耗,且节能效率与流量变化大小有关。在实际应用时应该注意变速调节的范围,才能更好的应用离心泵变速调节。
离心泵是广泛应用于化工工业系统的一种通用流体机械。它具有性能适应范围广(包括流量、压头及对输送介质性质的适应性)、体积小、结构简单、操作容易、操作费用低等诸多优点。通常,所选离心泵的流量、压头可能会和管路中要求的不一致,或由于生产任务、工艺要求发生变化,此时都要求对泵进行流量调节,实质是改变离心泵的工作点。离心泵的工作点是由泵的特性曲线和管路系统特性曲线共同决定的,因此,改变任何一个的特性曲线都可以达到流量调节的目的。目前,离心泵的流量调节方式主要有调节阀控制、变速控制以及泵的并、串联调节等。由于各种调节方式的原理不同,除有自己的优缺点外,造成的能量损耗也不一样,为了寻求最佳、能耗最小、最节能的流量调节方式,必须全面地了解离心泵的流量调节方式与能耗之间的关系。
1、泵流量调节的主要方式
1.1改变管路特性曲线
改变离心泵流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泵出口阀门的开度来控制,其实质是改变管路特性曲线的位置来改变泵的工作点。
1.2改变离心泵特性曲线
根据比例定律和切割定律,改变泵的转速、改变泵结构(如切削叶轮外径法等)两种方法都能改变离心泵的特性曲线,从而达到调节流量(同时改变压头)的目的。但是对于已经工作的泵,改变泵结构的方法不太方便,并且由于改变了泵的结构,降低了泵的通用性,尽管它在某些时候调节流量经济方便[1],在生产中也很少采用。这里仅分析改变离心泵的转速调节流量的方法。从图1中分析,当改变泵转速调节流量从Q1下降到Q2时,泵的转速(或电机转速)从n1下降到n2,转速为n2下泵的特性曲线Q-H与管路特性曲线He=H0+G1Qe2(管路特曲线不变化)交于点A3(Q2,H3),点A3为通过调速调节流量后新的工作点。此调节方法调节效果明显、快捷、安全可靠,可以延长泵使用寿命,节约电能,另外降低转速运行还能有效的降低离心泵的汽蚀余量NPSHr,使泵远离汽蚀区,减小离心泵发生汽蚀的可能性[2]。缺点是改变泵的转速需要有通过变频技术来改变原动机(通常是电动机)的转速,原理复杂,投资较大,且流量调节范围小。
1.3泵的串、并连调节方式
当单台离心泵不能满足输送任务时,可以采用离心泵的并联或串联操作。用两台相同型号的离心泵并联,虽然压头变化不大,但加大了总的输送流量,并联泵的总效率与单台泵的效率相同;离心泵串联时总的压头增大,流量变化不大,串联泵的总效率与单台泵效率相同。
2、不同调节方式下泵的能耗分析
在对不同调节方式下的能耗分析时,文章仅针对目前广泛采用的阀门调节和泵变转速调节两种调节方式加以分析。由于离心泵的并、串联操作目的在于提高压头或流量,在化工领域运用不多,其能耗可以结合图2进行分析,方法基本相同。
2.1阀门调节流量时的功耗
离心泵运行时,电动机输入泵轴的功率N为:
N=vQH/η
式中N——轴功率,w;
Q——泵的有效压头,m;
H——泵的实际流量,m3/s;
v——流体比重,N/m3;
η——泵的效率。
当用阀门调节流量从Q1到Q2,在工作点A2消耗的轴功率为:
NA2=vQ2H2/η
vQ2H3——实际有用功率,W;
vQ2(H2-H3)——阀门上损耗得功率,W;
vQ2H2(1/η-1)——离心泵损失的功率,W。
2.2变速调节流量时的功耗
在进行变速分析时因要用到离心泵的比例定律,根据其应用条件,以下分析均指离心泵的变速范围在±20%内,且离心泵本身效率的变化不大[3]。用电动机变速调节流量到流量Q2时,在工作点A3泵消耗的轴功率为:
NA3=vQ2H3/η
同样经变换可得:
NA3=vQ2H3+vQ2H3(1/η-1)(2)
式中vQ2H3——实际有用功率,W;
vQ2H3(1/η-1)——离心泵损失的功率,W。
3、结论
对于目前离心泵通用的出口阀门调节和泵变转速调节两种主要流量调节方式,泵变转速调节节约的能耗比出口阀门调节大得多,这点可以从两者的功耗分析和功耗对比分析看出。通过离心泵的流量与扬程的关系图,可以更为直观的反映出两种调节方式下的能耗关系。通过泵变速调节来减小流量还有利于降低离心泵发生汽蚀的可能性。当流量减小越大时,变速调节的节能效率也越大,即阀门调节损耗功率越大,但是,泵变速过大时又会造成泵效率降低,超出泵比例定律范围,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应该从多方面考虑,在二者之间综合出最佳的流量调节方法。
为何离心泵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
因离心泵启动时,泵的出口管路内还没水,因此还不存在管路阻力和提升高度阻力,在泵启动后,泵扬程很低,流量很大,此时泵电机(轴功率)输出很大(据泵性能曲线),很容易超载,就会使泵的电机及线路损坏,因此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才能使泵正常运行。
水泵相关知识
1.什么叫泵?
答:通常把提升液体,输送液体或使液体增加压力,即把原动的机械能变为液体能量的机器统称为泵。
2.泵的分类?
答:泵的用途各不相同,根据原理可分为三大类: 1.容积泵 2.叶片泵 3.其他类型的泵
3.容积泵的工作原理
答:利用工作容积周期性变化来输送液体,例如:活塞泵、柱塞泵、隔膜泵、齿轮泵、滑板泵、螺杆泵等。
4.叶片泵的工作原理?
答:利用叶片和液体相互作用来输送液体,例如: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旋涡泵等
5.离心泵的工作原理?
答:离心泵依靠旋转叶轮对液体的作用把原动机的机械能传递给液体。由于离心泵的作用液体从叶轮进口流向出口的过程中,其速度能和压力能都得到增加,被叶轮排出的液体经过压出室,大部分速度能转换成压力能,然后沿排出管路输送出去,这时,叶轮进口处因液体的排出而形成真空或低压,吸水池中的液体在液面压力(大气压)的作用下,被压入叶轮的进口,于是,旋转着的叶轮就连续不断地吸入和排出液体。
6.离心泵的特点?
答:其特点为:转速高,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流量大,结构简单,性能平稳,容易操作和维修;其不足是:起动前泵内要灌满液体。液体精度对泵性能影响大,只能用于精度近似于水的液体,流量适用范围:5-20000立方米/时,扬程范围在3-2800米。
7.离心泵分几类结构形式?各自的特点和用途?
答:离心泵按其结构形式分为:立式泵和卧式泵,立式泵的特点为:占地面积少,建筑投入小,安装方便,缺点为:重心高,不适合无固定底脚场合运行。卧式泵特点:适用场合广泛,重心低,稳定性好,缺点为:占地面积大,建筑投入大,体积大,重量重。例如:立式泵有CFL立式离心泵,DL立式多级泵,潜水电泵。卧式泵有CFW泵、D型多级泵、SH型双吸泵、B型、IH型、BA型、IR型等。按扬程流量的要求并根据叶轮结构组成级数分为:
A.单级单吸泵:泵有一只叶轮,叶轮上一个吸入口,一般流量范围为:5.5-300m2/h,H在8-150米,流量小,扬程低。
B.单级双吸泵:泵为一只叶轮,叶轮上二个吸入口。流量Q在120-20000 m2/h,扬程H在10-110米,流量大,扬程低。
A.单吸多级泵:泵为多个叶轮,第一个叶轮的排出室接着第二个叶轮吸入口,以此类推。
8.什么叫CFL立式泵,其结构特点?
答:CFL立式泵是单级吸离心泵的一种,属立式结构,因其进出口在同一直线上,且进出口相同,仿似一段管道,可安装在管道的任何位置,故取名为CFL立式泵,结构特点:为单级单吸离心泵,进出口相同并在同一直线上,和轴中心线成直交,为立式泵。
9. CFL型立式泵的结构特点及优点?
答:CFL型立式离心泵的结构特点、优越性为:第一:泵为立式结构,电机盖与泵盖联体设计,外形紧凑美观,且占地面积小,建筑投入低,如采用户外型电机则可置于户外使用。第二:泵进出口口径相同,且位于同一中心线,可象阀门一样直接安装在管道上,安装极为简便。第三:巧妙的底脚设计,方便了泵的安装稳固。第四:泵轴为电机的加长轴,解决了常规离心泵与电机轴采用联轴器传动而带来严重的振动问题。泵轴外加装了一个不锈钢套。第五:叶轮直接安装在电机加长轴上,泵在运行时无噪音,电机轴承采用低噪音轴承,从而确保整机运行时噪音很低,大大改善了使用环境。第六:轴封采用机械密封,解决了常规离心泵填料密封带来的严重渗漏问题,密封的静环和动环采用钛合金碳化硅、碳化钨制成,增强了密封的使用寿命,确保了工作场地的干燥整洁。第七泵盖上留有放气孔,泵体下侧和两侧法兰上均设有放水孔及压力表孔,能确保泵的正常使用和维护。第八:独特的结构以致勿需拆下管道系统,只要拆下泵盖螺母即可进行检修,检修极为方便。
10.成峰公司新型立式泵分几类及其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及各自用途?
答:A、CFL型单级单吸立式清水泵。用于工业和生活给排水,高层建筑增压,送水采暖,制冷空调循环,工业管道增压输送,清洗,给水设备及锅炉配套。使用温度≤80。C。B、CFR型单级单吸热水泵。用于冶金,化工,纺织,木材加工,造纸以及饭店,浴室,宾馆等部门锅炉高温增压循环输送,使用温度≤120。C。C、CFH型单级单吸化工泵。用于轻纺,石油,化工,医药,卫生,食品,炼油等工业输送化学腐蚀道油泵。是常规输油泵的理想产品,适用于油库,炼油厂,化工等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动力部门输送油及易燃、易爆液体,使用温度120。C以下。E、CFG;F、CFGH;G、CFGY。
11.泵的基本参数?
答:流量Q(m3/h),扬程H(m),转速n(r/min),功率(轴功率和配用功率)P(kW),效率η(%),汽蚀余量(NPSH)r
(m) , 进出口径φ(mm),叶轮直径D(mm),泵重量W(kg)。
12.什么叫流量?用什么字母表示?用几种计量单位?如何换算?如何换算成重量及公式?
答:单位时间内泵排出液体的体积叫流量,流量用Q表示,计量单位:立方米/小时(m3/h),升/秒(l/s), L/s=3.6
m3/h=0.06 m3/min=60L/min
G=Qρ G为重量 ρ为液体比重
例:某台泵流量50 m3/h,求抽水时每小时重量?水的比重ρ为1000公斤/立方米。
解:G=Qρ=50×1000(m3/h?kg/ m3)=50000kg / h=50t/h
13.什么叫额定流量,额定转速,额定扬程?
答:根据设定泵的工作性能参数进行水泵设计,而达到的最佳性能,定为泵的额定性能参数,通常指产品目录或样本上所指定的参数值。
如:50-125 流量12.5 m3/h为额定流量,扬程20m为额定扬程,转速2900转/分 为额定转速。
14.什么叫扬程?用什么字母表示?用什么计量单位?和压力的换算及公式?
答:单位重量液体通过泵所获得的能量叫扬程。泵的扬程包括吸程在内,近似为泵出口和入口压力差。扬程用H表示,单位为米(m)。泵的压力用P表示,单位为Mpa(兆帕),H=P/ρ.如P为1kg/cm2,则H=(lkg/
cm2)/(1000kg/ m3) H=(1kg/
cm2)/(1000公斤/m3)=(10000公斤/m2)/1000公斤/m3=10m
1Mpa=10kg/c m2,H=(P2-P1)/ρ (P2=出口压力 P1=进口压力)
15.什么叫泵的效率?公式如何?
答:指泵的有效功率和轴功率之比。η=Pe/P
泵的功率通常指输入功率,即原动机传到泵轴上的功率,故又称轴功率,用P表示。
有效功率即:泵的扬程和质量流量及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Pe=ρg QH (W) 或Pe=γQH/1000 (KW) ρ:泵输送液体的密度(kg/m3)
γ:泵输送液体的重度 γ=ρg (N/ m3) g:重力加速度(m/s)
质量流量 Qm=ρQ (t/h 或 kg/s)
16.什么叫汽蚀余量?什么叫吸程?各自计量单位表示字母?
答:泵在工作时液体在叶轮的进口处因一定真空压力下会产生汽体,汽化的气泡在液体质点的撞击运动下,对叶轮等金属表面产生剥蚀,从而破坏叶轮等金属,此时真空压力叫汽化压力,汽蚀余量是指在泵吸入口处单位重量液体所具有的超过汽化压力的富余能量。???摴愠l单位用米标注,用(NPSH)r。吸程即为必需汽蚀余量Δh:即泵允许吸液体的真空度,亦即泵允许的安装高度,单位用米。
吸程=标准大气压(10.33米)-汽蚀余量-安全量(0.5米)   标准大气压能压管路真空高度10.33米。
例如:某泵必需汽蚀余量为4.0米,求吸程Δh? 解:Δh=10.33-4.0-0.5=5.83米
17. 什么是泵的特性曲线?包括几方面?有何作用?
答:通常把表示主要性能参数之间关系的曲线称为离心泵的性能曲线或特性曲线,实质上,离心泵性能曲线是液体在泵内运动规律的外部表现形式,通过实测求得。特性曲线包括:流量-扬程曲线(Q-H),流量-效率曲线(Q-η),流量-功率曲线(Q-N),流量-汽蚀余量曲线(Q-(NPSH)r),性能曲线作用是泵的任意的流量点,都可以在曲线上找出一组与其相对的扬程,功率,效率和汽蚀余量值,这一组参数称为工作状态,简称工况或工况点,离心泵最高效率点的工况称为最佳工况点,最佳工况点一般为设计工况点。一般离心泵的额定参数即设计工况点和最佳工况点相重合或很接近。在实践选效率区间运行,即节能,又能保证泵正常工作,因此了解泵的性能参数相当重要。
18.什么是泵的全性能测试台?
答:能通过精密仪器准确测试出泵的全部性能参数的设备为全性能测试台。国家标准精度为B级。流量用精密蜗轮流量计测定,扬程用精密压力表测定。吸程用精密真空表测定。功率用精密轴功率机测定。转速用转速表测定。效率根据实测值:n=rQ102计算。
性能曲线按实测值在座标上绘出
19.泵轴功率和电机配备功率之间关系?
答:泵轴功率是设计点上原动机传给泵的功率,在实际工作时,其工况点会变化,因此原动机传给泵的功率应有一定余量,另电机输出功率因功率因数关系,因此经验作法是电机配备功率大于泵轴功率。
  轴功率       余量
  0.12-0.55kw   1.3-1.5倍
  0.75-2.2kw    1.2-1.4倍
  3.0-7.5 kW    1.15-1.25倍
  11 kW以上    1.1-1.15倍
并根据国家标准Y系列电机功率规格选配。
20.泵的型号意义:CFL50-160(I)A(B)?
答CFL50-160(I)A(B) 其中:CFL表示成峰公司立式单级单吸清水离心泵
50:进出口公称直径(口径)mm(50mm)
160: 泵叶轮名义尺寸mm(指叶轮直径近似160mm)
I:为扩流(不带I流量12 .5 m3/h,带I流量25 m3/h
A(B):为达到泵效率不大时,同时降低流量扬程轴功率的工况。
A:叶轮第一次切割
B:叶轮第二次切割
21.CFL型立式泵和IS型离心泵,SG型管道泵比较,有何缺点?
答:CFL型立式泵和IS型离心泵比较:CFL型立式泵包括IS型离心泵的性能参数,并同样采用ISO2858国际标准…… ( 详 细 )
22.常见的离心泵有几种?
答:IS型、B型、BA型、SH型(双吸)、D型、BL型、HB型混流泵、耐腐泵、F型、BF型、FS型、Y型、YW型、潜水泵、油泵FY。
23什么叫水力模型?
答:是指某种泵达到既定工况的先进合理的设计模型。
24水泵的选型?
答:一般根据输送的介质、介质的温度、输送的距离、高度、流量及所采用的管径来选择泵的型号和规格。
25.什么叫阻力?经验计算?各种管道最大流量?
答:液体在管道和管道附件流动中,由于管壁的阻力而损失的扬程称为管道阻力……
26.CFL立式泵常用故障及排除?运行维护?
答:CFL立式泵常用故障现象,可能产生的原因及相应的排除方法有:1.…… 2.…… 3.……
27.成峰公司立式泵工作条件?及其说明。
答:工作条件:
1.系统最高工件压力不得超过1.6Mpa。吸入压力一般不超过0.3MPa
2.介质为清水,且介质的固体不溶物体积不超过单位体积的0.1%,粒度不大于0.2mm.
3.周围环境温度不超过40。C,海拨高度不超过100m,相对湿度不超过95%。
注:如使用介质为带有细小颗粒的,请在订货时说明,以使厂家采用耐磨式机械密封。第一条说明:最高工作压力不得超过1.6Mpa
,指系统的设计承受压力,吸入压力一般不超过0.3 Mpa,指普通机械密封最高承受1.4 Mpa,如吸入压力大于0.3
Mpa,选用的又为80米扬程,则系统压力将超过1.4 Mpa,将损坏机械密封。
28.什么叫CFL立式泵的外型安装尺寸?如何归类?
答:主要是指法兰直径,中心孔距,螺孔数量、大小,及底脚的外型尺寸和底脚螺孔的大小及孔距。法兰的选配一般按泵的口径归类。
29.什么叫CFL立式泵的外型安装尺寸?如何归类?
答:主要是指法兰直径,中心孔距,螺孔数量、大小,及底脚的外型尺寸和底脚螺孔的大小及孔距。法兰的选配一般按泵的口径归类。
30.CFL立式正常运行几种判断方法?
答:立式泵正常运行是指在设计工况附近运行。
1. 运行时无异常响声,运行一小时电机不烫手(用经验)。
2. 看进口压力在泵设计点扬程附近运行(用压力表)。
3. 测电机工作电流在电机额定电流内运行(用电流表)。
4. 看流量表在额定流量附近运行(用流量计)。
以上4种办法任何一种均能判断泵是否正常工作。
31.水泵正常起动步骤?
答:起动前准备、起动、停车三步。( 详 细 )
32.为何离心泵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
答:因离心泵启动时,泵的出口管路内还没水,因此还不存在管路阻力和提升高度阻力,在泵启动后,泵扬程很低,流量很大,此时泵电机(轴功率)输出很大(据泵性能曲线),很容易超载,就会使泵的电机及线路损坏,因此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才能使泵正常运行。
33.什么叫低噪音离心泵?
答:在额定工况下运行时,离心泵的噪声值低于JB18098标准A级规定称为低噪音离心泵。
34. 概述CFLD、CFWD型单级单吸低噪音离心泵?
答:CFWD型低噪音卧式闻心泵,CFWD型低噪音立式离心泵,在CFL立式离心泵基础上配用低噪音低转速电机,大幅度降低了机械部分的磨合,成倍延长易损件的使用寿命,最适用于空调循环及采暖循环和各种循环系统末端增压。
35.什么叫排污泵?
答:能够输送介质为污水、污物等固液两相流的泵叫排污泵。
36.概述WQF型无堵塞潜水排污泵?
答:采用大流道抗堵塞水力部件设计,能有效地通过泵口径的5倍纤维物质和直径为泵口径约50%固体颗粒,适用于输送大颗粒或含纤维的物质。它的无堵塞和抗缠绕性在几种无堵塞叶轮中最佳,泵效率较高,功率曲线平坦。可广泛用于轻工、食品、造纸、纺织、印染、化工流程、市政污水处理、河塘清淤等部门。
37.概述CFL型便拆式单级双吸立(卧)式离心泵?
答:CFL是在消化吸收国内外同类产品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本公司多年的实际经验研制开发的最新一代离心泵,其性能参数按国际标准ISO2548设计制造,产品达到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结构:
CF型系列泵采用泵与电机联体的立(卧)式结构,确保电机轴与泵轴的同心度。使泵运行平稳,独特的偏中对开后开门结构,只要打开偏盖,使用简单的专用工具,即可方便拆下叶轮与机械密封,维修相当方便,不用拆卸水泵电机和联接管道。
特点:
与单级单吸相比其具有结构紧凑,流量大,效率高。切割时效率下降比较小,该泵的抗汽蚀性能优于单级单吸离心泵。
用途:
CF系列泵可广泛用于民用建筑、工业、农业、宾馆、空调系统、消防系统的给水之用。
38.概述GDL型多级管道式离心泵?
答:GDL是在消化吸收国内外同类产品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参考先进的水力模型,独立设计的低噪音多级管道式离心泵,该产品达到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结构:
GDL系列采用立式结构,进出口成水平对称布置,有利于管路布置和联接,泵外壳采用不锈钢材料,结构合理美观:密封采用机械密封不泄漏;不但外表美观,而且性能优良;轴承采用优质精密轴承,保证运行平稳可靠,噪音低。
特点:
该泵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效率高、噪音低、结构合理???摴愠l、美观、无污漏,布管方便,是国内同类产品中最先进的产品之一。
用途:
广泛用于民用高层建筑、工厂、矿山等给水之用,该泵特别适合于高级宾馆、饭店给水之用。
水泵的维护与保养
为了保证潜水排污泵的正常使用和寿命,应该进行定期的检查和保养:
1、更换密封环:在污水介质中长期使用后,叶轮与密封环之间的间隙可能增大,造成水泵流量和效率下降,应关掉电闸,将水泵吊起,拆下底盖,取下密封环,按叶轮口环实际尺寸配密封环,间隙一般在0.5mm左右。
2、潜水排污泵长期不用时,应清洗并吊起置于通风干燥处,注意防冻。若置于水中,每15天至少运转30min(不能干磨),以检查其功能和适应性。
3、电缆每年至少检查一次,若破损请给予更换。
4、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电机绝缘及紧固螺钉,若电机绝缘下降请与本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若紧固螺钉松动请重新紧固。
5、潜水排污泵在出厂前已注入适量的机油,用以润滑机械密封,该机油应每年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机油中有水,应将其放掉,更换机油,更换密封垫,旋紧螺塞。三个星期后,须重新检查,如果机油又成乳化液,则机械密封应进行检查,必要时应更换(与本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
注:机油为32#机械油。
6、潜水排污泵运行发生故障后,请按给出的故障排除方法排除,如仍不能解决,并不能确定原因时,不要私自乱拆乱修,应立即与本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
小型水泵的选择与使用方法
摘   要:
近年,我国农用水泵的社会保有量大幅度增长,尤其是以潜水泵、自吸泵等为代表的小型农用水泵,由于价格低、易操作等优点深受广大用户青睐。但是,由于小型水泵的生产厂家众多,技术力量良莠不齐,致使产品质量优劣悬殊。再加上操作、使用不当等因素,使为数不少的用户产生了新的烦恼,甚至经济上出现了不少的损失。据统计,目前我国农用水泵每年生产数量的一半用来更换报废产品。因此,如何选择到一台经久耐用、称心如意的水泵和怎样延长水泵的寿命就成为广大用户十分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 小型水泵 选择 使用方法

近年,我国农用水泵的社会保有量大幅度增长,尤其是以潜水泵、自吸泵等为代表的小型农用水泵,由于价格低、易操作等优点深受广大用户青睐。但是,由于小型水泵的生产厂家众多,技术力量良莠不齐,致使产品质量优劣悬殊。再加上操作、使用不当等因素,使为数不少的用户产生了新的烦恼,甚至经济上出现了不少的损失。据统计,目前我国农用水泵每年生产数量的一半用来更换报废产品。因此,如何选择到一台经久耐用、称心如意的水泵和怎样延长水泵的寿命就成为广大用户十分关心的问题。
一、选择标准化水泵
1、何谓标准化水泵
标准化水泵就是国家根据ISO的要求,制定、推行的最新型号的水泵。其主要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性能优、易操作、寿命长、能耗低等。它代表着当前水泵行业的最新潮流。
2、如何选择水泵
用户选择水泵时,最好是到农机部门认可的销售点,一定要认清生产厂家。建议优先考虑购买充水式潜水电泵,并且看清牌号和产品质量合格证。千万不能购买“三无”(即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证)产品,否则出现了问题,用户将束手无策。
3、什么牌水泵好
作为用户,由于受到专业知识的局限,很难定夺,最好的方法是咨询水泵方面的行家。如果实在无人咨询,不妨去咨询一些老的水泵用户,尤其是那些与自己使用条件相近者,买这些用户信得过、质量可靠而又比较成熟的产品,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应根据当地的电源情况来决定用单相泵或三相泵。
二、选择满足扬程要求的水泵
1、水泵扬程选择
所谓扬程是指所需扬程,而并不是提水高度,明确这一点对选择水泵尤为重要。水泵扬程大约为提水高度的1.15~1.20倍。如某水源到用水处的垂直高度20米,其所需扬程大约为23~24米。选择水泵时应使水泵铭牌上的扬程最好与所需扬程接近,这样的情况下,水泵的效率最高,使用会更经济。但并不是一定要求绝对相等,一般偏差只要不超过20%,水泵都能在较节能的情况下工作。
2、铭牌扬程多大为好
选择铭牌上扬程远远小于所需扬程的一台水泵,往往会不能满足用户的愿望,即便是能抽上水来,水量也会小得可怜,甚至会变成一台无用武之地的“闲泵”。是否购买的水泵扬程越高越好?其实不然。高扬程的泵用于低扬程,便会出现流量过大,导致电机超载,若长时间运行,电机温度升高,绕组绝缘层便会逐渐老化,甚至烧毁电机。
三、选择合适流量的水泵
水泵的流量,即出水量,一般不宜选得过大,否则,会增加购买水泵的费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用户自家吃水用的自吸式水泵,流量就应尽量选小一些的;如用户灌溉用的潜水泵,就可适当选择流量大一些的。
四、使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正确掌握使用方法是延长水泵寿命、减少经济损失的重要因素。
1、对于潜水泵
启动前应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泵轴的转动情况是否正常,有无卡死现象;叶轮的位置是否正常;电缆线和电缆插头有无破裂、擦伤和折断现象等。运行中要注意观察电压的变化情况,一般控制在额定电压的±5%范围以内。另外,水泵在水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应尽可能选在水量充沛、无淤泥、水质好的地方,垂直悬吊在水中,不允许横放,以免陷入泥中或被悬浮物堵塞水泵进口,而导致出水量锐减甚至抽不上水来。
2、对于自吸泵
应尽可能放置在通风较好的地方运行,以利于快速散热,降低电机温度。否则,长时间运行,极易烧毁电机。如某农户在使用自吸泵时,由于没有拿掉覆盖在电机上塑料薄膜,致使电机过热,烧坏了线圈。另外,在启动前,一定要检查泵体内的存水量,否则,不仅影响自吸性能,而且易烧毁轴封部件。在正常情况下,水泵启动后3~5分钟即应出水,否则应立即停机检查。
3、水泵维修
当水泵一旦出现了故障,切忌自己动手拆卸。因为自己拆卸时,一是不知故障在何处而造成盲目地乱拆一通;二是无专用工具而往往损害了本来完好的零部件。最好的办法是到有经验、有规模的维修点维修,并及时更换“超龄”零部件及某些易损件。正常情况下,水泵每半年应维修一次,杜绝带“病”工作。
4、非使用期存放
在非使用期,应及时将水泵提离水源,并排空泵内积水,尤其在寒冷的冬季。然后将其放置干燥处,有条件的用户也可以在水泵的重点部位涂上黄油,在轴承内加上润滑油,以防零部件锈蚀。另外,水泵的非使用期,并非越长越好。如果长时间不使用,不但极易锈蚀零部件,还会减少水泵的使用寿命。
水泵跳闸故障排除
1:故障现象
梅县发电厂125 mw机组自投产以来,给水泵偶尔会发生一合闸即跳闸的问题,并无任何信号继电器掉牌。在 排除了开关机构故障后,按常规方法检查电缆、二次回路接线和各继电器及其定值都正常,再次启动又往往成功 。后怀疑是dcs系统软故障造成的,但改在控制盘上操作,仍会出现此现象。
2:试验查找原因
为查清楚此现象的原因,观察开关合闸过程中各表计的变化情况,以确认是何原因使其跳闸。
试验其中电压表监视微机跳闸回路,毫安表监视差动继电器1cj、2cj动作情况,电流表监视热工保护回路。接好表计后,启动给水泵,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终于有一次给水泵一启动即跳闸,同时观察到毫安表的指针偏转了一下,其它监视表计没有反应,新换上的xjl-0025/31型集成块式信号继电器1xj亦动作掉牌,表明是由差动保护动作导致跳闸。
3:根源分析
差动保护动作,首先怀疑被保护设备内部有故障。通过常规检查,给水泵电机及其电缆正常,差动继电器校验正常,电流互感器极性连接正确。在排除设备故障和接线错误的原因后,差动保护在电机启动过程中动作,表明在这过程中差动回路的差电流超过差动继电器整定值。
正常情况下引起差动回路差电流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电机首尾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变比误差不同,存在一个很小的差电流,这个差电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id的5%。二是首尾两侧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荷的差别也会引起其变比的差别,从而存在一个差电流。在给水泵电机差动保护回路中的电流互感器负荷差别只是二次电缆长度的不同,大约相差50 m,并且在额定电流下,差动继电器的功率消耗不大于3 va,二次负载并不重。检查发现给水泵电机差动保护用的首尾侧电流互感器型号均为lmzbj-10,b级15倍额定电流,变比600/5,容量40 va,完全能满足二次负载的要求。
以上分析是基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在电机启动时,情况又有所不同。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首尾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可能饱和,此时由于各电流互感器磁化特性不一致,二次差电流可能很大。根据阿城继电器厂的lcd-12型差动继电器整定说明,继电器的动作电流整定值izd=△i1×kk×in/n=0.06×3×356/120=0.534a(式中:△i1—首、尾端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时的最大误差,0.04~0.06;kk—可靠系数,2~3;in—电机额定电流;n—电流互感器变比)。应整定在1.0a的位置。在使用b级互感器的情况下,差动继电器动作电流整定在1.5a,制动系数为0.4时,差动保护在电机启动时仍偶尔会动作,是由于b级电流互感器磁化特性饱和点较低,抗饱和能力较低,不能满足差动继电器的要求。通常要求差动保护回路的电流互感器采用d级,d级互感器的饱和点高一些,没那么容易饱和,可以减小电机启动时流过差动回路的差电流。在更换为d级的电流互感器,同时把差动继电器动作电流整定在1.0a,制动系数为0.4后,再没出现过开关一合闸即跳闸的故障。
离心泵的使用及维护
离心泵作为输送物料的一种转动设备,对化工装置的生产,特别是对连续性较强的化工生产尤为重要。因各个厂家的设备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离心泵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怎样提高离心泵的利用率、提高其使用寿命一直是困扰企业设备管理的重大问题。
1 离心泵的结构设计
  离心泵的生产厂家较多,有些离心泵的结构尺寸不够规范,配合间隙不是最佳值,会因装配误差导致元件的损坏(包括叶轮、紧固件、轴承和机械密封)。
叶轮后盖板上的平衡孔虽然会降低离心泵的效率,但它能减小叶轮两侧的压力,平衡一部分轴向推力。有的厂家往往会忽视这个问题,必将造成轴承的频繁损坏,缩短其使用寿命。
  为延长轴承和密封的寿命,可以采取的改进措施是:加强离心泵及零部件的标准化、规范化;降低装配误差;改进设计特性,如减小轴长而加大轴径、采用较大的密封腔、应用大规格轴承,以及为改善润滑环境而加大轴承框等。过流部件、密封件的材质也非常重要,在设计选型时,要充分考虑流体的物性,以选择合适的材质。
2 离心泵的安装
  离心泵内部元件的装配精度必须按照标准进行,包括叶轮、密封、轴承等;在运输过程中,难免会造成离心泵内部元件松动,因此,在离心泵安装到基础上后,要找平找正。离心泵的出、入口连接好管道后,会产生应力,造成原对中找正发生偏差,要重新对中。如果对中不好,容易引起激震力,在运转中引起轴的径向运动、轴震动、轴偏移,使功率消耗增大,轴承和密封磨损,缩短其使用寿命。有研究表明,轴分离程度同轴度每25.5 mm直线度小于0.005 mm时,旋转机器的寿命在100个月左右;当每25.5 mm直线度为0.007 6 mm时,其寿命缩短为10个月;每25.5 mm直线度为1.27 mm时,其寿命为2个月。
3 正确的使用及维护
3.1 准确选择离心泵的流量、扬程准确地选择流量、扬程,可以确保离心泵在使用过程中处于最佳的性能状态。若离心泵在低流量状态下运转,在离心泵内会造成环流漩涡,并产生径向力,使叶轮处于不平衡状态,轴承负载加大,引起密
封和轴承受损,严重的低流量还能使流体温度升高、涡轮和泵壳受损,并增加泵轴的偏斜,甚至使泵轴发生疲劳断裂。若生产上无法提高流量,可以考虑从
工艺配管上增加回流,以达到调节流量的目的。
3.2 要保证离心泵的润滑良好
  离心泵大部分采用滚动轴承,而滚动轴承的元件(滚动体、内外圈滚道及保持器)之间并非都是纯滚动的。由于在外负荷作用下零件产生弹性变形,除个别点外,接触面上均有相对滑动。滚动轴承各元件接触面积小,单位面积压力往往很大,如果润滑不良,元件很容易胶合,或因摩擦升温过高,引起滚动体回火,使轴承失效,所以轴承时刻都要处于油膜的涂覆之中。轴承润滑通常用油槽或油雾进行润滑,为了保证滚动体和滚道接触面间形成一定厚度的油膜,采用中黏度的涡轮油(国际标准化组织68级)较适宜。在油槽润滑中,轴承部分浸在油中,油浸润高度以没过轴承底的50%为宜。如果超过50%,过量的油涡流会使油温上升,油温升高会加速润滑荆的氧化,从而降低润滑性能;如果低于50%,则油对轴承的冲洗作用降低,润滑效果不好。除温度外,水和污染物也是影响润滑油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在纯净的矿物油中只要含水分20 X 10~。轴承座圈和滚动元件疲劳寿命就会缩短48%。金属屑对润滑剂的污染也可以造成其性能下降。若泵轴与原动机轴对中不良,将造成甩油环偏斜,导致它与其他零、部
件的摩擦碰撞,从而产生并甩出金属屑,进入润滑油中,使油质下降。所以要经常检查润滑剂的质量和油位,以确保润滑效果。新泵投用一次后应换油,大
修时更换了轴承的离心泵也应如此。因为新的轴承同轴运行跑合时,会有异物进入油内,因此必须换油,以后每季度更换一次,所用的润滑油一定要符合
质量要求。: 油雾润滑需要一套使油雾化并以雾状加到轴承上的装置。油雾系统的突出优点是能不断地将新油加到轴承上,同时在轴承箱内形成正压,阻止来自周围环境的污染物。但其需要新加装置,造价较高。使用并不广泛。
3.3 加强易损件的维护
  密封圈、油杯(大部分是塑料)、机械密封等均为易损件。特别是机械密封,造价较高,但是其使用寿命直接关系到离心泵故障平均间隔时间的长短。流体水力负荷不断变化、污染物太多、轴偏转、频繁拆装修理等都是导致机械密封寿命缩短的重要因素,应尽量减少。对于输送含固体颗粒的离心泵,更应特别注意。一定要在停泵前,用清水冲洗,防止颗粒入密封,造成密封损坏。
泵的汽蚀
一、 汽蚀现象
液体在一定温度下,降低压力至该温度下的汽化压力时,液体便产生汽泡。把这种产生气泡的现象称为汽蚀。汽蚀时产生的气泡,流动到高压处时,其体积减小以致破灭。这种由于压力上升气泡消失在液体中的现象称为汽蚀溃灭。
泵在运转中,若其过流部分的局部区域(通常是叶轮叶片进口稍后的某处)因为某种原因,抽送液体的绝对压力降低到当时温度下的液体汽化压力时,液体便在该处开始汽化,产生大量蒸汽,形成气泡,当含有大量气泡的液体向前经叶轮内的高压区时,气泡周围的高压液体致使气泡急剧地缩小以至破裂。在气泡凝结破裂的同时,液体质点以很高的速度填充空穴,在此瞬间产生很强烈的水击作用,并以很高的冲击频率打击金属表面,冲击应力可达几百至几千个大气压,冲击频率可达每秒几万次,严重时会将壁厚击穿。
在水泵中产生气泡和气泡破裂使过流部件遭受到破坏的过程就是水泵中的汽蚀过程。水泵产生汽蚀后除了对过流部件会产生破坏作用以外,还会产生噪声和振动,并导致泵的性能下降,严重时会使泵中液体中断,不能正常工作。
二、泵汽蚀基本关系式
泵发生汽蚀的条件是由泵本身和吸入装置两方面决定的。因此,研究汽蚀发生的条件,应从泵本身和吸入装置双方来考虑,泵汽蚀的基本关系式为
NPSHc≤NPSHr≤[NPSH]≤NPSHa
NPSHa=NPSHr(NPSHc)——泵开始汽蚀
NPSHaNPSHa>NPSHr(NPSHc)——泵无汽蚀
式中 NPSHa——装置汽蚀余量又叫有效汽蚀余量,越大越不易汽蚀;
NPSHr——泵汽蚀余量,又叫必需的汽蚀余量或泵进口动压降,越小抗汽蚀性能越好;
NPSHc——临界汽蚀余量,是指对应泵性能下降一定值的汽蚀余量;
[NPSH]——许用汽蚀余量,是确定泵使用条件用的汽蚀余量,通常取[NPSH]=(1.1~1.5)NPSHc。
三、装置汽蚀余量的计算
四、 防止发生汽蚀的措施
欲防止发生汽蚀必须提高NPSHa,使NPSHa>NPSHr可防止发生汽蚀的措施如下:
1. 减小几何吸上高度hg(或增加几何倒灌高度);
2. 减小吸入损失hc,为此可以设法增加管径,尽量减小管路长度,弯头和附件等;
3. 防止长时间在大流量下运行;
4. 在同样转速和流量下,采用双吸泵,因减小进口流速、泵不易发生汽蚀;
5. 泵发生汽蚀时,应把流量调小或降速运行;
6. 泵吸水池的情况对泵汽蚀有重要影响;
7. 对于在苛刻条件下运行的泵,为避免汽蚀破坏,可使用耐汽蚀材料。
混凝土泵车的安全操作规程以及使用方法
混凝土泵车已推广使用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该设备技术的先进性和维修保养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使用、维护和管理人员需提出较高的要求。为了确保混凝土泵车在工作时能达到规定的技术状态、降低维修成本、提高使用的可靠性和寿命、必须认真执行其使用的维修规程。
  1)安全操作规程
  为了确保混凝土泵车作业的安全性,避免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安全操作规程。
  (1)场地选择。
  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线等障碍物。
  (2)作业前的检查。
  操作台的电源开关应位于“关”的位置;混凝土排量手柄及搅拌装置换向手柄应位于中位。
  (3)支腿操作。
  混凝土泵车应水平放置,支撑地面应平坦、坚实,保证工作过程中不下陷。支腿能稳定可靠地支撑整机,并能可靠地锁住。
  (4)臂架操作。
  臂架由折叠状态伸展或收回时,必须按照规定顺序进行。臂架的回转操作必须在臂架完全离开臂架托架后进行。在处于暴风雨状态或风力达到8级或8级以上时(风速16~17m/s),不得使用臂架。臂架绝对不能用于起重作业。
  (5)泵送作业。
  当开始或停止泵送时,应与在末端软管处的操作人员取得联系;末端软管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1m,而且不准弯折;在拆开堵塞管道之前,应反泵2~3次,待确认管道内没有剩余压力后再进行拆卸。
  (6)作业后的检查。
  臂架应完全收回在臂架支架上;支腿也应完全收回,并插入锁销。操作台的电源开关应处于“关”的位置。
  (7)蓄能器内只能冲入氮气,不能冲入氧气、氢气等易燃及爆炸危险的气体。
  (8)紧急关闭按钮。
  混凝土泵车上有一系列紧急关闭按钮,分别设置在支腿控制阀、有线和无线遥控系统及控制箱上,如遇有紧急情况,只需按下其中的某一个紧急关闭接或就可关闭机器。如果紧急关闭按钮发生故障,在突发危险情况时就不能迅速关闭机器。因此,在每次开始工作之前,必须检查紧急关闭按钮的功能。当紧急关闭按钮被按下时,机器的电动系统即被切断,导致电磁阀等关闭。如果液压系统产生泄漏,会造成如布料杆下沉等故障现象,此情况不能用按紧急关闭按钮的方法来解决。
  2)使用要点
  (1)混凝土泵车的操作人员需经专业培训后方可上岗操作。
  (2)所泵送的混凝土应满足混凝土泵车的可泵性要求。
  (3)混凝土泵车泵送工作要点可参照混凝土泵的使用。
  (4)整机水平放置时所允许的最大倾斜角为3o,更大的水平倾斜角会使布料的转向齿轮超载,并危及机器的稳定性。如果布料杆在移动时其中的某一个支腿或几个支腿曾经离过地,就必须重新设定支腿,直至所有的支腿都能始终可靠的支撑在地面上。
  (5)为保证布料杆泵送工作处于最佳状态,应做到:①将1节臂提起45 o。②将布料杆回转180o。③将2节臂伸展90o。④伸展3、4、5节臂并呈水平位置。若最后一节布料杆能处于水平位置,对泵送来说是最理想的。如果这节布料杆的位置呈水平状态,那么混凝土的流动速度就会放慢,从而可减少输送管道和末端软管的磨损,当泵送停止时,只有末端软管内的混凝土才会流出来。如果最后一节布料杆呈向下倾斜状态,那么在这部分输送管道内的混凝土就会在自重作用下加速流动,以至在泵送停止时输送管道内的混凝土还会继续流出。
  (6)泵送停止5min以上时,必须将末端软管内的混凝土排出。否则由于末端软管内的混凝土脱水,再次泵送作业时混凝土就会猛烈的喷出,向四处喷溅,那样末端软管很容易受损。
  (7)为了改变臂架或混凝土泵车的位置而需要折叠、伸展或收回布料杆时,要先反泵1~2次后再动作,这样可放置在动作时输送管道内的混凝土落下或喷溅。
消除水泵振动危害的技术措施
在转动设备和流动介质中,低强度的机械振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机组的制造和安装过程中,在机组的设计、运行和管理方面应尽可能避免振动造成的干扰问题,把振动危害减轻到最低限度。当泵房或机组发生振动时,应针对具体情况,逐一分析可能造成振动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后,在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加以消除。有些措施比较简单,有些措施相当复杂。若需要大量的资金,应对可采用的几个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结合机组技术改造进行。以下给出了电机、水泵及泵房振动的常见原因及消除措施。
1、电动机振动常见原因及消除措施
1)轴承偏磨:机组不同心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重校机组同心度,调整或更换轴承。
2)定转子摩擦:气隙不均匀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重新调整气隙,调整或更换轴承。
3)转子不能停在任意位置或动力不平衡。
消除措施:重校转子静平衡和动平衡。
4)轴向松动:螺丝松动或安装不良。
消除措施:拧紧螺丝,检查安装质量。
5)基础在振动:基础刚度差或底角螺丝松动。
消除措施:加固基础或拧紧底角螺丝。
6)三相电流不稳:转矩减小,转子笼条或端环发生故障。
消除措施:检查并修理转子笼条或端环。
2、水泵振动常见原因及消除措施
1)手动盘车困难:泵轴弯曲、轴承磨损、机组不同心、叶轮碰泵壳。
消除措施:校直泵轴、调整或更换轴承、重校机组同心度、重调间隙。
2)泵轴摆度过大:轴承和轴颈磨损或间隙过大。
消除措施:修理轴颈、调整或更换轴承。
3)水力不平衡:叶轮不平衡、离心泵个别叶槽堵塞或损坏。
消除措施:重校叶轮静平衡和动平衡、消除堵塞,修理或更换叶轮。
4)轴流泵轴功率过大:进水池水位太低, 叶轮淹没深度不够,杂物缠绕叶轮,泵汽蚀损坏程度不同,叶轮缺损。
消除措施:抬高进水池水位,降低水泵安装高程消除杂物,并设置栏污栅,修理或更换叶轮。
5)基础在振动:基础刚度差或底角螺丝松动或共振。
消除措施:加固基础、拧紧地脚螺丝。
6)离心泵机组效率急剧下降或轴流泵机组效率略有下降,伴有汽蚀噪音。
消除措施:改变水泵转速,避开共振区域,查明发生汽蚀的原因,采取措施消除汽蚀。
3、其它原因引起的机组振动及消除措施
1)拦污栅堵塞,进水池水位降低。
消除措施:栏污栅清污,加设栏污栅清污装置 。
2)前池与进水池设计不合理,进水流道与泵不配套使进水条件恶化。
消除措施:栏污栅清污,加设栏污栅清污装置合理设计与该进前池、进水池和进水流道的设计。
3)形成虹吸时间过长,使机组较长时间在非设计工况运行。
消除措施:加设抽真空装置,合理设计与改进虹吸式出水流道。
4)进水管道固定不牢或引起共振。
消除措施:加设管道镇墩和支墩,加固管道支撑,改变运行参数,改变运行参数避开共振区。
5)拍门反复撞击门座或关闭撞击力过大。
消除措施:流道(或管道)出口前设排气孔,合理设计拍门采取控制措施,减小拍门关闭时的撞击力。
6)出水管道内压力急剧变化及水锤作用。
消除措施:缓闭阀及调压井等其它防止水锤措施。
7)机组启动和停机顺序不合理,致使水泵进水条件恶化。
消除措施:优化开机和停机顺序。
文章提到的诸项确实是产生振动的原因,但是当我们听到振动声音后,往往不是一种振源发出的振动,如何判迅速地断定振源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区分振动的种类:动力设备引起的振动,还附带设备引起的振动,是机械振动还是流体噪声,将各种振动分类。
然后针对设备从外向里逐项分析。
由于产生振动的原因很多,可以画张因素分析图,依序检查。记住各种振动噪声特点,就能达到迅速诊断的目的。
水泵机组解体检修报告应包含的内容
1、水泵机组解体的报告部分
水泵机组解体前要搜集运行记录资料,在拆卸过程中应认真测量检查,分析原始数据,作为确定修理方案的依据,其内容如下:
1)轴瓦间隙、叶轮间隙及总推力间隙的测量记录。
2)叶轮与泵壳的汽蚀记录。
3)轴瓦、轴颈、密封口环等磨损记录。
4)固定部件的垂直同轴度及水平度的测量记录。
5)轴线摆度及垂直度测量记录。
6)各部螺栓及销钉的紧固记录。
7)转子甩油及各部漏油记录。
8)机组振动、噪音、裂纹等异常现象记录。
2、水泵机组总装的报告部分
水泵机组总装过程中,应将检修方面及试验、验收等记录存入机组档案。其内容如下:
1)固定部件的垂直同轴度及水平度的验收记录。
2)轴线摆度及主轴定中心等的验收记录。
3)轴瓦间隙、叶轮间隙、空气间隙等的验收记录。
4)转子吊装、主轴连接定等的验收记录。
5)油、气、水管路接头及闸阀的漏油、漏气、漏水记录。
6)受油器的水平、中心、摆度及绝缘测量记录。
7)操作油管油压、润滑油油质、密封的漏水等的试验记录。
检修结束后,应由检修人员负责试运行,并将试运行的记录及报告。

网友(2006-09-23):

很好的资料啊,怎么不做成电子书呢,看起来更方便些

网友(2006-11-14):

次资料很有实际应用,谢谢!

网友:

今天终于有人光顾泵阀区了,人气不行啊,我还以为就我自己在这里呢,楼上的希望能互相交流

网友(2006-12-20):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K/ Y4 }3 O8 y: i

网友(2007-01-26):

很好的,有PDF版本?

网友:

支持搂住,但是介绍还是简单了些啊,最好整理整理,分开几个主题做成pdf就好了!

网友:

很不错啊  真是费心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谢谢 啊!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07-03-21):

很好的资料,看来我要好好整理一下了

网友(2007-07-16):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好多阿

网友(2007-10-01):
非常有用,已下载。谢谢

网友:
目前公司在做泵的产品。。这方面的资料很有用呀

网友(2007-11-27):
好东西呀!!!渴望以久!!谢谢!!!!

网友:
lz辛苦了,找来这么多的资料

网友(2008-02-29):
很好的资料啊,怎么不做成电子书呢,看起来更方便些.我正需要

网友:


网友(2009-05-30):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啊  真是费心了

网友:
谢谢 啊! 楼主辛苦了。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09-09-29):
很好的资料,借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