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105 对应的中国材料牌号是什么?

楼主(2006-08-23):
哪位朋友知道?告诉我好吗?谢谢了。

网友:

25钢~

楼主:

谢谢。可是为什么在美国的ASTM材料表里找不到这个材料呢?

网友(2006-10-31):

a105就是普通低碳钢

网友(2007-09-13):

化学元素和30#比较接近哦

网友(2009-06-01):
应该是25锻钢

网友(2012-08-09):
楼上的大师们能告诉我A105材料能浅拉深或反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