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62 代表那个阀芯的类型?

楼主(2006-08-23):
     烦请那位能帮一下:日本油研    阀DSG-01-3C62-D24-N1-50    中,3C62  代表那个阀芯的类型???

网友:

你说的阀芯类型是不是指中位机能?如果是的话,查一下样本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YUKEN样本上是没有你这个机能的,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冷僻的阀或者是你写错了,建议你向油研的人询问一下

网友:

就是中位机能为“M”型的阀芯。YUKEN有这样的阀,要特殊订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