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磨床改造,试机后发现振动比较大---[请教]

楼主(2006-08-23):
老板买了一台二手磨床叫我们改造,型号不详,现在快完工了,试机后发现振动比较大,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请位指点,非常感谢。我们用的是多楔带,电机经过动平衡,没有装砂轮空转试机。

网友:

那你发现震动源在哪里没有?

网友:

主轴发生振动吗?购买前没有试过主轴OK否?

网友:

2楼说的对,先看震动源,逐一排插,看什么松了,电机什么的匹配情况,因素很综合

网友:

支持5楼意见
1.主轴是否动平衡
2.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3.查一下主轴跳动(如果是滚动轴承,应该有调整跳动的结构)
4.如果是滑动轴承,轴瓦是否刮研过(调整主轴跳动和保证轴承刚性)
5,滑动轴承的工作方式(动压?静压?混合?)
6.滑动轴承的供油系统是否正常(流量和供油压力)

网友(2006-09-24):

磨床是精密设备,各部位的装、修都必须严格控制,尤其是主轴、砂轮等的平衡和液压系统的稳定性是最容易引起振动的,同时认真检查主轴轴瓦的修研情况配合情况,此外,还要注意机床安装的基础是否牢实,及周边有没有其它振动很大的机床。

网友(2006-11-14):

很多磨头主轴是静压轴承,请检查供油

网友:

多数的原因是主轴轴承不良引起.

网友:

不知道你们的机床上主轴皮带轮是什么结构的,如果是带有缓冲套的那种,可以拆卸检查一下
缓冲套,销钉以及皮带轮上的轴承是否损坏。
还有检查一下主轴的轴向,径向的跳动量。
如果是多有楔动压轴承还要注意检查轴瓦的间隙以及同心度。

网友:

振动很大可能是主轴系统动平衡不好.或砂轮没平衡好.

网友:

先查查看是什么地方震动  这样的说法只能叫人摸不了头脑

网友:

电机转子和主轴是一体还是分体装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