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工件的时候怎样来控制长度

楼主(2006-08-23):
大家好用数控车车工件的时候怎样来控制长度呢?

网友:

你是刚学的吧,缟好程序,对好刀啊,再测量和刀补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6-10-31):

你是说有掉头车削的工件还是一次加工切断的工件呢?

网友(2013-06-24):
工件坐标偏移下

网友:
你指的是二次装夹的长度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