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了滚刀,但滚出的链轮表面不光洁--[请教]

楼主(2006-08-23):
我昨天在万能磨上磨了滚刀,但滚出第一个链轮,表面非常不光洁,有嘟镥的现象,请问各位大狭是什么原因.!!!!!!

网友:
Re: 在万能磨上磨了滚刀,但滚出第一个链轮,表面非常不光洁--[请教]

滚刀安装正确了吗?

楼主:
Re: 在万能磨上磨了滚刀,但滚出第一个链轮,表面非常不光洁--[请教]

滚刀的安装应该没问题,我想可能是滚刀在万能磨上搬的角度不对,上一次也是这样磨的很好,单这次????所以很困惑.还有一点就是磨出来的滚刀每个瓣不平是什么原因 ?

楼主:
Re: 在万能磨上磨了滚刀,但滚出第一个链轮,表面非常不光洁--[请教]

那只有试试了

网友:

滚刀的修磨次数是有限的,一定修磨次数后就不能用了,修磨时要注意螺旋角的准确,要注意齿数的等分。

网友(2007-04-03):

应该使用专业的滚刀刃磨床,万能磨床根本跟齿轮,连论滚刀不大边

网友:

万能磨上磨了滚刀???磨的滚刀的面??不明白?

网友:

光洁度与很多因素有关,材料、热处理,切削速度和机床的状态有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才有效。

网友:

光洁度不好,主要是刀磨不好。

网友:

原因太多了,而且链轮的加工对机床的损坏最大了。我们现在都不做的,直接到市场上买货定做,价格比自己做便宜的多。

网友:

估计你的滚刀没磨好,你的砂轮有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