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圆柱齿轮齿廓渐开线方程的应用

楼主(2006-08-24):
     这是用 Pro/ENGINEER 建立理论上精确的圆柱齿轮的基础,以下是卡笛尔坐标系和圆柱坐标系的渐开线方程,在Pro/E 2000i 里已经测试成功,现公布给大家。

1.卡笛尔坐标下的渐开线参数方程

卡笛尔坐标系下的渐开线参数方程如下(设压力角 afa 060度,基圆半径为 10):
        afa=60*t
        x=10*cos(afa)+pi*10*afa/180 * sin(afa)
        y=10*sin(afa)-pi*10*afa/180 * cos(afa)
        z=0fficeffice" />

2.圆柱坐标下的渐开线参数方程

圆柱坐标系下的渐开线参数方程如下(设基圆半径为10,压力角 afa 060度):
        afa = 60*t
        r = (10^2 + (pi*10*afa/180)^2)^0.5
        theta = afa-atan((pi*10*afa/180)/10)
        z = 0

Pro/ENGINEER 里使用 Feature > Creat > Datum > Curve > From Equation 命令,选择一个坐标系,然后选择坐标类型(卡笛尔坐标/圆柱坐标/球坐标),在窗口里输入以上方程即可生成一段精确的渐开线

网友:

鼓励,鼓励。顶顶。

网友:

谢谢,实用

网友:

不知你这里的10是指什么娄据,请告知,谢谢

楼主:

回四楼:方程式中的数据10为齿轮基圆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