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螺栓应该打多大的孔,这有国标吗?--[请教]

楼主(2006-08-24):
请问各位前辈 多少大的螺孔打多大的孔 如M10的螺栓应该打多大的孔 这有国标吗?还是凭经验?谢谢了

网友:

M10打8.5的孔的阿

网友:

有专门的GB,规定了光孔.沉头孔的尺寸.
) [4 r9 j' ?4 W, i/ V这些都是很基础的标准.

网友:

具体是哪个GB?

网友:

给你一份对照表。

网友:

GB号记不清了,名字就是螺纹通孔尺寸,螺纹沉头孔尺寸,两个标准.

网友:

一般情况M10的螺栓,那么被连接件一般在φ11的孔!根据情况孔一般比螺栓大0.40---1.0,

网友:

如果是绞制空螺栓,一般光轴部分比螺纹部分大1mm,孔比螺栓光轴部分小0.1---0.3

网友:

查 (机加工工艺人员手册)很详细的

网友:

一般精度不高的就用外径减螺距

网友:

好象在<機械設計>書上有計算公式,具體怎樣還要看用的材料和載荷情況而定的。

网友:

打直径8-8.5的孔,用9.7的丝锥,是象2楼说的有GB的,看来你是个新手啊,好好学习,努力啊

网友:

一般是用罗纹大径减螺距

网友:

根据钻头

网友:

若这里的孔应该是螺纹底孔,同意13楼,不过还要考虑螺纹孔的精度要求,一般地说如果要求不高,底孔尽量大一点,便于安装.

网友:

这里的孔应该是螺纹底孔.

网友:

一般是外径减一个螺距

网友:

送你一个“螺纹底孔孔径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SOLIDWORKS里面有,当你打螺纹孔的话,软件会给一个默认的孔!!

网友:

标准是给定底孔的最大和最小值,并不告诉你用多大的钻头,只有机械加工工艺手册这样的手册类才给出一个推荐值.

同时,一定要注意工件是什么材料,这跟你需要钻多大的孔很有关系.

网友(2006-09-23):

solidworks里面,有生成孔的命令,包括螺纹孔,你生成一个M几的罗纹后,他能自动生成需要加工孔的大小啊,不过<机械制图>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绍珍 陈桂英主编 这书后面的附录里 有计算公式,由于太精确,所以按照那个与solidworks里的数据不太一样,粗略的尺寸就是同17楼上说的,大径减去一个螺距.想要精确的话,介意去查那个附录就OK了,就是山东大学机械学院的<机械制图>课本.哈哈

网友(2006-10-27):

谢谢了

网友:

五楼的资料很详细,基本够用了,根据加工材料的不同.可增减孔径的大小.

楼主:

猫猫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M20螺纹   螺距P 粗2.5 , 细2 ,1.5 ,1    粗牙螺纹不标螺距,例;M20   细牙要标螺距,例;M20*1.5

车,套外螺纹 ,外径车至M-0.1   车,攻内螺纹 底孔=M-(1--1.1)P ,根据材料 例钢选1.1 ,铸铁选1

 螺栓安装孔 ; 精装配 M+0.5 , 普通装配 M+1 , 粗装配 M+2 , 常用M+1

网友:

钳工、车工手册都有呀。

网友:

基础知识,楼主应该多学习学习!~

网友:

如是罗纹底孔,根据螺距算,当然与材料也有关系的,铸铁的和碳钢的底孔就不一样.一般是材料越软底孔就越小,有标准的,可查.过孔的话,我们放的间隙一般在0.5-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 Q8 i H: D2 r 打直径8-8.5的孔,用9.7的丝锥,是象2楼说的有GB的,看来你是个新手啊,好好学习,努力啊

我看你才是新手,有9.7丝攻吗?底孔大小要视材料而定,对铸件为8.5,碳钢8.6-8.7,不锈钢要8.7-8.8,至于与螺栓配合的孔,要视装配精度要求定,一般精度11,粗精度11.5-12,精装配10.5也有,可以查有关设计手册

网友:

多大的螺栓打多大的底孔,在机械切削手册里有明确的规定,如M10一般为8.5,如果是铸铁偏小,45钢等则相对偏大,安装孔则有精,一般、粗配合之分,都在机械切削手册里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

同意13楼的说法,但是NPT螺纹咋加工

网友:

一般加工螺纹,底孔直径为螺纹公称直径-螺距

网友:

若是加工螺纹,同意8楼说法,相关手册也有介绍.若做通孔用,设计手册有规定,分粗,中,精三种装配,孔径大小有规定

网友:

能提供电子版的机械手册下载地址吗

网友:

查机械切削手册

网友:

大径D-1.0875P,通常人们为D-P
另外材料不同时,底孔尺寸是不同的。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09-07-08):
我也需要,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查 (机加工工艺人员手册)很详细的

网友(2009-08-20):
有标准的,看你装配的精度,分高,中,低三种,分别对应不同的孔径

网友(2010-04-03):
一般精度不高的就用外径减螺距

网友:
要是能有个GB标准就更好了.......

网友:
买本机械工艺手册查一下

网友:
外径减螺距。师傅教的

网友:
外经减螺距就是10-1.5=8.5

网友:
螺纹公称直径(M10)减--螺距(1.5)打8.5孔

网友:
如果没什么要求的话一般是外径减一个螺距。

网友:
别查了,螺纹公称直径减去螺距

网友:
楼主还是个新手啊!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查一下,

网友:
以前有人将这相关标准放在站上的,现放上供参考

网友:
标准在切削手册里有
如你的例:M10*1.5就是10-1.5=8.5
这是个标准值
实际操作有个范围值
可根据材质,机床,钻头及工艺要求对于孔径作调整大小
此问题在原来老GB八级工资里属于学徒级入门题啊!
万丈高楼从低起!!
基础是关键啊!!!

网友:
用外径减螺距就行了,老师说的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螺纹连接部分就有

网友:
M10打8.5的孔的阿
引用 网友B:

老大,人家说的是螺栓!!!也就是说整个螺丝要穿过这个孔的!!!

网友:
各位大侠跟老师傅们请看:由头部和螺杆(带有外螺纹的圆柱体)两部分组成的一类紧固件,需与螺母配合,用于紧固连接两个带有通孔的零件。这种连接形式称螺栓连接。
如M20应该打22左右的孔

网友:
应该有标准的
你就上百度收下好了

网友:
怎么都要威望啊,我新手怎么下载啊

网友:
很好
12346+  看啊可能再说

网友:
送你一个“螺纹底孔孔径表”,希望对你有帮助。
引用 网友C:

这个回答足够了,实际运用中,工人也有根据经验打底孔的,另外,材料不同也有区别

网友(2010-05-04):
8.2 8.5 等

网友:
你查螺纹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有了,有什么疑问啊?

网友:
普通螺纹8.5mm,这个是国家标准嘛

网友:
我也需要这份资料,可我的威望不够。为什要三点这么多

网友:
机械加工手册或是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螺纹手册上都有,买一本全都搞定了

网友:
有专门的GB,规定了光孔.沉头孔的尺寸

网友(2012-03-22):
楼主帖子给力啊 .............

网友:
有标准,部分数据参考

网友(2013-05-21):
同问,刚干机械行业技术,对孔什么的还不是太懂

网友(2014-06-13):
计算出来的,如果是粗螺纹,如M10 如果你打不绣钢你就用M10X0.88 如果你打铁比较软的你就用M10X0.86 如果你的是细螺纹,就用10-(螺距X1.3)这就是打要打孔的直经

网友:
俺也做点贡献

网友:
大家共享啊

网友:
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是100%按照标准操作,如上面说的M10,牙距是1.5,标准就是孔径8.5mm不错,实际操作中,我们一般是看啥材料,是铸铁件,我们会把孔做小,可能是8.35~~8.4,如果是钢件,我们会把孔做大,可能是8.65~~8.7左右,因为铸铁结构是松散的,而钢有延伸性。还是先要知道M10的底孔基准,再看加工的材料来定,人机料法环几个因素都要考虑啊!!

网友(2015-04-11):
菜鸟一个,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