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焊在电路板上,工作面用哪种不锈钢固定较好?

楼主(2006-08-24):
请教:有谁知道关于抗磁不锈钢这方面的知识?有那些牌号,性能,作用。传感器用哪种不锈钢固定较好(传感器焊接在电路板上,它的工作面处用不锈钢固定)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下面的资料中可能有你要的吧。

syw   060824---15.41

//****************************

0Cr13:用作较高韧性及受冲击负荷的零件,如汽轮机叶片、机构架、不锈设备的衬里,螺栓、螺帽。

1Cr13:具有良好的耐蚀性、机械加工性,适于一般用途的刃具类。

2Cr13: 淬火状态下硬度高,耐蚀性良好。用作汽轮机叶片等。

3Cr13:比2Cr13淬火后的硬度高。用作刃具、喷嘴、阀痤、阀门等。

1Cr17Ni7:经冷加工有高的强度。用于铁道车辆、传送带螺栓螺母等。

1Cr17Mn6Ni5N:节镍钢种,供奉牌号1Cr17Ni7,冷加工后具有磁性,用于铁道车辆等。

0Cr18Ni9:不锈耐钢使用最广泛的钢种之一,适于食品用设备,一般化工设备,原子能工业用设备。

0Cr23Ni13:耐腐蚀性,耐热性均比0Cr18Ni9好。

0Cr25Ni20:抗氧化性比0Cr23Ni13好。大多作为耐热钢使用。

1Cr18Mn8Ni5N:节镍钢种,代替牌号1Cr18Ni9。

1Cr18Ni9Ti:用作焊芯、抗磁仪表,医疗器械、耐腐蚀容器及设备材料衬里输送管道等设备和零件。

0Cr17Ni12Mo2:在海水和其他各种介质中,耐腐蚀性比0Cr18Ni9好。主要用作耐点蚀材料。

00Cr17Ni14Mo2:为0Cr17Ni12Mo2的超低碳钢,比0Cr17Ni12Mo2耐晶间腐蚀性好。

网友(2009-01-14):
302 1Cr18Ni9
用作弹簧
    302HQ 0Cr18Ni9Cu3  冷镦性能好
    303 Y1Cr18Ni9  精密轴用
    304 0Cr18Ni9  通用钢号
    304M 0Cr18Ni9 Ni 9.0%-10.0%  铆钉用
    304H 0Cr18Ni9 C 0.05%-0.08%  高强度
    304N 0Cr18Ni9N  提高强度
    304HC 0Cr18Ni9Cu2  降低磁性,提高耐蚀性能,用作铆钉
    304L 00Cr18Ni10
    305 1Cr18Ni12  无磁
    308 0Cr21Ni12  焊接用
    309 0Cr24Ni13  焊接用
    310 0Cr25Ni20  耐热,耐腐蚀,稳定使用温度1100℃
    314 0Cr25Ni20Si2  耐热,耐腐蚀,稳定使用温度1150℃
    316 0Cr17Ni12Mo2  加Mo,抗氯离子腐蚀
    316L 00Cr17Ni14Mo2 抗硫化氢腐蚀
    317 0Cr17Ni13Mo3  耐体(人体)液腐蚀,用作外科植入物
    317L 00Cr19Ni13Mo3
    321 0Cr18Ni11Ti  加钛稳定碳
    347 0Cr18Ni9Nb  加铌稳定碳
    384 0Cr16Ni18  无磁不锈钢
    201 1Cr17Mn6Ni5N  精密轴用
    202 1Cr18Mn8Ni5N  精神轴用
    204Cu 1Cr17Mn6Ni5Cu3N  通用不锈钢
    205 2Cr17Mn15Ni2N  高强度

网友:
    304M→304HC→302HQ→305→384

弱磁→弱磁→无磁→无磁→绝对无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