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与碳素结构钢的关系

楼主(2006-08-24):
铸钢和碳素结构钢的牌号不同,两者之间是否有对应关系呢?

4 d ~! m: i. @: n h

新人问题,敬请指教

网友:

钢按用途可分为:结构钢、工具钢、特殊钢。

其中,结构钢按化学成份又可分为:碳素钢、低合金钢、合金钢。

铸钢好像是“铸造碳钢”的简称,所以铸钢应该属于碳素钢吧。(不确定,仅供参考)

网友:

钢材知识(转贴)

 按冶炼方法分类平炉钢:包括碳素钢和低合金钢。

 v3 N

按炉衬材料不同又分酸性和碱性平炉钢两种。 转炉钢:包括碳素钢和低合金钢。按吹氧位置不同又分底吹、侧吹和氧气顶吹转炉钢三种。 电炉钢:主要是合金钢。按电炉种类不同又分电弧炉钢、感应电炉钢、真空感应电炉钢和电渣炉钢四种。 沸腾钢、镇静钢和半镇静钢:按脱氧程度和浇注制度不同区分。

 2、按化学成分分类 碳素钢:是铁和碳的合金。据中除铁和碳之外,含有硅、锰、磷和硫等元素。按含碳量不同可分 为低碳(C<0.25%)、中碳(C:0.25%-0.60%)和高碳(C>0.60%)钢三类。碳含量小于0.04%的钢称工业纯铁。 普通低合金钢:在低碳普碳钢的基础上加入少量合金元素(如硅、钙、钛、铌、硼和稀土元素等,其总量不超过3%)。而获得较好综合性能的钢种。 合金钢:是含有一种或多种 适量合金元素的钢种,具有良好和特殊性能。按合金元素总含量不同可分为低合金(总量<5%)、中合金(合金总量在5%-10%)和高合金(总量>10%)钢三类。

 3、按用途分类: 结构钢:按用途不同分建造用钢和机械用钢两类。建造用钢用于建造锅炉、船舶、桥梁、厂房和其他建筑物。机械用钢用于制造机器或机械零件。 工具钢:用于制造各种工具的高碳钢和中碳钢,包括碳素工具钢、合金工具钢和高速工具钢等。 特殊钢:具有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能的特殊用途钢类,包括不锈耐酸钢、耐热钢、电热合金和磁性材料等。

& F3 E+ D T7 N( P" q

      铸钢有很多种,如耐热铸钢,不锈耐酸铸钢,高锰钢铸钢等等,因此铸钢只是金属成形的一种方式。和碳素结构钢并无对应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铸钢有很多种,如耐热铸钢,不锈耐酸铸钢,高锰钢铸钢等等,因此铸钢只是金属成形的一种方式。和碳素结构钢并无对应关系。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2007-06-13):

铸钢的性能和普通碳素钢还是有区别的,铸钢的力学性能是各向同性,而普通碳素钢是纵向和横向不一样的,因为轧制问题。

网友:

铸钢是铸造工艺得到,碳素结构钢一般意义上说的是冶炼工艺,有的成分完全一样,铸钢的一些牌号也就是在炭素结构钢的牌号前面加ZG而已。主要是工艺的区别(个人意见)

网友:

铸钢与碳素结构钢的金属流线不一样,结构刚的轴向的强度要高!

网友(2008-01-24):
知道一点了

网友:
同意6楼与8楼的说法

网友:
铸钢因其加工工艺为铸造而得名,一般也叫高锰钢,其性能为硬度大,耐磨性好,机车铲斗,火车叉道一般用铸钢。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铸钢多用在哪些零件或结构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