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岩石伺服试验系统的设计(求助)

楼主(2006-08-24):
小弟手头上有个岩石伺服试验系统要做,时间很紧急,请求大虾指点。

工作要求如下:1)3太60吨和1台100吨压力机。要求使用同一个液压单元,任意启动运行其中的一个或者全部试验机,而互不影响。每台压力机要能恒速率加栽,保栽,等速率卸载荷;

2)系统要考虑动态试验,最大流量要达到240L/min,但目前不考虑动态试验,只是系统流量要达到要求,留有接口;

 l9 [2 @

3)每台试验机还要有一个70MPa的压力,以实现围压试验,同样互不影响。

% o# r/ r1 c e/ B& P

4)压力机油缸活塞速度不高,最大150mm/min,工作压力21MPa左右。

我打算100吨压力机直接用我们200吨的代替,工作压力就10MPa左右,60吨的专门设计油缸,工作压力21MPa,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材料。

系统打算用4组60升的泵组并联,可任意合流,也可单独启动。常规试验时启动一个泵组就是,动态试验时再启动另外几个。

超高压部分采用一个高压泵供油,高压泵有4个油口,每个接一台试验机,每路接比例溢流阀,零信号时直接卸载,满信号时压力达到最大,互不影响。

常规试验每台试验机配一个比例伺服阀和其他阀。

系统中我采用一个顺序阀和2个梭阀,连接见图,以实现试验互不影响和负荷敏感功能,以减少发热量。

但是这个系统毕竟没有设计过,心中没有底,所以请热心帮助,先道声谢谢!

发一张原理图的图片和一个CAXA文件,可能有的打下打不开,实在对不起。

楼主:

再发一张CAXA图

网友:

你的原理图,可能无法实现互不影响的要求。四个泵的泄荷电磁阀位置不对。

楼主:

谢谢金大虾!泵的电磁阀作用是:启动泵组后,延时5秒后得电,这样泵在无负载条件下启动。确实接错了,应该在单向阀前面。如果不采用顺序发和梭阀,每个支路上就用流量控制阀控制流量,使四个支路流量之和小于一个泵的流量,那么多余的油就从溢流阀溢流,这样系统始终维持在高压力,而每个试验机通过伺服阀控制压力。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是不是系统发热量要大很多呢? 请金大下再谈谈其它的建议,小弟很愁啊。另外不知有谁用过HAWE的 RK系列螺纹单向阀没有,我被这个阀搞得焦头烂额。

网友:

哈威的单向阀我用过,没问题的
你那种 方式,可能解决同时动作的问题,但是没把握,
如用哈威的元件,可以考虑用他们的带压力补偿的比例多路阀,效果很好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用一个大容量变量泵?采用电液比例恒压控制型变量泵+4组调速阀电磁阀组合,组成定压式容积节流调速控制型式,启动组数不同时,调整电磁阀的通断即可,没有溢流损失,发热小,同时系统简单,仅一台泵一台电机。缺点是看变量泵的响应能否跟上。原理图中梭阀和顺序阀的组合起不到应起的作用,还可能使系统压力不稳。因为顺序阀不想溢流阀能够保证进口压力的稳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考虑用一个大容量变量泵?采用电液比例恒压控制型变量泵+4组调速阀电磁阀组合,组成定压式容积节流调速控制型式,启动组数不同时,调整电磁阀的通断即可,没有溢流损失,发热小,同时系统简单,仅一台泵一台电机。缺点是看变量泵的响应能否跟上。原理图中梭阀和顺序阀的组合起不到应起的作用,还可能使系统压力不稳。因为顺序阀不想溢流阀能够保证进口压力的稳定功能,

感谢贝贝大侠这么晚了还给小弟出注意!谢谢!

您说的采用"电液比例恒压控制型变量泵+4组调速阀电磁阀"的方式"是指通过比例阀控制变量泵的出口压力恒定吧?然后每台机器通过调速阀来控制.

现在我们客户的要求是每台试验机都是电液伺服的,试验力的加载要由电脑控制,加载是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的(向热处理的工艺图样,不同时刻加载速率不一样).调速阀只能手动控制吧,还是用其它形式的调速阀呢?目前我们有的试验机就是用调速阀控制,是自己做的,效果勉强凑合.

另外,对于目前的4台压力机,60L的流量就足够了,其它几台泵组其实就是备用,说什么做动态试验,其实动态试验机的影都没有^_^(学校老师嘛,反正钱不是自己的).

: U* U8 F. H R' Z6 ?- o

另外,您说的"顺序阀不想溢流阀能够保证进口压力的稳定功能"中的进口是指伺服阀的进口吗? 从我们目前的产品来看,应该是可以稳定压力的.我们有的产品也采用梭阀和顺序阀,梭阀的两油口分别接双向缸的A\B腔,信号口接顺序阀的先导口.我们目前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负载敏感的.

网友:

贝贝的这个方案很好,你可以试一下。

另外 再解释一下,哈威的带压力补偿的比例换向阀有个好处是能随时提供略高于负载所需压力的压力源,在节能方面有好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我会仔细考虑你们的建议的,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