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E求助

楼主(2006-08-24):
请帮忙用Solidworks画扭转弹簧,我用proe能画,但solidworks 画不出来,高手请指教!!!

网友(2010-04-21):
请帮忙用Solidworks画扭转弹簧,我用proe能画,但solidworks 画不出来,高手请指教

网友:
谁有画弹簧的资料啊?我也想要的,我不知道怎么画弹簧?

网友:
使用扫描特征,路径为螺旋线,轮廓为弹簧截面。先画一根螺旋线,螺距和直径按照弹簧要求,然后另画一个草图为弹簧的截面。扫面即可。
0 t' W2 P6 K$ F如果你要使用标准弹簧,安装标准间库就可以立了。

网友:
使用扫描特征,路径为螺旋线,轮廓为弹簧截面。先画一根螺旋线,螺距和直径按照弹簧要求,然后另画一个草图为弹簧的截面。扫面即可。如果你要使用标准弹簧,安装标准间库就可以立了。

网友(2010-11-03):
用扫描就可以,还有一种是可伸缩的形式,这种是动态的。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