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不锈,耐磨,非磁性材料。

楼主(2006-08-25):
我们这里生产精密的电子元件,对脏污,静电非常敏感,环境是10K到100级的无尘车间。设备不可避免的需要滑动,摩擦,现在一直在使用的材料,金属方面是303,440C,非金属主要是ESD225,还有陶瓷,赛钢。在要求高的场合,440C的磁性还是对产品造成了影响,303耐磨性又太差,哪位知道有磁性与303相当,耐磨性优于303的材料?或者在303上增加何种涂层能达到耐磨的目的?303是否能渗氮?还有非金属方面,是否有耐200度左右高温,耐UV光,耐磨,无磁性的材料?请诸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涂“聚四氟乙烯”试试。 syw 060825---06.34

网友:

非金属方面,是否有耐200度左右高温,耐UV光,耐磨,无磁性的材料?

铁氟龙Teflon,化学名称叫做聚四氟乙烯,是把乙烯(C2H4)中的四个氢(H)都置换成氟(F),变成四氟乙烯(C2F4),再经聚合作用形成。由于铁氟龙是由碳原子和氟原子制成,不含氢,所以不会和氧发生反应。铁氟龙具有耐热、耐低温、耐蚀性、异优的非粘着性及自润性、低磨擦系数等特性。
比重 2.1~2.3 gr/cm2
抗拉强度 280~352kg/cm2
伸长率 200~400%
抗拉弹性系数0.11×104kg/cm2
压缩强度 120kg/cm2
硬度(Rockwell) D 50~55
冲击强度(V) 16.4mg/1000回
磨擦系数 0mg/1000回
融点 317~327℃
热变形温度(4.6kg/cm2)260℃

楼上说的对,只是不知楼主用板材,还是带材?

网友:

俗名"塑料王",无毒无味、耐化学腐蚀、耐磨、耐高低温、电绝缘性能优良、自润滑性好

网友:

楼主,你们生产的是什么精密电子元件? 感兴趣

楼主:

铁氟龙我们有在用,但是范围比较窄,因为在ESD方面一直没能通过确认,所以没有大量采用。不好意思,忘了强调一点了,最最重要的是任何情况下,材料都不允许产生静电、磁性,这点比较头痛。多谢几位指点。

“楼主,你们生产的是什么精密电子元件? 感兴趣 ”

回海山兄:不好意思,我们的东西比较特殊,根据产品一查就知道我是哪个公司的了,以后都不敢在这里混了,还是遵守一下公司的保密协议,见谅。

楼主:

ESD是英文Electrostatics Discharge的缩写,即"静电放电"的意思。ESD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国际上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静电阻抗器。

网友:

建议试用复合材料涂层[200C]型

网友:

楼主,不是连接器?

方便的话给我留言。

楼主:

那是我老东家的产品,不过现在还在接连接器方面的外单,毕竟这方面比较熟嘛,扔掉可惜,再说现在新东家做的是半成品,专用的,毫无通用性可言,所以你就当我是做连接器的吧。

网友(2008-02-18):
请问有做PTFE注塑的厂家吗,在上海或上海周边的

网友(2009-08-07):
LZ对铁氟龙有误区,有空我们交流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
我们单位搞的低磁材料,军用的,机械性能相当于45钢,就是价格相当贵,而已冶炼难度大,成品率低,几十块一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