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金属螺母压入到塑料件中?

楼主(2006-08-25):
     在我们公司经常需要将金属的圆柱型螺母(外表面带直滚花)压入到塑料件某个孔中,装配是过盈配合。以前我们采用将螺母在烤箱中加热,然后再压入塑料件中。然而在物理性能检测时发现,螺母的拔出力有时不能达到要求,同时装配后过段时间会发现有个别塑料件有压裂的情况。

     目前在网上看见有种超声波塑料焊接设备也可以完成这个装配,但有人反应在操作过程中人体会感觉不适,同时物理性能检测也不是很好,塑料与金属表面不能完全贴合在一起。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提供一些建议。同时希望大家能提供其他一些装配工艺方法,当然需要经济实用,操作时没有危险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可以尝试在螺母与塑料孔间隙配合的情况下,再用强力粘合剂滴入间隙。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你是否可以可以考虑将螺母放在塑料模具里,进行压铸.大多数企业都这样处理的;而不是用压入法来实现的.

网友:

非得用螺母吗?
可以试试钢丝螺套。

网友:

最常用的方法是首先考虑在塑胶模上做嵌件,一次注塑完成,但前题是塑胶模的结构允许做嵌件;
其次,用机械加工方式完成,目前广泛采用的是嵌件预热后压入工件,这里有几个参数需控制好:
1. 超声波的温度控制;
2.加热时间的长短;
3. 压入的速度;
4.过盈量的计算;
5. 嵌件形状的合理性.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是做汽车配件的,有很多项目的零件都要用到这个工艺,至于一体包塑完成我们暂时不考虑。
我所说的螺母不是那种六角型的,而是一个圆柱型的,外表面带有直线型的滚花,这样有利于塑料与金属更好的粘合在一起,不知4楼所说的“钢丝螺套”是什么样的,可否上传个照片。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改善装配方法,用什么样的设备,或者是否可以把金属件的形状改变一下,至于2楼所说的将配合改成间隙配合,我们目前还不考虑。
希望大家提出更多的建议,谢谢!!!

网友:

飞龙兄,不好意思,我没图片,
如果你有濮良贵主编的‘机械设计’的话,请看P108,(第五版)

网友:

是否可以先在膠件度塗460膠水,再放入金屬件!!!
螺母与塑料孔间隙改成緊配!!

网友:

应该考虑在塑料模具中事先放置好螺母,在注塑时一起出模。我们厂的产品就这样做。

网友(2007-05-18):

请问五楼配合间隙怎么计算?

网友(2007-07-25):

应该考虑在塑料模具中事先放置好螺母,与塑料打在一起。

网友:

为什么不尝试把螺母旋入进去呢?

网友(2010-11-17):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楼主还找到什么好方法的   有的话告诉我下的 谢谢的

网友:
可否在螺母外表面和与之配合的塑料件孔的内表面设计卡槽,让螺母能嵌入但不能拔出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加大外圆柱面滚花深度,以保证压合后有足够的磨擦力?

网友:
注塑才是硬道理…………这种滚花的铜螺母我公司也有做,用于注塑,而不是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