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CAD2004乱码补丁

楼主(2006-08-25):
原理及使用说明:

http://jsky.sharera.com/blog/BlogTopic/6785.htm

下载

http://jsky.sharera.com/media/ViewMedia/Normal/3372/acad.dvb

网友(2010-04-27):
不错,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顶一下,
给帖子加个注释:
  你有遇到过打开一张CAD图纸时部分或全部文字无法正常显示吗?通常这种情况是由于缺少相应字体文件或文字样式设置不当而引起的,或许本文能帮你快速的永远的解决此问题 。
    为尽可能简单,本文采用VBA解决此问题。首先,打开一张CAD图纸,单击菜单“工具->宏->Visual Basic编辑器”

然后输入以下代码:
'--------------------------------------------------------------
Sub AcadStartup()
'Designed by J,2005/05/27.
'Used to change the wrong AutoCAD Fonts style automaticly.

'遍历所有文字样式,并设定所有文字样式的字体文件为系统中存在的文件。
For i = 1 To ACADProject.ThisDrawing.TextStyles.Count
    ThisDrawing.TextStyles.Item(i - 1).fontFile = "gbeitc.shx"
    ThisDrawing.TextStyles.Item(i - 1).BigFontFile = "gbcbig.shx"
Next i

'重生成该图纸,使字体设置生效。
    On Error Resume Next
    ThisDrawing.Regen acActiveViewport
    ThisDrawing.Application.Update
    ThisDrawing.Save

    'ThisDrawing.Application.Documents.Close
End Sub
'--------------------------------------------------------------
完毕后将此工程文件存为"acad.dvb"注意此文件名必须如此。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宏的编写,短短几行,还比较简单吧:)
PS:也可以新建一个文字样式并将字体文件设为系统中存在的字体文件,然后将所有文字的文字样式改为此样式,具体请参考AutoCAD开发者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