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滚柱的寿命计算

楼主(2006-08-25):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有谁知道轴承滚柱的寿命计算,最近急切需要!多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确定的计算公式,
只能给你一个参考:
根据ISO76:1987标准,轴承滚动体和滚道接触的中心位置在最大额定静载条件下不大于4000MPa.
根据ISO281:1980标准,轴承滚动体和滚道在最大额定动载条件下疲劳寿命不小于1000000转.
不知道村里的高人是否出一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