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塑料件上的油漆厚度?

楼主(2006-08-25):
如题。请不要说刮掉表面的漆层。

网友:

有漆模检查器的

网友:

膜厚仪,网上搜搜

网友:

测厚仪应该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所言

网友:

我们以前的公司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来测OGV发动机叶片上的油漆厚度,但准确的叫什么名字还真不知道,SORRY

网友(2007-05-19):

超声波涂层测厚仪,显微涂膜厚度计,数字涂膜厚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