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齿轮正反转间隙

楼主(2006-08-25):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2轴变位机,想消除齿轮间隙。电机为1.5Kw伺服电机。谢谢。

网友:

偏心调节,

楼主:

谢谢2楼,能不能详细一些。

网友:

两片相同的齿轮,用3-4根弹簧消除啮合间隙

网友:

找讲数控传动方面的书籍,上面有详细讲法。有好几种方法的,选适合自己的吧。

网友:

只能减小,不可能消除.消除齿轮正反转间隙是一种控制,在调试中考虑这一指标.

楼主:

谢谢6楼,请问是不是在PLC控制的系统中加入补偿?

网友:

是的

楼主:

谢谢zcblrh。有谁能告诉我偏心调节的结构?

网友:

偏心调节是通过调节齿轮箱中轴的中心距来调节齿轮啮合状态.此方法消除的是中心距误差.轴承座的中心与轴承的中心设计一个偏心距,很小.

楼主:

谢谢,那1、如何使2个轴承座调节的量一样。2、调节完成后,偏心轴承座如何固定。

网友:

一根轴上的两个一样的偏心套,调节的量一样.套的内径与外径是偏心.用螺栓固定.

网友:

使用偏心套调整不适合你做的机构,主要是使用寿命短.还是用两个相同的齿轮,加上4根拉簧使其彼此之间错位来消除间隙来得稳妥.在轻负载情况下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在0.02mm.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想加工两个分度圆锥度的直齿轮,用弹簧压紧来消除间隙,不知可行不可行。另一种方法是用两个斜齿,用螺母锁紧来消除间隙,不知哪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用弹簧消除间隙时,注意弹簧力产生的预紧力矩要大于侍服电机的最大输出力矩

楼主:

谢谢回复。

网友:

磨床大托板定位就是用你说的。编码器定位

网友(2007-11-13):
你能不能把方案图传个上来,我看看你说的是哪个齿轮正反转间隙,实际上很多变位机都没消除这个间隙。关键是看你在做方案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另外,你也可把用户对该变位机的技术要求传个我看看,是不是你设计没达到他们的要求。

网友:
回答这个问题时先要明白齿轮精度.它由:运动精度,工作平稳性精度,接触精度和齿轮副侧隙组成.轮齿受力时有变形,发热时会膨胀.安装不精确,会出先卡死现象.因此相互啮合的一对齿轮在非工作齿面方向应有一定的间隙用来贮存润滑剂,改善齿面的摩擦条件.所以齿轮的间隙是不可消除的.只有选择适当齿厚极限偏差和中心距极限偏差来保证齿轮副侧隙.这在机械标准中可查找.

网友(2010-03-28):
学习了!    用弹簧消除间隙的方法,那弹簧的预紧力是否按16楼所说的确定?

网友(2010-07-03):
很专业的东西,期待高手

网友(2013-06-06):
你可参考步进电机与丝杠联接的结构!

网友(2014-06-30):
这个只有问专业减速机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