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渗氨“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6-08-25):
今天在一个下载的文章里看到“表面渗氨”,不懂?请问谁知道“渗氨“,是什么咚咚?不会是”渗氮“的笔误吧?

网友:

不是笔误,在有些文献里的确把渗氮叫做渗氨,这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笔误,至少我从事热处理八年来从未听过"表面渗氨",而用五笔打"氮"字为RNO三个键,"氨"为RNP三个键,O和P键又是紧挨着的,很可能是用五笔打字时的误打.

网友:

"渗氨"
第一次听说
真的!
学习中

网友(2006-10-05):

同意3楼的!!!!

网友:

不必在意说词,其实结果一致。我想高温下渗氨的结果只能是NH3分解为N和H,所以渗氨与渗氮只是说法的差异吧。“机械上的“淬火”不是常说成“zhan火”吗?40Cr、GCr15等铬合金常说成“40落”、“滚落15”吗?-----没有根据。

网友:

哪的笔误啊,表示把低碳钢或者低碳合金钢工件放入含碳的介质中加热至900~950摄氏度,使介质中的活性碳原子渗入钢件的表层,是表层中碳的质量分数提高至0.8%~1%,然后经整体淬火和低温回火。

网友:

表面渗氨?氨?,看错了,没听说过,应该和表面渗碳差不多吧!!

网友(2006-11-28):

那是用在什么机械中的呢?起什么作用., u+ z- R/ _, }5 W" ]
分析一下不就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