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画内、外螺纹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求教]

楼主(2006-08-25):
用SW画内、 外螺纹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我每次都不画。在工程图中改!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在工程图里加上,一是简单,二是做装配体时不会太占资源

网友:

用装饰螺纹线命令....

网友:

同意2楼的见解

网友(2007-02-01):

用装饰螺纹线命令 能表达意思就行了 没有必要做真实的

网友(2010-11-20):
就是,装饰螺纹线既简单又能表达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