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尾管生产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06-08-26):
汽车装饰尾管,带斜面,且斜面卷口,请有经验的老师指教,该尾管一般加工工艺如何进行?

0 i s' Y% b3 T4 Z O% `

2如何保证斜面卷口不起皱?

楼主(2007-07-19):

怎么没有高手啊?

网友:

宁波有做的

网友:

不起皱挺简单的:1.卷边斜口毛刺少且齐整,材料厚度要一致,薄的地方卷边质量差。2.最主要的是卷边模具的圆角设计为变圆角,比较平直的面圆角要比半径小的圆角小,一般R3差值0.5左右,当然要考虑公差因素。另斜面锐角的圆角要比钝角的圆角大0.3左右。

 O

加工工艺无图纸和结构无从谈起

网友(2008-01-11):
汽车尾管生产加工工艺--[请教]汽车装饰尾管,带斜面,且斜面卷口,请有经验的老师指教,该尾管一般加工工艺如何进行?
2如何保证斜面卷口不起皱?

可以直接采用激光切割啊,不需要再卷口,

网友(2010-09-16):
好做,我们专做这个,出口的。QQ154078858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汽车尾管不一定是直的
很多都是先用弯管机弯过后再加工

网友:
汽车尾管不一定是直的
很多都是先用弯管机弯过后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