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电子版教程

楼主(2006-08-26):
pro/e

sheetmrtal

楼主:

Surface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下载,收藏。打开看了,非常好。

我现在正学用三维画图工具制图。非常需要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syw   060826---13.36

网友:

谢谢提供~~~~~~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太喜欢了
这个社区真的好好啊
以后要就经常来转转!

网友:

proe 不太会,正好可以学习

网友:

请问一下PROE怎以安装呀  我安装了好多次都不行!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辛苦!

楼主:

回复九楼:

 ro/ENGINEER Release 2001 (2001280)详细安装方法

安装者必须装有Windows NT、2000 或 Windows XP (现以Windows xp为例)
1:ProE的安装需要一块处于活动状态的网卡,如果您已经有物理网卡(也就是真正的网卡
),那就请您直接运行光盘里的SETUP.EXE。如果显示“PTC主机ID XX-XX-XX-XX-XX-XX”(
如02-00-4C-4F-4F-50),这就说明您的网卡处于活动状态,请直接进入第3步进行安装;
如果显示“PTC主机ID FF-FF-FF-FF-”,这就说明您的网卡不起作用,那只好请您在“设
备管理器”中把网卡禁用,再进入第2步进行安装。

2:安装 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 虚拟网卡。
打开“控制面版”,选择“添加/删除硬件”,选择“网卡”,在众多网卡中选择“Micro
soft”,单击“Loopback Adapter”,然后进行安装。 打开“我的电脑”的属性,选择“
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网络适配器”,如果安装成功,系统会显示“Microsof
t Loopback Adapter” 打开“控制面版”,“网络和拨号连接”(XP为“网络连接”),
打开“本地连接”的属性,点击“(TCP/IP)协议”的属性,然后输入一个固定的IP地址
,例如192.168.0.1。系统或许会忙一会儿,请稍等。 顺便说一下:ProE的安装并不需要
固定的IP地址,但不等于其它的设计软件也不要,因此,我还是建议各位输入固定的IP地
址,以方便其它软件的安装。

3:右键打开“我的电脑”的属性,选择“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中新建
一个新的变量,变量名为“LANG”,变量值为“CHS”,确定即可。

4:运行光盘里的SETUP.EXE命令进行安装,这时的安装界面会显示中文,除了第一项不要
选之外,其它的都可以进行安装,建议至少选择ProE和Help。 如果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网卡安装成功,会显示“PTC主机ID XX-XX-XX-XX-XX-XX”(如02-00-4C-4F-4F-50
),单击“下一步” 。

5:安装目录不能有空格(就是说不能装在Program Files下),选择“简体中文”,单击“
下一步” 。

6: 将CRACK目录拷贝到一个长期的目录,比如,你要安装pro/e的目录,然后将CRACK目录下
的文件解压,你会得到两个文件,一个是EXE,另一个是DLL。创建license.dat文件方法是
运行得到的.EXE文件,弹出一个对话框,不要回车!!,把host id输入框的内容改为你的
MAC地址,并注意输入时字母要大写,且以减号间隔!!(偶开始用的冒号,结果不行)然后
回车,即在原目录创建一个license.dat.注意:一般情况下不用输入mac地址,它的默认就
是正确的,你可以看清楚再动手。必须在确保网卡安装成功的前提下再生成license.dat,
否则license.dat无效。
附:MAC地址获取方法:
(1) 设备管理器的系统信息里可以找到。但该地址是以冒号间隔,输入时要改为‘减号’
间隔。或者(2) 进入附件的命令提示符,执行ipconfig -all,其中的Physical Address即
为MAC地址,而且本来就是以-’号间隔。

7: 把解密文件license.dat拷到硬盘一个安全位置,在指定许可证服务器的windows,单击
"增加",选择复选框“锁定的许可证文件(服务器未运行)”,指定上面license.dat的路
径后,单击“确定”,单击“下一步”。

如无特殊要求,下面的安装只需要按照默认情况一路“下一步”就行了

8:两次单击“下一步”。

9:进入“PTC.OLE服务器”界面,选择您的“启动目录”;“开始搜索目录”,(默认即
可,也可改动)。可以选择语言,有英文或简体中文,单击“下一步”。

10:进入“Windows优先选项”界面,选择您的“启动目录”。(默认即可,也可改动),
单击“下一步”
11:进入“DCAD配置”界面,单击“下一步”,回答“确定”。
12:进入“远程刀具路径计算服务器”界面,单击“下一步”,回答“确定”。
13:进入“帮助文件位置”界面,(要预先在ProE2001的安装路径下新建名为“URL”的文
件夹),单击“增加”,指定“URL” ,单击“下一步”
14:进入“‘HTML’浏览器优先选项”界面,一定要指定您的浏览器(如IE)的安装路径
(通常为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单击“下一步”,否则
“帮助”命令无法使用。
15:安装。
//16:接着安装“Icemint2001”和“Mechfound2001”,(如果您选择的话)
//安装过程和ProE2001差不多。(顺便介绍:ProE2001自带的Icemint2001和Mechfound20
01只是具有真//正的//Icemint2001和Mechfound2001

的部分功能。)
//17:接着安装“Pro/Web.Publish”(如果您选择的话),单击“下一步”,系统会显示
“警告”,这时在ProE2001//安装目录下新建“Cgi

-bin”文件夹,“mime”文本文件,“Root”文件夹,单击“确定”,指定这三个路径。

//18:安装。
19:单击“下一步”,安装“Help”。路径为C:\proe2001\ptchelp2001(建议装在ProE20
01安装目录下)
20:完成安装

网友:

真是十分的感谢了;
正在这样的资料! 再次谢谢搂住
收下了!

网友:

阿宝,请看右上角收件箱。

网友:

你们说proe好呢,还是solidwork好,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网友:


网友:

proe 不会,正想学习。谢谢!

网友:

有时候PROE还是solidwork操作简便,但是不是一个档次上的DD。。。

网友:

谢谢,下了

网友:

正学proe,下来看看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没什么说的~
就是谢谢楼主~
你的恩情小生来日在报~

网友(2006-10-27):

楼主真是辛苦了 ,谢谢!!

网友(2006-12-26):

打算学这个软件,先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是2001,现在用wildfire的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