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专业退火炉,如何观察钢件渗碳层深度?

楼主(2006-08-26):
      在显微镜下观察钢件20Cr/20CrMnTi的渗碳层深度,就一定要先退火,但目前我公司还没有为了观察渗层深度的专业退火炉.请问:在井式渗碳炉中该如何退火(退火温度、加热时间)、如何保温才能保证观察的清晰度?望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1、渗碳层深度的检查不一定非要退火态观测,只不过在退火态下观测更清晰,准确度更高些罢了。

. g0 p0 M `+ X: \8 ~

2、既然你有井式渗碳炉,那为什么非要专业退火炉?井式渗碳炉一样可以做退火啊。

3、如果只是为了检测渗层深而退火的话,用低温退火工艺就可以了,如果用高温退火的话注意均温时间的把握,否则容易扩大过渡区域。

4、如果你是用在炉前观测渗层深的话,那更不需要退火了,只要试件出炉缓冷就完全可以了。

楼主:

<三人行 必有我师>

听师(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还请师傅告知详细的低温退火工艺(温度\时间)

我需要更准确的数据,因为它将是我公司对外质量接轨的重要依据.

谢谢!急需!

网友:

请问你要检测的试件为试样还是零件?尺寸大小多少?检查项目是什么?是用于炉前还是炉后?

楼主:

属最终热处理后半成品或成品的轴类零件

直径尺寸大小不等 在15-50之间

检查项目为金相分析

楼主:

退火的目的主要是:

1。得到表面渗入元素扩散层深度的的准确值

2。根据观察到的扩散层来分析渗入元素含量

谢谢!

网友:

如果说作为热处理后金相分析用的话,你可以检测硬化层深来作为仲裁依据,这也是行业惯例,而不一定需要退火后检测碳层深。
1、淬火态可以检测你所需要的金相指标。
2、硬化层深才是热处理的最终使用和仲裁的依据;而且感化层深误差小,而碳层深误差比较大,特别是不同经验的人检测出来的结果有时差距比较大。